电脑运行手机模拟器软件时只吃CPU,不吃显卡?

楼主(2023-07-03):
电脑运行手机模拟器软件时CPU占用巨大,而显卡GPU占用却很少,说是手机模拟器软件本身就吃CPU。这有没有办法调整修改?

网友A:
没,GPU一般情况下只做渲染,不支持计算。
特殊程序才能通过CUDA OPENCL GLSL来实现GPGPU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GPU一般情况下只做渲染,不支持计算。
特殊程序才能通过CUDA OPENCL GLSL来实现GPGPU运算

手机模拟器软件玩游戏,游戏画面应该也是GPU渲染的吧?但我看还是CPU用的我,我的CPU是e3 1230 v3和主板都没有集成显卡的,用的独立显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模拟器软件玩游戏,游戏画面应该也是GPU渲染的吧?但我看还是CPU用的我,我的CPU是e3 1230 v3和主板 ...

渲染特指3D(DX、Opengl),你模拟器本质是指令软解,并不会用到3D引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渲染特指3D(DX、Opengl),你模拟器本质是指令软解,并不会用到3D引擎

原来如此,谢谢解惑,看来要换U换主板了。为了吃个鸡真是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解惑,看来要换U换主板了。为了吃个鸡真是难啊。

我看人家用蓝蝶玩安卓手游很轻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人家用蓝蝶玩安卓手游很轻松啊?

我玩的是腾讯的吃鸡游戏,它应该比王者农药更吃硬件。

网友:
CPU占用率,还同模拟器有关吧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模拟器?是运行安卓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模拟器?是运行安卓系统吗?

腾讯手游助手

网友B:
那为何不试试我之前提到的蓝蝶?

网友:
我也刚刚看到一个介绍X86的安卓OS,PrimeOS,据说适合老旧电脑,我已经下载下来了,准备安装在老电脑上试验一下。

网友D:
E3 1230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神,作为服务器U,相比酷睿,指令集也不同,有些方面不如酷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E3 1230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神,作为服务器U,相比酷睿,指令集也不同,有些方面不如酷睿

想要换掉,但预算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为何不试试我之前提到的蓝蝶?

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