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固态硬盘电脑启动到该进入桌面时黑屏

楼主(2023-07-03):
固态硬盘装win7 系统的电脑,启动后到将要显示桌面时,没显示桌面以黑屏告终,装原机械硬盘整机工作正常,请问同志们这是何故,
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win7系统没装成功,你是不是拿的别的电脑的装好win7系统的盘,直接拿过来装你这个电脑上?硬件都不一样,驱动不一样。要么就是引导问题,哈哈。

网友:
既然开始都正常, 建议装下原版重新分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没装成功,你是不是拿的别的电脑的装好win7系统的盘,直接拿过来装你这个电脑上?硬件都不一样 ...

我的这台机,原用机械硬盘装win7,因固态硬盘启动快,就改用固态硬盘也装win7,已正常使用3年多,一直没出问题,
也没有出死机故障,最近才出上述毛病

网友:
SATA接口固态吗?更新一下固态驱动试试吧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道,卡在哪儿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台机,原用机械硬盘装win7,因固态硬盘启动快,就改用固态硬盘也装win7,已正常使用3年多,一直 ...

1. 安全模式
2. 重装系统

网友:
内存条坏的

楼主:
换上原机械硬盘使用正常,所以跟内存或主板无关,如内存坏或松动接触不良,换上原机械硬盘,肯定还是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B:
安全模式正常吗?

网友C:
一,硬盘故障,但可能性很小,二,显卡或显卡驱动故障!

网友:
把机械硬盘系统克隆到固态就行了10几分钟 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模式正常吗?

谢答复。用的是嘉技主板,GIGABYTE  GA-965G-DS3  怎样进入安全模式 。还有说用启动盘启动,用这种方法修的条件是啥?

现在是不知这个固态硬盘是好是坏。按启动键后,有白字黑底文字显示过程,到屏幕中心应该出现“田”字状菱形win标记进入桌面前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硬盘故障,但可能性很小,二,显卡或显卡驱动故障!

有显卡,但没装显卡用。因显卡热量太大,一直不用显卡,以增加系统稳定性,普通使用不玩游戏,显示速度不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