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涨的手机电池

楼主(2023-07-03):
旅游去了云南,发现手机厚了一点,细看,手机前后壳分离了,露出黑色的电池外皮。之前在沿海地区还是好好的,想必是云南海拔高度不一样吧,不知道这想法有没有道理?

网友A:
可能电池已经老化,然后冲着冲着就慢慢鼓了

网友:
电池的阳寿已尽,和高度没关系。

网友:
多年前去云南游玩,家乡带去的蛋黄派到了玉龙雪山,变得鼓鼓囊囊的了。海拔高了,气压低了,里面的气体把包装给鼓起来了,看起来像大肚子似的

网友:
上贴“似的"一词,正确拼音是”shide“,windows11的微软拼音输入法居然是"side“。
输入法错了,还是读音变了?

“似”字仅仅在”似的“一词中读翘舌音,其他都是平舌音。

网友:
电池岁数大了,发福了。

网友:
电池的阳寿已尽,和高度没关系。

赞同,与高度无关

网友:
扔掉,以免起火.......

网友B:
去超市买菜,收银员说你的手机鼓了,我才注意到屏幕边缘出缝了,使劲捏回去松手又鼓起来,买了比原来多百分之20的新电池换上,结果充电很快就满,用起来很快就没电,还热的“降温再用”随时出现,那个鼓包电池虽然只有百分之70容量,但是没这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把鼓包电池放气后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超市买菜,收银员说你的手机鼓了,我才注意到屏幕边缘出缝了,使劲捏回去松手又鼓起来,买了比原来多百分 ...

当心火灾降临。

网友:
充电电流闹的
现在电池比过去质量好多了

网友C:
我的旧充电宝,到西藏发现盒子自己开了。干脆拆开,看到叠起的两块软包装电池都鼓起来。想将两块电池分开,发现有粘胶贴着,分不开。干脆趁分不开状态下,用针将铝包装皮刺破放气,装回了充电宝,现在半年过去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池已经老化,然后冲着冲着就慢慢鼓了

有可能,这电池曾经饿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这电池曾经饿过!

有的手机,在检测到电池健康度低于某个值后,会限制电池最大充电容量,以免造成危险,但安卓手机似乎很少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过充容易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一是电池的阳寿到了,二是手机里的充电管理器出故障了。

网友:
过充容易造成这种现象                                                                                                    什么叫过充,电池有保护板,手机上有检测充电原件还会过充吗?明明是电池质量差的关系

网友D:
2016年的,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充容易造成这种现象                                                                                 ...

华为m9手机曾经坏掉主板,放抽屉很长时间了,之后买了二手主板更换,充电很长时间才把电压充起来,就是电池曾经饥饿过头了,估计是这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6年的,也可以了

是的,可以了,华为meat手机,在电池鼓包之前觉得容量下降不多,不把电池充满和不把电量用尽是我的习惯,。没必要不把屏幕亮度开大,今天这手机屏幕不见老化和光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旧充电宝,到西藏发现盒子自己开了。干脆拆开,看到叠起的两块软包装电池都鼓起来。想将两块电池分开, ...

嗯,揭开表面不干胶,针刺内密封层气体就泄光了,再把不干胶贴回应该不会蒸发掉电池内有用液体,之后再胀气还可以泄放掉压力,不至于爆炸。
所以我都后悔没放气使用手机旧电池,而是花大头钱买了冲就满,用就没电的新电池,还弄的手机呼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旧充电宝,到西藏发现盒子自己开了。干脆拆开,看到叠起的两块软包装电池都鼓起来。想将两块电池分开, ...

嗯,揭开表面不干胶,针刺内密封层气体就泄光了,再把不干胶贴回应该不会蒸发掉电池内有用液体,之后再胀气还可以泄放掉压力,不至于爆炸。
所以我都后悔没放气使用手机旧电池,而是花大头钱买了一充就满,一用就没电的新电池,还弄的手机暴热。

网友:
我的华为手机电池鼓了,把后盖给顶起来了,揭开后盖用针刺了两个洞,放气后,用胶带纸贴上,一直用的挺好。就是用针刺的时候冒了点小火花,以为坏了,开机后正常。针刺的时候把手机关掉

网友:
电池也高反了

楼主:
哈哈!说得真是,我是觉得电池高原反应了

网友:
鼓包电池刺破无危险,放出气体只要不遇到火种就不着火。贴死针孔,等待下次放气,最后电解液干涸容量下降。

网友:
针刺放气不可取。不要因小失大,损坏手机。

网友:
电池没有用了!

网友(2023-08-30):
我之前的手机电池也这样,然后我用针把包裹的塑料膜扎个孔,放气后还能照常使用,很奇怪这个气从哪里来。当时没有经历气压变化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