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161收录机,放磁带嘟嘟声,收音正常的

楼主(2023-07-04):
一按放音就很大的嘟嘟声,倒带也一样,收音机正常,大家帮忙分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先用5mL注射器抽点石蜡油注射进去,然后反复往返拨动,大部分都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可能触面有 ...

喷了wd40,反复拔动,又加了衣车油,好了。只是中波灵敏度很低,调频短波都很好

网友B:
我修过几台,大都是因为录放开关脏污漏电引起输出反馈到输入而自激,先查下录放开关吧,拆开清理一下固定片,涂上牙膏磨擦一下就好,最后清洗干净。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几台,大都是因为录放开关脏污漏电引起输出反馈到输入而自激,先查下录放开关吧,拆开清理一下固定片 ...

是的,就是这样的!

我的三洋4500,也同样有过这种故障。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几台,大都是因为录放开关脏污漏电引起输出反馈到输入而自激,先查下录放开关吧,拆开清理一下固定片 ...

那个开关很难拆,在外面喷点东西行不行,偶尔会正常一下,应该是你所说的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开关很难拆,在外面喷点东西行不行,偶尔会正常一下,应该是你所说的故障

我一般先用5mL注射器抽点石蜡油注射进去,然后反复往返拨动,大部分都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可能触面有松动,就要拆开来矫正了

楼主:
还有一台也是一样故障,反复清洗无效,看来要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先用5mL注射器抽点石蜡油注射进去,然后反复往返拨动,大部分都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可能触面有 ...

石蜡油哪里有卖

网友:
马家大把大把的卖,几块钱的东西...

在器械供应室里,所有手术器械如手术剪、止血钳、持针器各种器械,都用石蜡油来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