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SD 980刷新固件掉速

楼主(2023-07-04):
990Pro更新固件我就跟着更新了,心想看看980吧,结果固件也更新了。于是刷新了一下,几秒完事,跑了一下CDM,写入速度掉了好几倍...

三星官网没有老版固件,即使有也刷不回去,因为三星固件更新程序不支持这么做,只能升版本,不能降版本。

这令我想起来当年西数SN550,21开头固件缓外写入800MB/s,更新23开头固件后缓外写入直接腰斩400MB/s,用户为负优化吵翻,西数就是装傻不吭气。

诸位看到啦,用着没问题别总想升级,厂家有时会负优化。

网友A:
苹果手机iOS系统会负优化吗?

网友:
990Pro更新固件我就跟着更新了

固态刷固件需谨慎,正常使用无需刷固件,刷固件有风险

网友B:
刷新固件掉速,重新分区 对齐 试下

网友C:
确定测速时,没有对磁盘有另外的读写操作?

网友D:
哪有人测64G读写
测个3G以内,都是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iOS系统会负优化吗?

听说会,尤其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固件掉速,重新分区 对齐 试下

质保期内坏了厂家负责。
有空重新分区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测速时,没有对磁盘有另外的读写操作?

这点常识还是有的,测试时不再执行别的程序,不碰键盘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人测64G读写
测个3G以内,都是快的

64G我都觉得小,负载大才能看出真实水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会,尤其电池充电。

电池老化后,限制充电的最大容量,避免把电池弄鼓了, 后换的第三方电池,健康度永远100%,老化后还按照最大容量充电,电池鼓的把屏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老化后,限制充电的最大容量,避免把电池弄鼓了, 后换的第三方电池,健康度永远100%,老化后还按照 ...

那很危险啊,电池会不会充爆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池老化后,限制充电的最大容量,避免把电池弄鼓了, 后换的第三方电池,健康度永远100%,老化后还按照 ...

限制充电的最大容量,怎么做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很危险啊,电池会不会充爆开?

没爆,但已经把屏幕顶到了,我还以为是被我摔得,原来是电池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限制充电的最大容量,怎么做到?

限制最高充电电压,新电池可能可以充到4.45V,老化后,没法到这么高电压了,如果继续,电池内部气化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限制最高充电电压,新电池可能可以充到4.45V,老化后,没法到这么高电压了,如果继续,电池内部气化严重 ...

手机里可以设置最高充电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里可以设置最高充电电压吗?

一般人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爆,但已经把屏幕顶到了,我还以为是被我摔得,原来是电池鼓了

你自己换的电池吗?水果机拆电池貌似很费劲啊。

我这手机用了五六年了,系统一直停留在13.5.1,打算什么时候电池鼓了,什么时候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固件掉速,重新分区 对齐 试下

没分区,也不知道怎么对齐。把硬盘里东西倒腾了一些,结果恢复到更新固件以前了,怀疑是SLC缓存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换的电池吗?水果机拆电池貌似很费劲啊。

我这手机用了五六年了,系统一直停留在13.5.1,打算什 ...

钉子户6S,系统版本15.7.7,装了QQ和微信,16G的版本,容量捉急,换过N回电池,一块电池能正常用1.5~2年,开始几回那电池要150¥,后来越来越便宜,这次好像是65¥,这第三方电池健康度永远100%,好处是系统识别到100%健康度不会降频,鸡子到现在依然流畅,坏处是,系统识别到100%电池健康度,电池满容量充电,容易大肚子,同时内阻大了,满速运行机(其实是电池)很烫,然后恶性循环,鼓得更快,这回把屏幕左上角给定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钉子户6S,系统版本15.7.7,装了QQ和微信,16G的版本,容量捉急,换过N回电池,一块电池能正常用1.5~2年 ...

记错了,是59¥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钉子户6S,系统版本15.7.7,装了QQ和微信,16G的版本,容量捉急,换过N回电池,一块电池能正常用1.5~2年 ...

我一直担心第三方电池粗制滥造充电会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担心第三方电池粗制滥造充电会爆开…

看着鼓起来就要换,不然真可能爆了

网友E:
我安装了三星的nvme驱动,不使用win11自带的驱动, 970ep是本本主盘

测速有提升

window自带的驱动
970evo plus测速crystaldiskmark64位_装到本本主盘位.png

三星驱动, 随机4k并发读写提升很明显,接近翻倍
970evo plus测速crystaldiskmark64位_装到本本主盘位且nvme驱动更换为三星.p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安装了三星的nvme驱动,不使用win11自带的驱动, 970ep是本本主盘

970 EVO太热了,不太适合笔记本。加个大散热片,台式机不错,缓外最少也有800MB/以上。

如果装笔记本,尤其薄本,980最合适,价格低,发热小,待机功率低,还没冷数据。唯一缺点缓外只有400MB/s。如果游戏本,散热好一些,就990Pro或SN850呗,只是价格有点高。

薄本用西数SN770也行,缓外也是400MB/s水平,用上个一年半载的用Diskfresh倒腾一遍,SN770另一个缺点是待机功率高。优点是SLC缓存大,一次不复制太多就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会,尤其电池充电。

那是性能和耗电的平衡点的优化

网友:
勇于探索,就得承担风险。性能过剩的年代,SSD速度已经快的足够使用的情况下,还要追求更高的极限速度?

我嫌NVME SSD发热量太高,并且热量都集中在主板上,宁愿放弃它的高速,而使用SATA SSD,把热量分散到整个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于探索,就得承担风险。性能过剩的年代,SSD速度已经快的足够使用的情况下,还要追求更高的极限速度?

...

3.0发热还可以,4.0大多是火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970 EVO太热了,不太适合笔记本。加个大散热片,台式机不错,缓外最少也有800MB/以上。

如果装笔记本 ...

不玩游戏,家用,主力上网看视频,970ep温度还可以,之前放在没有散热垫的盒子里温度很高,现在真装到本子上好多了,性能比我本本自带的海力士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于探索,就得承担风险。性能过剩的年代,SSD速度已经快的足够使用的情况下,还要追求更高的极限速度?

...

热量集中的确是个问题,钱更是个问题,同一个牌子且缓外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SATA接口的SSD比NVMe的价格起码要高上百元,例如三星870EVO和980。

PCIE4.0盘很热,除了SLC缓内跑分好看,实用感觉不到比PCIE3.0的快,如果跑半速热量能小很多。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想减掉独立显卡,因此我用了APU,APU只支持到PCIE3.0,我的990Pro和P44Pro在SLC缓内只能跑半速,缓外都低于2GB/s,3.0接口足够一切SSD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热量集中的确是个问题,钱更是个问题,同一个牌子且缓外性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SATA接口的SSD比NVMe的价 ...

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京东上,我买的500G的870EVO 229(618优惠20),500G的970EVO 299呀。买三星的SSD,主要是喜欢它有外置缓存,国产的SSD更便宜。

我不追求极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京东上,我买的500G的870EVO 229(618优惠20),500G的970EVO 299呀。买三星的SSD,主 ...

870EVO只能跟无DRAM的980打得有来有回,跟970EVO不在一个量级上,970EVO能把870EVO甩出天际。但1T 980可比1T 870EVO便宜不少。

对了,500GB小了点,起码1T起步,因为TLC的盘装的越多速度越慢还越容易坏,这是TLC的先天缺陷。

网友F:
引用 楼主:
870EVO只能跟无DRAM的980打得有来有回,跟970EVO不在一个量级上,970EVO能把870EVO甩出天际。但1T 980可 ...

嗯,理解你比较追求极限参数。而我只在意使用中的感觉,已经对电脑本身不感兴趣了。

另外,看我使用的三个SATA SSD,三星的SATA SSD支持dev sleep功能,温度就很低。另外一个杂牌,一个早期威刚,温度至少都高10多度。NVME SSD没有用过,就不知道了。

楼主:
看图就明白了,870EVO跟980性能接近,跟970EVO差很远。以1T为例,980大约有160GB SLC缓存,缓内3GB/s,出缓400MB-500MB/s,870EVO则是450-500MB/s,至于970EVO, 缓外1.5GB/s以上。尽量不要买500G的TLC盘,一般而言,500GB的比1T的NVME盘缓外慢1倍,寿命短1倍,多数牌子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理解你比较追求极限参数。而我只在意使用中的感觉,已经对电脑本身不感兴趣了。

另外,看我使用 ...

开个VisualStudio,硬盘灯闪半天,点一下Build按钮出去抽根烟,回来发现硬盘还在那挥汗如雨,打开进程管理器一看,一条直线,占用率始终100%…

开个虚拟机硬盘灯又闪半天,好不容易进去了,打开控制台敲个make,这回得抽一包烟再回来看…

下班了,打开电脑玩游戏,半天加载不上去,好不容易进了游戏,队友全撤了…

SSD速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