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两级共阴放大总失真度的讨论,请老师们发言!

楼主(2023-07-04):
对于电子管两级共阴放大的总失真,现有两种认知:(1))失真叠加,即两级失真度的数字直接相加,例如:第一级失真度为7.5%,第二级失真度为5%,那么,信号经这两级放大后,总失真度为12.5%!(2)失真抵消,理由是:由于电子管放大的非线性特性,对称的音频正弦信号,进行两次反向放大后,负负得正,得以抵消!
两种认知,南辕北辙,水火两重天!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本人业余爱好,才疏学浅,无力辨别真伪,敬请大家热烈讨论,此理不明,岂敢再做胆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业余门外汉学生们大都不相信仿真的,还是实测可靠可信!我想:那么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交互作用变 ...

这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仿真解决起来足够准确可靠,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已经足够强大了。

实作验证自然是最准确的,但仿真作为实作验证之前的步骤,能够排除一些设计上即存在的误区,比如说推挽能抵消掉多少失真,两臂功率管不对称时能抵消掉多少,建立相应电子管的仿真模型并仿真测试能够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如果有电子管测试仪,仿真完全可以代替大多数情况下的参数计算。

事实上现代软件的仿真能力是极其强大的,元件热仿真,PCB电流密度仿真,阻抗控制等等,对着PCB设计文件仿一条信号传输线的眼图都是基本操作,全部都可以通过仿真计算进行样品制作前的验证操作。

仿真的精度完全取决于仿真软件与仿真模型的精度,Multisim在胆机电路仿真上完全够用,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对电子管的仿真模型建立精度还不够而已

网友:
抢沙发,坐等高手前来布道。

网友:
     放大器失真的种类可分频率失真,相位失真和非线性失真。非线性失真,它严重地影响了放大器的放大质量(在语言、音乐放大器中表现为声音模糊不清、沙哑),所以需要尽量减小。
     怎样减小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
     放大器大多是由几个放大级组成的。整个放大器的放大系数是各级放大系数的乘积,而非线性失真系数则是各级非线性失真系数的总和。但实际上因为末级放大级屏流变动的波幅最大(即电子管在特性曲线上运用的范围最长),所以末级放大级的非线性失真最大。前面各级的非线性失真和它比较起来就可以略去不计。因而整个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系数只需按末级放大级的非线性失真系数来确定。那末要减小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最主要的也就是要减小末级放大级的非线性失真。前面已经谈到,非线性失真是输出中含有输入的高次谐波。怎样减小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也就是说怎样消除输出中的高次谐波。

网友B:
我觉得开环的时候还可以一项一项列出来讨论,闭环就说不清谁是谁了

网友C:
失真叠加计算有个前提,就是这两级失真没有相关性,完全彼此独立的。
比如不用型号的两只电子管前后级连接,或者同一型号管子(假设放大曲线相同),前后级联放大不同电平的信号。
但如果是相同型号前后级联,第二级的增益为-1,是可以抵消绝大部分失真,就不适用于直接叠加计算。

网友:
按照官方手册推荐值工作,电子管的失真最小。电子管共阴极,参考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考虑栅阴电容导致电流相位前移,我是不相信两级失真小的,相位失真只能更大。唉,直输怕交互失真,电容耦合输入怕相位失真。晶体管推挽怕交越失真,电子管推挽,不在乎失真,毕竟电子管的个体差异,懂得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真叠加计算有个前提,就是这两级失真没有相关性,完全彼此独立的。
比如不用型号的两只电子管前后级连接 ...

一般情况下,放大设备都是由几级放大器组成的。这时,总的非线性失真系数等于各级放大器非线性失真系数之和。实际上,由于末级功率放大器输入信号最大,电子管特性曲线运用的范围最长,所以末级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最大,前面电压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则很小,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输出变压器、扬声器也会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失真。
    为了减小非线性失真,必须正确地选择元件,设计电路,选择电子管的合适的工作点。另外也可以采用负反馈、推挽电路等措施来减小非线性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开环的时候还可以一项一项列出来讨论,闭环就说不清谁是谁了

A、瞬态互调失真。
    在输入脉冲性瞬态信号时,因电路中的电容使输出端不能立即得到应有的输出电压,而使负反馈电路不能得到
及时的响应,放大器在这一瞬间处于开环状态,使输出瞬间过载而产生削波,这一削波失真称为瞬态互调失真,
这种失真在石机上表现较为严重。

网友C:
另外总THD失真叠加不是直接两个数字加法叠加,而是均方根之和叠加

网友:
       放大器失真的种类可分频率失真,相位失真和非线性失真。所谓频率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由于放大器对各种频率的信号放大的程度不一致(放大系数随频率变化),使组成信号中的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分量按不同的倍数放大所造成的失真。这种失真表现在输入信号音品(音色)的改变。相位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间的相位发生了位移而引起的失真。人类的耳朵对频率失真的感觉是不太灵敏的。相位失真就示波器或无线电传真中的放大器来说,对它要求很严格,对语言、音乐放大器关系不大。至于非线性失真,它严重地影响了放大器的放大质量(在语言、音乐放大器中表现为声音模糊不清、沙哑),所以需要尽量减小。放大器的失真指标主要是指非线性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总THD失真叠加不是直接两个数字加法叠加,而是均方根之和叠加

你说的不是失真系数(*%)如放大器失真度1,5%,百分数既不是矢量也不是正弦两,你说的应该是放大后的波形,它可以用矢量表示,矢量的和不是代数和,如你所述是几何和。矢量(模与幅角)

网友C:
我说的就是失真系数,或者说百分数,说的就是标量和,不是矢量和。
求和的公式是:√X=√0.075+√0.05,X为叠加后的标量失真系数总THD,√为二次根号。

网友:
其實你把失真的波形按傅立叶分析拆開做二次及三次諧波看看?主波波幅A0,二次是A1,三次是A2,失真辛是A1与A2之和,与A0之比,這由沒有一个是矢量。至于相位失直,這个7.5%的5%還未計入內,此外還有什么互調失真,迅態失真,這通通在圖上都計不出來的。這是為什麼計算出來的失真往往比實測小。

网友:
找个会仿真的,画个两级放大电路,分别测测两级各自的失真度,再测测总的失真度。

网友D:
电路图,两只6N2,手册上的典型工作点:

电路

电路

仿真结果,相互抵消。
第一级放大,信号发生器提供固定偏压,第二级放大,外接电源提供偏压。为避免第二级由于信号幅度比第一级大引起的失真度增大,用电位器调整到跟第一级输入差不多的电压。
第一级的失真率0.045%,二级总失真率0.003%

结果

结果

两级输入调节相等,总失真0.001%,可以说近似完全抵消了。

网友D:
换个思路,输出20V,看一级失真小还是两级失真小。
一级,此时输入电压533.9mV(峰值,下同),失真2.384%:

两级,此时输入电压10.055mV,失真2.34%

还是两级稍小。但是这个测试估计是在一定范围内成立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超过一定范围,就不一定绝对两级失真小于一级了。另外选用的管子也是影响因素。

楼主:
实话实说,业余门外汉学生们大都不相信仿真的,还是实测可靠可信!我想:那么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交互作用变换,岂是这么简单“仿真”能解决的了的呢!

网友:
输出40V。
一级放大失真4.858%:
两级放大失真4.767%:

因为工作点完全一致,输出电压也完全一致,所以两级放大的第二级的输入信号大小跟单级放大是相等的。失真更小,是因为第二级的输入带有第一级产生的失真。

网友:
你第一个与第二个图三个管的工作状态都不同,怎比?

网友E:
先简化,只分析二次谐波失真。
输入cosωt,第一级产生失真输出A1cosωt+K1cos2ωt,第二级输出A2A1cosωt+A2K1cos2ωt+A1K2cos2ωt+K2cos4ω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仿真解决起来足够准确可靠,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已经足够强大了。

实作验证自然是 ...

我不怀疑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我正是怀疑这种模型的建模精度!

网友:
仿真系统里电子管的放大曲线建模是用单一公式设定的,并且不同类型三极管几乎引用同一个公式,只是系数不同。
但现实里电子管因为机械加工的误差并不是完全符合理想公式,而近似于不同输出电压段有不同的修正系数,所以仿真实际上前后级有极强的关联度,计算的失真结果会低一些,现实中的会高一些。
但按照总THD叠加计算的话,实际上假设前后级电子管完全没有关联度,而现实中是有一定关联度的,计算的结果又会偏高。

网友D:
关于建模精度,Ua=249.931V,Ia=2.172mA.绝对的精度确实不跟手册上的标准值一致,因为是用曲线拟合得到的模型。但已经已经远远小于手册上规定的合格范围了:
如果电子管的参数满足正态分布,很抱歉,你没法找到一个管子的一个参数跟手册上的标准值完全一致——哪怕一个!

楼主:
亦或貌似差之毫厘,实则谬之千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建模精度,Ua=249.931V,Ia=2.172mA.绝对的精度确实不跟手册上的标准值一致,因为是用曲线拟合得到的模 ...

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常见的研究中的采用的办法——抓主要矛盾。假设某个管子,就是这样的性能,现在我们以这个管子,建立一个电路,来研究。

不用纠结这个管子的型号,或者仿制的原型,或者与原型的差距是多少。

例如,我们在中学研究物体的运动时,都是忽略了空气的阻力,大家都是认可这种忽略的。但是有人非要说忽略了这种阻力,道理就说不通,实际就不存在,那往下没法进行了,物理就不用学了。

所以问题最终归结为,你愿意不愿意学,愿意不愿意认可这种简单模型下得到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常见的研究中的采用的办法——抓主要矛盾。假设某个管子,就是这样的性能,现在我们 ...

完全正确!就好像我们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号电子管,跟所使用的模型完全一致,用这种新电子管来分析楼主提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简化,只分析二次谐波失真。
输入cosωt,第一级产生失真输出A1cosωt+K1cos2ωt,第二级输出A2A1cosωt ...

从第二级输出看第二三项有没有可能抵消呢?如果前后两级工作状态完全一致,那么K1A2和K2A1的正负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得到前后两级工作状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失真不会减小。

网友:
这问题有点类似于计算电位器的精度误差,假设指数音量电位器是均质的,仿真时候一定是双联两边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分了很多段,用线性电阻拼合的,触点位置误差和各段对应阻值误差都是客观存在,实测结果会与模型大相径庭。

网友:
就像我们研究管子的工作状态,要用到曲线图,然后有的人就说了,实际的管子参数千差万别,曲线图怎能代表实际的管子呢?有此得出结论,曲线图不靠谱,不可信。

网友:
仿真的结果的方向是对的,两个级联的线性网络,如果传递相位反相,非线性的参数会抵消,前提要保证网络的传递函数基本线性,即管子要工作在线性区,如果出现压缩则对消效果要差。

网友:
這方向是錯的。你第一級搞个零點幾到2伏,第二个兩伏到那幾十伏。怎會相同?中間還有想位差。你仿真用錯了理想電容吧?

至于其他問題,你自已看吧,兩只管的偏壓也不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思路,输出20V,看一级失真小还是两级失真小。
一级,此时输入电压533.9mV(峰值,下同),失真2.384% ...

你的仿真管子模型用的Z参数还是H参数?这么低的频率估计不会用S参数。

网友G:
仿真的方向好象有点不对吧

这个设定的前提是输出电压一定的情况下,一级放大与两级放大的比较。

这不就是一人提水和二人抬水的区别吗? 一人吃力二人轻松。水还是那一桶水。

实际使用情况是一级一桶水,二级二桶水,三级三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仿真的方向好象有点不对吧

这个设定的前提是输出电压一定的情况下,一级放大与两级放大的比较。

你是对的,应该是输入电平一定。

网友:
个人观点:应搞清什么是失真,为什么会失真。后面再讨论为好

网友D:
一级放大倍数50,两级就是2500.
如果输入电压1V,一级输出50V,两级输出2500V。这两个量级的电压比较失真有意义吗?只有满足我们需要的电压时,讨论两级放大会不会抵消失真获得小于一级放大的失真才有意义。
如果只需要一个放大倍数是50倍的放大级就可以获得需要的电压,那么估计没有人会增加一个同样的放大级。此时楼主的问题不存在;
如果说需要放大倍数是2500才能获得需要的电压,对不起,一级不行,必须两级。此时楼主的问题也不存在。
工作点确定后,失真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而增大的。输入电平一定,两级放大的电压几乎可以肯定要大于一级,因为第二级因为输入电平高而导致的失真很大。这点三楼版主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是的!但是你获得了比一级放大高了好多倍的电压!如果说不看输出电压大小,强调输入电平一定,根本就是在讨论失真会不会因为放大级的串联而增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级放大倍数50,两级就是2500.
如果输入电压1V,一级输出50V,两级输出2500V。比较这两个大小的电压失真 ...

如果是推动2A2,300B,6C19,845这样的管子最少要100Vpp的推动电压,2500的增益,需要40MV的输入,这是开环,如果闭环输入需要更高,可以40MV输入比较。目的是推动功放管。

网友:
首先定义楼主提出的是不是非线性失真。

争议最多的就是300B,是用五极管一级推动还是用三极管两级推动。

同一输入和输出条件下,两级推动的失真是小于一级推动的,因为两级多出的放大倍数肯定是要用负反馈压缩的。

但是用五极管和三极管比,也不公平。两个同样的三极管比一级和两级,也没有意义,一个人能干的活,不必要两个人干,因为不能只考虑非线性失真。

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用五极管一级推动,管他什么失真和频响不足,喜欢就是喜欢。

在另外的条件下,用到多级放大,肯定需要更大的放大倍数,信号电平也是逐级增加的,失真当然也是会持续增大,但要计算这个问题,不是本坛人士能解决的。

电压和推动级一般不会超过功率级,大多数时候估算功率级失真就行了。如果前面的失真大过后面,绝对是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推动2A2,300B,6C19,845这样的管子最少要100Vpp的推动电压,2500的增益,需要40MV的输入,这是开 ...

一级放大的兄弟我也设计不出来。不知道哪种管子能放大倍数那么高,还能同时保证失真小于可接受的程度。至少兄弟我见识短浅,没见过商品机和土炮党有使用这种管子的。如果使用变压器,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级放大倍数50,两级就是2500.
如果输入电压1V,一级输出50V,两级输出2500V。这两个量级的电压比较失真 ...

不如讨论什么管+什么管,负反馈施加多深最好……但貌似这个还要结合喇叭才能作决定的,最后还得靠耳朵

网友G:
提出两级放大失真抵消的人,应该也就是烧友所为,就像知乎说超内差是本坛所发明的词汇一样。

怎么几次反向放大就会抵消? 什么理论? 无限反向下去,是不是失真就会为0?成为理想放大器?

但是有些在计算中确实引入了二次谐波抵消,这个我个人持保留意见。

就像收音机高放和中放无限加上去,就能达到无限的灵敏度和选择性一样。

DIY论坛有人提出过此问题,豪无意义。

https://www.tubecad.com/articles ... vDisAmp.pdf#search=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提出两级放大失真抵消的人,应该也就是烧友所为,就像知乎说超内差是本坛所发明的词汇一样。

怎么几次反 ...

讨论这个话题是没有大环负反馈的情况下推300B。

网友:
电子三极管,基本上输出电压差10倍,THD失真就差十倍实际就是这样的,如果仿真结果不是这样,那是仿真跑偏了。

楼主:
是真理,或是谬误,唯有对实用电路进行实测,有实测结果,才能服人!

网友:
这个我都不知道测过多少遍了,除了某些A2大功率发射管不符合,负偏的大小功率直热管旁热管都符合,书上也有这方面叙述。

网友:
当初为了验证薛老师译作里面这句话,几乎测试了所有手头的大小三极管几十个型号,误差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就是失真系数,或者说百分数,说的就是标量和,不是矢量和。
求和的公式是:√X=√0.075+√0.05,X ...

这样的计算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总THD失真叠加不是直接两个数字加法叠加,而是均方根之和叠加

总THD,应该等于同一出口各次的失真的均方根值的叠加。至于各级的失真,则要根据不同次分别计算,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要具体而定,各级的失真度,既不一定是相减,也不一定是相加。

另外失真度是一个相对值,跟信号的幅度无关。

网友:
整个放音系统中,失真最大的是喇叭环节,所以一个理想的放大器,不管是几级,都要人为地制造失真,并且能让这种失真正好抵消喇叭失真,脱离了这一点,光谈某个环节的失真,于技术进步有益,对放音系统没意义

网友:
对于正常播放功率下有5%失真的喇叭,两台不同的放大器,失真均低于0.1%的情况下,声音仍然有可辨别的差异,大多数时候这种差异还很大。这是因为喇叭的失真主要是由线性失真构成的,而放大器之间的差异更在于非线性失真,5%的线性失真并不会因为看起来数值巨大而无需考虑放大器间极小的非线性失真的差异。很显然改进放大器的性能,对于动辄超过10%失真率的古董励磁,钴磁喇叭,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很多人也乐此不疲。

网友:
人耳对于线性失真并不台敏感,这就是输入牛随意变更负载电阻,幅度失真达到百分之几十,耳朵也难以辨别的原因。但是哪怕只有0.01%

网友:
人耳对于线性失真并不台敏感,这就是输入牛随意变更负载电阻,幅度失真达到百分之几十,耳朵也难以辨别的原因。但是哪怕只有0.01%的交越失真或者瞬态互调失真,让人听着也会很明显很烦躁。失真这个词是个总称,常见的分项失真有几十项,每项对听音者的影响程度都不一样。

网友:
线性失真主要是幅度失真和相位失真,就好比山坡上有一颗十米高的树,它变高50公分或者变低五十公分这种幅度失真,或者挖出来选转三十度栽埋进去,而且这些变化是缓慢而连续的,你眼睛看到它还是那棵树,没有变化或者略有变化,因为它基本的内容没有变。

网友C:
交越失真和瞬态互调失真,就是瞬时这棵树变成只有十分之一高,而且变成红色,突然又消失了,马上又变成五十米黄色的闪现出来,然后又变成正常的样子,这样不断的闪没又出现,哪怕一分钟里只有几毫秒这样不断的变化,也会影响正常的观测和判断,因为树的形象内容被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越失真和瞬态互调失真,就是瞬时这棵树变成只有十分之一高,而且变成红色,突然又消失了,马上又变成五十 ...

老师辛苦!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两只6N2,手册上的典型工作点:

这个非常好。两级放大器合理选择工作点,可以把失真抵消。
比负反馈降低失真好很多。

网友:
我觉得这个讨论好像实际意义不大,因为不同信号对失真的要求甚至定义可能是不同的。比如黑白电视信号,对非线性失真要求不高,对只有0,1两个状态的信号,根本不怕非线性失真。
回到电子管、晶体管的情况,信号大和信号小就不一样,在特性曲线的拐点前后,失真的差别就太大了。
至于失真的后果,不同对象也不同,他们搞通信基站的,怕失真造成干扰和互调,搞音频的,失真影响欣赏的效果。等等。
失真既不相减,也不相加,均按实际情况而定,想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恐怕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