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电源的AB类集成功放方案?

楼主(2023-07-04):
以前玩过一阵子分立的,太折腾了,元件配对等都能搞死一大堆脑细胞,现在想给7751收音机做个功放电路,最好12V或者5V就能驱动的集成,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tda2003多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如何? 为啥好多人喜欢2822

简单好用耐操,还就是情怀。

在那个方案匮乏的年代,2822 简直神仙一般存在,两节五号电池(3V)就能工作,
无论是搭棚还是三氯化铁自己搞,2822 基本不掉链子。

再就是 386 了,这个增益可调,低增益时音质比 2822 好一些,但电压略高(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的音质不用过于讲究,用2822就行,电源电压不能超过12V。
若能接成BTL功率会更大些。

好的谢谢哈

网友B:
现在小功率的数字功放(3-5W)即简单又省事,何乐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小功率的数字功放(3-5W)即简单又省事,何乐不为?

音质如何? 为啥好多人喜欢2822

网友:
tda7266sa ta8210 lm4871 lm4800 lm4863 tda2007 ka2206

网友:
玩晶体管到现在,玩PNP的情怀根深蒂固,这不,昨天一口气买了8个MJ2955,准备替换指标平平的3AD6,

网友:
LA4100不香吗?增益可调,收音机用音质还不错,关键一点,单节锂电池供电静态电流3mA,可以说超级省电,电压可低至3.3V,且库存量很大

网友:
TDA2005和TDA2009A。以前很爱玩的。

网友:
车载的TDA7xxx功放是BTL的音质也有一般的、好的

网友:
不嫌腿多,TDA7850音质很赞

网友:
几块钱的D类功放模块不好吗?接上电源和喇叭就行了,下面这个才4.2元。

网友:
不配一台千元的功放都对不起7751的音质

网友:
otl电路就是单电源,或者btl推荐你试试7377btl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小功率的数字功放(3-5W)即简单又省事,何乐不为?

数字功放开起来,别想接收了

网友:
我bose蓝牙音箱用的是4v锂电池升压12.5v,给tpa3110d2 D类功放做供电,喇叭4+4欧姆儿,还是不错的。。效果还不错。otl和ocl分立,需要的电压太高了,还有个带变压器的1.5v的otl,当然体积也大,还是老实D类吧,不差的,效率也有0.9。阔以。

网友:
你说现在18650电池还有更高容量的,你看特斯拉那么骚,还有几十ah一个的电池。dc-dc现在更骚,随便搞。以后的电器,还是蓝牙接受比较好,那么多线在家里看着也不舒服是吧? 蓝牙现在有很多无损了。

网友:
这个电压范围的集成电路不下几百种,关键你要的输出功率有多大,不推荐2822,没有低音,功率太小了。12伏BTL的TDA1557,TDA1558,TA8210-------.OTL;HA1377, HA1366, HA1392, BA5406, TDA2002 TDA2003,  TDA2004, TDA2005,TDA2006,AN7178,------太多了数不胜数,价格便宜,。还有一种适应电压较宽的输出功率大的高增益功放IC,傻瓜1006,直流单电源供电额定输出功率6瓦,体积微小,只需接入正负电源,输入,输出电容即可,。

网友:
TEA2025 ,成品板也就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