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线束节点损坏原因:锡焊点的金属相变效应和直流电的化学腐蚀效应

楼主(2023-07-05):
表哥在内蒙古开着一家商用汽车电器修理厂,他们在工作中最头疼的一个人问题就是大梁里面的线束不通。具体表现是,一汽制造的商用卡车,在大梁里面的线束中,节点上采用了【焊接】技术,焊锡在内蒙的低温环境下出现了金属相变现象,线束节点损坏为表面看正常,剥开线束后检查节点会发现焊锡点已经变成一包灰色的锡粉了;而二汽制造的商用卡车,则容易出现直流电腐蚀效应(物理原理:浸泡在导电溶液中的一对金属电极上加上直流电源,阳极上的金属会被电源剥夺电子变成金属阳离子溶解到溶液里,这就是一种电化学腐蚀。)采用的是铜皮包裹后【压接】技术,故障表现为剥开线速后,节点间腐蚀不通。这两种问题至今依然大量存在于国产卡车上,尤其频繁出现在内蒙在这样的冬季极端气候地区,尚未得到完全解决。陕汽和北京欧曼的做法,采用了并行线路的做法,减少了线束上的节点,如转向闪光器送出信号后,一般做法是在大梁内的线束处再分出往车头和车尾送的信号,而欧曼等车则是直接从驾驶室仪表台下分两路送出,不再大梁内设置节点。但这种解决办法也有弊端,就是线束过多、过粗,增加了电气系统的复杂性,故障排查变得复杂。

网友:
听说过锡瘟,就是锡自己变成一堆灰色粉末,

前年焊过一些航空插头,是随设备发到俄罗斯的,当时就和领导表明,万一到了那边发生锡瘟,我不负责

网友:
如果再来点图片,解说更有力。

网友:
我认为通过技术改造应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吧!

网友:
接头用86 插座里面接触用的铜片,应该解决问题的。

网友A:
“国产车、卡车”,那外国车怎们解决的?特别是俄罗斯。小车没事?耐低温的焊锡,包胶,镀银?

网友:
读懂了,但是感觉电化学腐蚀的原因多点,,,可能都是降本闹得

网友B:
一根粗的火线外加一条光纤信号线,车尾设个解码配电盒,向外分各种功能的接线。

网友:
纯锡在低温下会变成粉末,这种情况叫锡疫,当气温低于-33摄氏度时纯锡会因为晶体崩解而变成灰色粉末状的灰锡,自然也就没有导电功能了。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就是加入其它金属来降低崩解温度,而加入锑和铋就能增强锡原子间的结合力避免锡疫,加入铅能增加流动性,成品焊锡就是加入多种金属来避免锡疫增加流动性,添加不同的金属能改变不同的耐低温程度,现在就有耐低温焊锡、含银焊锡等等多种,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车、卡车”,那外国车怎们解决的?特别是俄罗斯。小车没事?耐低温的焊锡,包胶,镀银?

苏联时期进口到中国的汽车就是出了名的低温性能好,苏联在解决低温方面累积了很多经验。小车的问题比卡车少,因为小车的工况环境比卡车好很多。同是卡车,车轿里面就比大梁里面的工况环境好很多,这也是一部分车厂把节点放在仪表台下面的原因

网友C:
国外汽车的接线点一般采取压接技术,用细铜套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汽车的接线点一般采取压接技术,用细铜套压接

这不是国外的专利  国内也几十年前就有了  跟焊接各有利弊  铜套压接在商用车上也依然有问题 车辆过水时候线束进水导致腐蚀是故障特点

网友D(2024-04-27):
引用 网友B:
一根粗的火线外加一条光纤信号线,车尾设个解码配电盒,向外分各种功能的接线。

然后光纤信号线被耗子啃了……车尾啥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光纤信号线被耗子啃了……车尾啥也干不了

车架子 两侧各备一根线不难处理!

网友:
都发现问题所在和原因了,这还能成为问题?恐怕还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