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使用体会

楼主(2023-07-05):
所以送我频率发生器  示波器  我平时只用万用表  示波器测试输出牛阻抗  性能用方波看衰减  示波器查找线路问题发生之处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使用之处 所以请教各位 你们示波器还有什么实际上的使用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1200的发烧保险丝,示波器没变化,但是发烧友说声音变化巨大。这用科学怎么解释

我从来都是用看脑残的眼光看待那些玄学器材发烧友的。一切凭感觉。

网友:
万用表属于一维测量工具,示波器频谱仪属于二维测量工具,现在已经进入三维测量工具时代,不仅要测量和分析瞬时的信号状态,而且要测量一段时间具有重复特征的三维工具时代,所以二维的工具大量淘汰掉,升级到可以观测一个时间段内所有信号真实状态的新阶段,但我仍然尊重一块万用表打天下的高手,各玩各的,互不矛盾。

网友:
频谱仪还是贵,我用的APX515全选件要15万一台,换下的HP35670A,HP35665A,RC9211C就全都送给烧友了,去年送了几十台仪器出去,让更多的烧友有机会亲眼看到信号长的样子,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朋友送我频率发生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打开大门,一个新世界

网友:
示波器可是好东西,电压电流波形,幅值,频率,输入输出相位,大致的失真,都可以看得到。

网友B:
的确有的水平高的搞电子的大佬,一块指针式万用表一把烙铁,搞定一切。好比老中医的望闻问切、徒手接骨,妙手回春。而示波器好比现代西医的CT,更加准确判断电路的工作状况,特别是对于我等一知半解的二把刀,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告诉你眼见为实。

网友C:
示波器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波形:

网友D:
可以把没毛病的胆收音机,晶体管机,胆功放,晶体管功放.各级的电压值.作一个样品记录册.

一旦有坏机到你手,不必网上求人远隔万重山,有理说不清/有毛病说不清。

对着样板,一级一级轻易解决.

记得要输入标准值才进行各级测量,也可设大/小输入标准值更佳

网友:
玩具,作用是玩,而不是实用。
收音机本身也是玩,至少老衲是不听。

用于科研。
用于统调,适用于工厂出厂大规模统调。

对于单台统调,精确度不如耳朵。
原因是接线电容带来的误差。

网友:
玩具,作用是玩,而不是实用。
收音机本身也是玩,至少老衲是不听。

示波器不是玩具,当然万用表基本搞定一切,不过某些时候示波器可以事半功倍,解决疑难杂症,特别是信号问题。不只是收音机,用途还是很广的。
我喜欢玩收音机,更喜欢听收音机

网友:
示波器还有什么实际上的使用之处?

没有惦记,有了吃灰,不常用的测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没毛病的胆收音机,晶体管机,胆功放,晶体管功放.各级的电压值.作一个样品记录册.

一旦有坏机到你手 ...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额回复  再则重点感谢仁兄的回复  我的示波器离开万用表的作用就是用其检查收音机  胆机功放的问题出在哪里  输入频率 例如波形  然后看输出各点的波形  波形有问题之处就是问题所在  一路查下来  修理机器

网友:
的确有的水平高的搞电子的大佬,一块指针式万用表一把烙铁,搞定一切。

之前示波器不普及且昂贵,现在的大佬几乎都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其它的用法就不太懂了  电压  电阻 电感  用万用表更感觉简单直接。

楼主:
个人就是修机器  检查输出牛阻抗  别的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波形:

谢谢白版主  你是电器专家 老前辈  又是胆艺的传播者  维护着  认识你受益匪浅。谢谢你多年的帮助和指导。

楼主:
朋友还送了我一台频谱仪  我至今不会用  示波器还没弄得会 那个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还送了我一台频谱仪  我至今不会用  示波器还没弄得会 那个更复杂了

你这个朋友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有的水平高的搞电子的大佬,一块指针式万用表一把烙铁,搞定一切。好比老中医的望闻问切、徒手接骨,妙 ...

示波器想用好用充分它不容易,我现在就是用个自动挡,别的功能就不太会用了;

网友:
能看大波波,总比意淫要好得多。

网友:
以前在工厂搞摩托车防盗器维修时用过, 确定要比万用表方便快捷, 因为是做批量产品,各点位电压及波形熟悉,一测,便知问题点所在。如果业余使用一下,肯定吃灰时间是绝大多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的用法就不太懂了  电压  电阻 电感  用万用表更感觉简单直接。

示波器是用图形的方法表示抽象的电过程的仪器,当你想知道那电过程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E:
我认为示波器对于做胆机来说用处不大,可有可无。
以下两个仪器道是可以考虑:
(1)扫频仪——可以对电子管音频牛(输出牛,输入牛等等)的幅频特性作出定量评价!
(2)失真度测量仪——可以对电子管放大电路的失真度作出定量评价!
当然,还是人的因素第一,光有一堆好仪器,只能装门面唬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示波器对于做胆机来说用处不大,可有可无。
以下两个仪器道是可以考虑:
(1)扫频仪——可以对电 ...

扫描仪  失真度测量仪  情简单讲讲用法  怎么用

网友:
年轻时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问我示波器是干什么用的?回说可以看看波波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描仪  失真度测量仪  情简单讲讲用法  怎么用

不是扫描仪,是扫频仪!
我已退休多年,工厂都没有了,曾用过仪器早已无踪影,况且现在的仪器和我们哪个年代的仪器已大不相同!
总之,学会使用,使用好,还是需要下一番大功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示波器对于做胆机来说用处不大,可有可无。
以下两个仪器道是可以考虑:
(1)扫频仪——可以对电 ...

扫电子管音频牛需要超低频扫频仪,   这样的扫频仪很难见到

网友F:
楼主的 示波器, 信号发器,  频谱仪 等仪器最好注明型号以便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 示波器, 信号发器,  频谱仪 等仪器最好注明型号以便指导

好的.一会上图片

楼主:
图片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