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漂亮的东海MF75-1型小万用表

楼主(2023-07-05):
东海MF75-1型小万用表

        在电器夜市上买了一个东海MF75-1型小万用表,前面有个人用电池试验,一看表头不会动就不要了,我看它外壳还很完整就买下来。几年前买过一个与它外形一样的MF175型小万用表,号称是上海震华仪表厂制造,很想拆开看看对比一下,好坏无所谓反正很便宜。

        在这个帖子里介绍过MF175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0954&extra=

东海MF75-1表的外观:

       买回来拆解一看,还是个1982年产的老表,1982年的产品,用的几乎全部是老式的红、绿袍电阻,但是却用了一个色环电阻跨接在测晶体管的电路中,看上去又不像是后加上去的,也可能是有人维修过。彻底拆解、清洗后再看这个小表,外壳非常完整,没有一点开裂和磕碰,有一条表笔线断线,对所有的接点清理抛光后,电路就正常了。

       实测一下发现表头退磁了,表头的灵敏度为365uA,查询图纸的设计是要求300uA,需要充磁修复。之前在维修上海沪光DY1型多用表时,对其内磁表头有过充磁的尝试,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介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1041&extra=

       这个东海MF75表芯磁铁直径比上海沪光PY1型表的磁铁直径小很多,所以为它专做了一个小充磁线圈,是单层平绕6圈的结构。

       以2400uF/310V的容量,仅充磁一次,表头的灵敏度就提高到196uA。这时不用进行退磁处理,按下面的电路加上两个可调电阻就可以校正,这样有个好处,当新充磁后的表头磁性有衰退时,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在网上下载的MF75表的电路图:

        从图中看到,这种表还有两种不同灵敏度的表头,这次买的东海MF75-1型表是灵敏度比较低的一种。之前买的MF175是灵敏度高的一种,在开关档位的设定值上也略有不同。
       相比之下,后来完全采用色环电阻的MF175表的制作要好些,东海MF75-1表的表头制作比较粗糙,线性误差也比较大些,灵敏度也低一倍。看看两种小表的对比:

       这廉价的小表不值什么,花了好大力气把它修好,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这么便宜的玩具,能让我们这样不惜工本的折腾并快乐着?

       好漂亮的东海MF75:

楼主(2024-03-08):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的太漂亮了,这么新的表网上貌似没见过。拜读过您充磁的帖子,非常佩服。
学着充一只内磁MF47,头几 ...

您好,整理贴子才看到。充过4个不同的内磁表,所需的储能电解电容不大(2400μF),只要校准好内磁芯极性,还有平绕线圈极性,我用双层平绕线圈10圈,线径0.30mm。充电电压310V,效果都很好。用过7000μF大储能电解、0.5mm线、单层平绕5圈,瞬时功率太大,线圈会跳动、冒烟,会伤及动圈。

网友(2023-07-05):
不错的袖珍万用表,很早见老师有一个,收藏佳品

网友:
我的第一块万用表,电路图被浆糊粘住了一块,我爸给撕开了,唉

网友:
楼主高手!小表打理的漂亮!內磁表头也可充磁,赞!

网友:
维修手艺高强,摄影技术也高强,大赞!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
打理的有技术含量,拍照也不错;表也算老的了。

网友:


网友:
楼主摄影技术了得,建议去找几块经典的表比如MF35,MF10  MF18来修复,那样会更有成就感。

网友:
我的第一块表就是蓝色的75. 记得是86年。

网友B:
我的第一块万用表,就是这个,应该是84年19块多。现在看性能太差了,当时感觉可以了。有测电笔功能,用手按着上面的插口,支撑脚去触碰电线,如果是火线表面上的氖泡就亮起来,使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19元买的,感觉很贵,当时工资41元,是我的第一块表。杭州产,绿色,小巧玲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Ω/V的超低灵敏度表,基本上没有用途。

MF14的交流档就是1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MF14是电工表,搞电子的不能用,插入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测试结果不能用。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第一块万用表,也是这个,20块买的。可惜后来把表针弄断了!

网友D:
我1997年的MF47还在服役,
我以前就是修万用表的,
你这款可以收藏了。

网友E:
85年买过一只(我的第一块万用表),大约是20元,相当于1个月的伙食费。现在买二手MF47全好万用表,才5元/块,现在有万用表几十块。现在真的是物资极大丰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1997年的MF47还在服役,
我以前就是修万用表的,
你这款可以收藏了。

期待师傅传授机械表的维修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年买过一只(我的第一块万用表),大约是20元,相当于1个月的伙食费。现在买二手MF47全好万用表,才5元/ ...

不过现在的指针表质素真的比以前的差很多,

网友:
表虽廉价,折腾有价,快乐无价!成功了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这个表体积小重量轻,非常适合放在车里或者包里,作一个应急使用。或者放到了橱窗里作为摆设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期待师傅传授机械表的维修知识。

需要精通原理,熟悉结构,丰富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精通原理,熟悉结构,丰富的经验。

你说的这些我知道的都是皮毛

网友:
83年我买的是-2型的24.5元,当时这个表起了很大作用,筛选管子很方便。修收音机基本够用了,灵敏度不是问题,修收音机间接测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块万用表,就是这个,应该是84年19块多。现在看性能太差了,当时感觉可以了。有测电笔功能,用手按 ...

我的第一块表也是75型东海的,蓝色底壳,当时是20元买的。

网友A:
楼主拍的太漂亮了,这么新的表网上貌似没见过。拜读过您充磁的帖子,非常佩服。
学着充一只内磁MF47,头几次不管用,试着加大电流,至到充磁线圈儿烧了也没成功 ,好在表头基本没受损。
不得要领啊,难道是磁钢矫顽力不同?

网友G(2024-03-08):
晶体管检测口的塑料颜色和表蒙子的洁净度有点差异 是不是换过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体管检测口的塑料颜色和表蒙子的洁净度有点差异 是不是换过外壳

没换过,表蒙子是个整体注塑件。只是彻底拆解后用肥皂毛刷清洗干净。

网友H:
国产好像有一个50KΩ/V的表?

网友:
不说功能参数,只说一句好漂亮的小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好像有一个50KΩ/V的表?

国产50kΩ/V的只有mf96VP/CX这两种了吧。

网友:
很有设计美感。

网友:
楼主的充磁方法可以用在外磁表头磁钢上吗,比如MF50。有一台MF50表头把串联的电位器调到零它的满偏电流还要115uA,没法用。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