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锗管OTL功放,输出功率15w,

楼主(2023-07-05):
        没用差分输入,用的单管输入放大,一级电压放大,然后推动和输出,输出打算用2N297A管子,供电36v左右,能输出15w的功率,OTL输出有电容隔直流,就不装保护电路了。

网友:
这个图画得很好

网友:
能输出15w的功率 需要多大的散热片?安装位置够吗?

网友:
不错点赞,还是老管子看着舒服,不加散热片吗?

楼主:
管子散热用L型角铝固定到大散热片上,

网友:
挺好的,想看看图纸

网友:
大功率,高电压,输出电容在上电时需要充电,会有较明显的冲击声吧?不加喇叭保护会不太舒服。

网友:
输入级不用差分,我喜欢发射极接输出中点的做法

网友:
NPN,PNP互补在哪?

楼主:
反馈也在输入管子的发射极上,用的3D模型不是实际管子。输入级n管,电压级p管,然后推动互补管,输出p管。

网友A(2023-12-26):
真漂亮,搞好没有?期待着

补充内容 (2023-12-26 19:22):
全锗管,锗管没有塑封的吧?温控恒压管封装得考虑一下了。

网友:
美图啥时变实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搞好没有?期待着

补充内容 (2023-12-26 19:22):

我也造了一个锗功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造了一个锗功放

电路是npn硅管,变换极性改pnp锗管吗?效果如何?电流多大?原文650ma这点散热片怕是不够吧?

网友(2024-03-23):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npn硅管,变换极性改pnp锗管吗?效果如何?电流多大?原文650ma这点散热片怕是不够吧?

加个风扇,功率有个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npn硅管,变换极性改pnp锗管吗?效果如何?电流多大?原文650ma这点散热片怕是不够吧?

电流650,电路npn改pnp供电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
李应楷先生10瓦3AD6单端推挽OTL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