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论机器寿命和节省钱财

楼主(2023-07-05):
1.我的24年陈澳柯玛柜机前几天用一会儿就关机,制冷比新机差太多了,因为安装位置的关系专门买了无线洗车机简单冲洗了一下就好了,效能强太多了。

一落地柜机俩挂墙都是24年了,都是正常使用。都算超期使用了。

每年多耗的电就很多钱了,原来空调机器效能很低的,说实话不如换新了。这也是新一代空调设计寿命明显缩短的原因。

2.原来的电脑台机配置是FX8120+12G+128G SSD+1T+1T+500G+HD6950,27寸的老翰视奇,当年跑起来很爽但是很热很热,整个屏幕也发热。主机放到桌子下面冬季很舒服夏季很难受。尽管没有坏多年前换成攀升锐龙2400GE 24寸一体机,嗯真香真节能,整机不如原来一颗CPU费电。估计如果还用老机器浪费电钱真不老少了,新机白白出来了。

所以要想省钱应该几时淘汰老机器,换用新一代更节能机器。

所以从设计开始就应该计算使用寿命,不能像我的菊花400毫米台扇,从1979年到现在还在呼呼的转,海鸥400毫米落地从1994年到现在也是任劳任怨,感觉都能再用几十年,有太大意义吗?厂子都没有了。

网友:
我家也有长寿的古董空调在用,一柜一壁挂,都是小天鹅,算一算应该用了二十六年了。长沙用空调的日子,一年也就一两个月吧,虽说新机能效高,要从节省的电费中凑出换新机的钱,大概也要若干年。其实也就我们这些自己可以维护的老头们手里,家电才有这么长的寿命。隔壁住一个姑娘,告诉她家里的空调要换根排水管了,水已经透过墙壁浸湿我家的墙面了,没过几天就换了台新的,年轻人就是这么潇洒。
再说电扇,六十年代的华申与七十年代的钻石台扇,都还没扔,到了夏天都还在用。每年给网罩与扇叶擦擦灰,除了从注油口加一点机油外,不需要其他的维护。倒是后来买的落地扇,几乎每年都要疗养,用着用着不转了,再一检查轴承咬死,虽然也是要加油,必须拆开才能把它搞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像你这么精打细算的人,太少了。

看到很多电器有设计寿命才有的心得,你看我自己的机器大概率是长寿机器

网友:
还是得会保养才行,我的新飞冰箱才10年,壳就都锈了,但机器没别的毛病,想想还是凑合用吧。

网友:
冰箱空调新旧机寿命一致再去比省电什么的才有意义吧

网友:
昨天才和儿子说过相似话题,家中电器坏了就修,前天才换了已经使用二十多年松下洗衣机波轮,看来家中电器要更新换代得下决心,不修了

网友:
空调近20年能效比进步大!!特别是用新的制冷剂,能省不少电

网友:
这就是设计理念不同,过去一台电扇相当于好几月工资,当然希望用得越久越好,所以几十年啥事没有,现在厂家就是要你买了用段时间还买,风扇用再生塑料,二三年脆化碎裂,修都没法修,电脑也如此,本来能出性能更好的,故意出性能提升一点的,让你买来就感到过时,于是不断的买,不断地制造垃圾,苹果手机也如此

网友B:
不同想法,新机器省电是一定的,就是初期投入大了。很难节省到当初的投资。就好像1块钱的白炽灯(40W),以及30块的LED灯(30W),很难在大家都坏的时候节省到29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想法,新机器省电是一定的,就是初期投入大了。很难节省到当初的投资。就好像1块钱的白炽灯(40W),以 ...

LED灯18W的就比白炽灯40W的亮,大约10元左右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18W的就比白炽灯40W的亮,大约10元左右一个。

你说的是,但是10元一个的,功率小标的现象很多。我试过买了一个杂牌的10W的LED,当时是师傅说,这个实际功率起码有30W。

网友D:
我测过泰格信,视贝之类的30瓦LED灯,耗电27-28瓦左右,亮度相当于200瓦白炽灯,现在LED灯效率很高,大致相当于白炽灯五六倍功率的亮度,而寿命长得多,早期红绿灯都是白炽灯,白天亮度不明显,现在LED无论多亮环境都看的清楚,现在不少汽车也是LED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过泰格信,视贝之类的30瓦LED灯,耗电27-28瓦左右,亮度相当于200瓦白炽灯,现在LED灯效率很高,大致相 ...

绿色LED信号灯白天亮更胜过钨丝灯泡,太好了。当然红色的LED更出众,用来当信号显示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