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子管的D类功放?

楼主(2023-07-06):
当然我知道,D类功放出现在电子管淘汰后很久,
但我突然想到,电子管能不能搞出功放来?
电子管的工作频率一般都能达到短波
所以做脉冲放大应该没问题,
前面的变换可以使用集成电路,
说不定也可以用电子管实现

网友:
有这本书,可以自己搜一下
电子管的
顺便说一下,国内版叫 丁类放大器

网友:
电子管搞D类放大屏压应该会非常的高,输出阻抗也会很高。输出变压器应该是难点!比如丙类放大屏压高的吓人,但是输出功率是真的很大。一般输出可以做到屏极功率的2倍以上!例如807屏极功率25瓦,做丙类输出可以达到60W以上

网友:
你想的有点落伍了,这是《无线电》1957年第7期刊登的“新型的功率放大级——丁类放大器“。此时中国还没有晶体管,世界上也是电子管为主。
中型以上的低频放大器的末级,常采用甲乙类甚至乙类放大。但是效率不超过60%到70%。而30%到40%的电力是白白地消耗在电子管中了。
    本文介绍的丁类放大器,就是利用脉冲技术来提高效率的一种新的放大器的设计。丁类放大器的基本原理如图1的方块图所示。把要放大的低频信号先输入普通音频电压放大器1,经放大后在变换器2中将由对称脉冲发生器3送来的两个对称脉冲加以宽度调制。调制后的脉冲送入末级放大级4,在放大级4中,一方面将调宽脉冲放大,另方面又将它重新变成音频信号输出。正因为末级输入是脉冲信号,故它的屏流导角很小,可获得很高的效率。

网友:
电子管能放大矩波脉冲,就能搭出数字电路,但意义何在?现代半导体的基础结果是晶体管,三极管电子管等效于一个N型场管,或者N型晶体三极管,不计成本,体积,功耗搭出来了一个放大器,你不用车还拉不动,别人的ic可能只有几个平方毫米。只要能用汇编写出来的程序,都能用晶体管搭出对应的硬件来。电子管或晶体管,都能实现对应的功能,区别只是电压型和电流型

网友:
我曾经还真的看过使用494芯片来驱动6P12的D类功放也不复杂效率很高

网友:
电子管的D类功放在晶体管还没有出现时已经有了。

网友:
电子管内粗高,不适合搞D类功放

网友:
这时一本早期电子管的书。不知道这个丙类放大是不是D类。

楼主:
我承认我草率了。
其实对电子管丙类放大器的电路我还是熟悉的。
如果仔细想下,丁类电路应该也是有的。
毕竟电子管的脉冲电路数字电路都是有的,
第一台计算机也是用的电子管。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