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白版的6P14三接单端

楼主(2023-07-06):
在坛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多少个成熟的6p14单端电路,唯独白版的6p14三接电路被大家广范应用,那就选用白版的这个电路吧。
本来不打算再做小功率的单端机器的,因为手上已经有小朱同学的6V6和6P1单端了。但又因为得到了一个外壳,手上也有一些零件所以才再装一台小单端。6P1已有,那就小试淑才吧。

网友:
老师,这开关电源用着咋样?我买了一款开关电源用在6p1上,开机 ,机子自激,4,5分钟以后就好了,每次都这样,我摸了一下开关电源所有电容,都非常热。

网友A:
白版这张图是以修旧利废为主题、为了迁就收音机电牛而设计的,并没有完全发挥出6P14的潜力。估计做出来功率比较小。做吧,等你做好了,我再设计个完全发挥的版本,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版这张图是以修旧利废为主题、为了迁就收音机电牛而设计的,并没有完全发挥出6P14的潜力。估计做出来功率 ...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版这张图是以修旧利废为主题、为了迁就收音机电牛而设计的,并没有完全发挥出6P14的潜力。估计做出来功率 ...

期待院长的图

网友:
期待朱老师的电路图

网友:
哈哈,我也排队期待!!!!!!!!!!!!

网友:
这个电路说来有十年的历史了,当初就是想利用红灯711拆机电源变压器和手头的3.5K输出变压器,后来升级了一下,至今还在使用。其实要改造成6P14标准接法很简单,只要更换次级电流100mA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更换为5.2K的,把6P14改为标准接法,阴极电阻改为1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