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铆钉板的四管收音机

楼主(2023-07-06):
抗酷暑挥汗制作四管机,发上来嘚瑟一下。

网友:
两个音频变压器显得略小巧了一点

网友:
非常好!建议黑色电容拆掉塑料皮,绿涤纶电容换成cj纸介或云母电容,czm-c瓷管也换成cj金属化纸介电容,这样比较有年代感。

楼主:
您说的太对了,我翻箱倒柜把老元件都用上了,还有您说的几种没找到。第一次做先看看能不能成功,还好没走什么弯路,基本一次成功,这样就有信心了。谢谢关注!

楼主:
还没找到空气单联,用了一个差容双联的290P的一边。磁棒线圈比图纸多了几匝。高扼圈用的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线圈,还不错。手里有二个老的全新没舍得用。

网友:
看图满满的回忆感。用料真再生电容    GZL线圈,想当年连想都不敢想今天会有人这么奢侈的往上用的太奢侈了

网友:
楼主这可是用上了当年高档元件了,微调电容民用根本见不到,瓷管电容也是军机里才有的,这种电容泡水里都没事,这种全密封封装太给力了。

网友:
全机就两只变压器扎眼睛,休了。

网友:
变压器有点小了、铆钉有点大了、用小一点的铆钉更漂亮。

楼主:
楼上各位老师点评的很到位,都是行家。这些元件都是这十几年来在论坛里淘的,都是库存,的确有的是君机用,用在这上面有点奢侈了。输入,输出太小了,5伏供电声音大了就发热,因为是全新的有20对,想用上试试能出声,还可以吧,3伏供电,整机6mA电流,听了一天了,第一做还满意。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捡了很多环氧板,没有薄一点的,都2mm以上的,所以只能用大铆钉了,的确大了,浪费焊锡,看着也有点夸张,去库存将就吧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再生不好调,声音大了有哨叫;覆盖不好,应该是磁棒线圈匝数不匹配,先听着慢慢调吧。准备了一个mini的竹制茶道盒,将它安置在茶道盒里。

楼主:
听取前面老师的建议,增加一个再生线圈试试。

网友:
这个机养眼。
给变压器做个铁皮马夹套上会顺眼些

楼主:
今天按前面老师说的在磁棒上加了一个再生线圈接在高放的e入地,没什么效果又拆了。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前面老师说的在磁棒上加了一个再生线圈接在高放的e入地,没什么效果又拆了。谢谢版主加分

二个微调电容,一个调范围,一个调再生,再生有了。

网友:
变压器太小,与双联不协调。

网友:
不错。老原件养眼啊。除了变压器小点,那两个检波二极管应该换成2A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前面老师说的在磁棒上加了一个再生线圈接在高放的e入地,没什么效果又拆了。谢谢版主加分

最好在线圈上并联一个200Ω的可变电阻可以很好的调整再生。调整没有再生是线圈反了,线头换个方向。

楼主:
昨天又重新绕了磁棒线圈,声音大了,但还是只收到二个台,小说广播666和相声广播台,中国之声手不到。

楼主:
谢谢关注指导。看来这种再生机,装响容易,调好了难。

楼主:
中国之声收不到。上边打错字了,抱歉!

楼主:
楼上的老师说的是这样调再生,回头试试。

楼主:
【自制四管收音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kaIYfXa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四管收音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kaIYfXa

你好,去B站上看了,不错,就看到一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图为什么不注意同名端?搞错了正负反馈都不对。

绕磁棒线圈时注意了起始端接地,绕的方向一致都是顺时针绕的。随手画的草图,没标注,心里记着了。谢谢指导!

网友:
老原件 有情怀 做工精良 加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