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用PCB编辑软件画电原理图

楼主(2023-07-06):
用sprint-Layout6.0软件学着画了一个电原理图。这个电原理图,是求知超版设计的两级调谐高放收音头。该图整体布局还说得过去,但有些地方显得拥挤,走线肯定也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在这里献丑了。

网友:
建议直接用立创EDA,简单更实用。

网友A:
画的漂亮,赞!如果能改成白底黑线就更好了!

网友:
非常好,慢慢欣赏

网友:
需先画符号,也挺麻烦的,用立创画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的漂亮,赞!如果能改成白底黑线就更好了!

转过来

网友B:
要画的漂亮,就得这么干。缺点就是只能看,打印,或转图片都没问题。但不能生成网络。

网友:
用sprint-Layout6.0画如此漂亮,赞

网友:
把负片转成正片,转的好!

网友:
原理图布局看得很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画的漂亮,就得这么干。缺点就是只能看,打印,或转图片都没问题。但不能生成网络。

用protel,dxp来画就可以生存网络表了。

网友:
原理图先用Ni Multisim画原理图,仿真模拟测试。然后再kicad画图画板子。kicad画板子入门确实简单很多。
用ad学习成本不说,盗版不稳定。

网友:
必须要顶一下!

网友:
Kicad试试,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rotel,dxp来画就可以生存网络表了。

本贴的意思是用protel,dxp的PCB板块来画原理图,就不容易生成网络了。实际上也可以,相当于用封装来生成网络,可能工作量很大,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