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550硬盘写入6T健康度掉了1%

楼主(2023-07-06):
西数SN550固态盘,缓外200MB/的水平,跟机械硬盘差不多的速度吧。

之前没太注意,今天看了下写入6T,发现健康度掉了1%,这种质量不算好也不算坏吧。

提起西数,它名声不太好,干过不少丢脸的事,例如 蓝盘绿芯,红盘叠瓦,冷数据装傻… 我曾坏过三块西数盘,两块3.5寸,一块2.5寸,都是新品用了几千小时挂的。

网友A:
掉1%是良心数据,其他盘始终显示100%未必好事。

网友B:
我用过西数还行,特别是黑盘在老笔记本简直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西数还行,特别是黑盘在老笔记本简直起飞

我上班用4T的黑盘,5400转,貌似叠瓦…没注意希捷还是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1%是良心数据,其他盘始终显示100%未必好事。

铠侠掉健康度非常厉害,他家盘写入质保只有同行2/3,而且高温掉盘比比皆是,唯一优点就是便宜。

网友C:
健康度其实掌握在厂家手里,不同厂家没可比性,健康与否的标准宽泛

除了时间之外,有的厂家保修还看健康度,有的看写入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班用4T的黑盘,5400转,貌似叠瓦…没注意希捷还是西数

叠瓦并非全是缺点,温度低功耗低都是优势,特别是大容量盘普遍用于存储相对固定的数据,不需要快速存取,所以速度慢的缺点体现不出来。我用于存储卡拉OK歌库的4T和6T两个盘是日立企业盘(疑似洋垃圾),转速高温度高,放在木质桌面上居然会共振,这个场景明显不如使用叠瓦合适。
至于叠瓦的数据可靠性差没辙,但也不至于太差,而且重要数据本来就要及时备份,即使用垂直盘也少不了备份这个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铠侠掉健康度非常厉害,他家盘写入质保只有同行2/3,而且高温掉盘比比皆是,唯一优点就是便宜。

铠侠写入质保是多少T?这个指标还真没关注过。
这品牌看似性价比还行,号称使用东芝颗粒,NVME版还带缓存。

网友D:
没啥意义

我的老电脑的 Intel SSD,都开机警告不给进系统了

健康度还 90%,有个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健康度其实掌握在厂家手里,不同厂家没可比性,健康与否的标准宽泛

除了时间之外,有的厂家保修还看健康 ...

铠侠就这样,1T的盘别人都600TBW,它就400TBW,质保时还不看写入量,看它自己软件检测的健康度,200TBW不到盘挂掉的大有人在,不给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铠侠写入质保是多少T?这个指标还真没关注过。
这品牌看似性价比还行,号称使用东芝颗粒,NVME版还带缓 ...

摆烂的一个厂家,别人1TB的盘保600TBW,铠侠就400TBW,高温掉盘比比皆是,200TBW不到挂掉的盘有的是,不给保。因为以他家软件检测健康度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意义

牙膏的SSD是差了点,我有个530,MLC双面颗粒,MSATA接口,只有120GB,热得烫手,空盘写入速度120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摆烂的一个厂家,别人1TB的盘保600TBW,铠侠就400TBW,高温掉盘比比皆是,200TBW不到挂掉的盘有的是,不 ...

这就比较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