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易拉罐天线不?这种天线收FM如何制作

楼主(2023-07-07):
如题。。。。。。

网友A:
天线1/4波长,易拉罐那么小FM用不了吧

网友:
刚好翻书--翻到--

网友:
是一边各7、8个易拉罐串联,
典型的半波振子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1/4波长,易拉罐那么小FM用不了吧

1/4 波长的奇数倍
是为了驻波比吧
纯接收的话没关系的,总有信号会输入

网友:
患有两个--上丢了--有点大--谱图,分了几个

网友:
小时候见过大青年用易拉罐或者电力铝绞线,做电视天线,现在每次看到铝易拉罐就觉得可惜了这么粗的圆筒,要是铜的就容易焊接在一起了,

网友:
弄个试试。。。。。

网友:
80年代那时候用易拉罐做电视天线的挺多的。,

网友:
单臂长度不够,可以几个串联起来,中间用带弹簧的钢丝绳拉着。这种天线制作好了频带较宽效果较好,但是振子的长度要比较短才行。楼主查查“天线缩短系数”公式算一下长度,我从前背得溜熟,这几年不折腾天线都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