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绘制MF368PCB

楼主(2023-07-07):
    多年前曾经绘制过MF368的PCB,用来替换被腐蚀的旧PCB。当时绘制经验不足,开孔有少许误差,经修整后勉强可以使用。近来闲着无事,又重新测量和绘制了MF368的PCB。这次除换档电路照原样绘制外,连接PCB外部的接线位置作了较大的调整,按类别集中到一起,避免了原来散乱的现象。下图是重新绘制的PCB:

    这是打样回来的PCB:

    新版的PCB连接表头在左上角,连接3V和9V电池在右上角,连接电阻调零电位器在右下角,接2.5A分流电阻在左下角,这样排列不容易弄错接线。
    这次也打了两次板,首次打板回来开孔仍有少许误差,修正后重新打了板,感谢JLC免费优惠活动!

    为了方便坛友自行打样,我将制版打包文件也一并上传:

网友A:
MF后面一般两位数,比如经典的MF10、30、47
三位数的比较少,常见的是MF500
MF368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A:
为了耐磨,用2OZ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耐磨,用2OZ敷铜

还可以镀金,以求完美,尽管没有必要。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镀金,以求完美,尽管没有必要。

就是
不过2OZ敷铜、镀金
可就不能免费了

网友:
几年前打过,也是坛友提供的PCB,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后面一般两位数,比如经典的MF10、30、47
三位数的比较少,常见的是MF500
MF368也是第一次见到

MF368还好比较经典,用户不少;
===================================================
三位数型号的MF表很多呀:
MF100万用表
MF101万用表
MF102万用表
MF104万用表
MF105-1万用表
MF107万用表
MF109万用表
MF110A万用表
MF110万用表
MF111万用表
MF113TB
MF114ATB,
MF114TB,
MF115PR万用表
MF115万用表
MF116万用表
MF119万用表
MF120万用表
MF121万用表
MF122,-----------------------补充
MF123,
MF124万用表
MF125,
MF126万用表
MF132万用表
MF133万用表
MF136万用表
MF137万用表——新加
MF139万用表
MF140万用表
MF141万用表
MF142万用表
MF144,
MF146万用表
MF149万用表
MF161万用表
MF163万用表
MF168万用表
MF173-----------------------补充
MF200,
MF208万用表
MF218万用表
MF226万用表
MF228万用表
MF258万用表
MF310----------------------万用表
MF347,
MF360,
MF368万用表(含MF-368A)
MF378万用表
MF379万用表
MF500万用表
MF518万用表
MF600万用表
MF825万用表
MF848万用表
MF858万用表

网友:
不错赞一个,不过做铆钉腐蚀pcb更好

楼主:
专门为了修复而去绘制打样是很不经济的,我这次测量绘制就花了两天时间,打样回来后修改又花了一天时间,时间成本足以买一块不错的万用表了。不过我纯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好玩而已。将成果分享给大家,为有需要的人节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做的?

LCEAD
嘉立创开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为了修复而去绘制打样是很不经济的,我这次测量绘制就花了两天时间,打样回来后修改又花了一天时间,时 ...

这,就是折腾,考虑成本的话,是不能如此做的

网友:
有线路板是镀的不知道什么合金 真耐磨 几十年没事

网友:
经典的万用表

网友C:
你做好的空板有的话,我买一块!我就是喜欢368的万用表!最好是再配上高精度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好的空板有的话,我买一块!我就是喜欢368的万用表!最好是再配上高精度的电阻!

下载文件到嘉立创去免费打样不是更简单么,我寄给您邮费也要十多元,不划算。

网友D:
大师,R23 处有一根跳线,可以直接扑通的哒,为什么留?

网友:
R23处是有个电阻的,怎么能直接连通呢?

网友:
这是1K档位,有个33.3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R23 处有一根跳线,可以直接扑通的哒,为什么留?

这是在电路图设计时我并没有单独制作旋转开关的符号及封装,而是直接在PCB上通过画圆环加槽孔分割实现的,这些外观上看起来是独立的各个触点,这EDA是却认为仍是一个圆环,具有相同的电气属性,因此在EDA的PCB设计中电气属性是杂乱无章的,也无法通过DRC自动检测的,所以可以忽略这些问题。PCB板的实际连线是经过反复检查的,应该不会出现错误,如果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问题,欢迎指出,以便更正。

楼主:
这个项目我已经在LCEDA开源,需要者可以直接到立创EDA开源广场搜索并打开。

网友E:
我的指针万用表MF368就是表盘磨秃了,正好。谢谢楼主分享劳动成果。

网友:
我有台星牌368一台南通仪表厂的1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指针万用表MF368就是表盘磨秃了,正好。谢谢楼主分享劳动成果。

分享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需要的坛友,专门去绘制PCB太不合算了,人工成本可以买一个挺不错的万用表了。

网友:
上一版我也下了,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F:
犹豫再三,还是想问下,这块表准吗?
上次没注意,这回仔细对比了您的原理图,发现网孔拆分跟经典电路差了些。理论上,如果电位器确实是3.62K(或者更大)的话,欧姆表可能会有问题,甚至电压稍低就调不了零。即便按下图修正,DCV也不完美。
PS:如果真有问题,建议还是按经典电路改,还简单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犹豫再三,还是想问下,这块表准吗?
上次没注意,这回仔细对比了您的原理图,发现网孔拆分跟经典电路差了 ...

这是经典的MF368,电阻取值跟理论值完全一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经典的MF368,电阻取值跟理论值完全一致。

最早上四368调零是3.3k,后改成内磁表头,才有调零3.62K,后期还有3.9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最早上四368调零是3.3k,后改成内磁表头,才有调零3.62K,后期还有3.9k。

还有4.7K的,错得更离谱,交直流电压都不准。
只要基本参数没变,都跑不出经典电路的网孔结构,最多在2只电位器上略作调整。基本参数指 网孔极限压降(600mV)、表头灵敏度(40.4uA),以及交直流的电压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4.7K的,错得更离谱,交直流电压都不准。
只要基本参数没变,都跑不出经典电路的网孔结构,最多在2 ...

调零4.7k的我只在网上看过,手上没有,其它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