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套雕刻工具,用来制作简单pcb

楼主(2023-07-07):
这套工具是怎么用的,请教大家有什么使用心得。

网友:
再买个刻床,磨几块石头,练篆刻得了!

网友:
还是画板找厂家做

网友:
现在,除了很简单的电路刻一下之外,不必要手工雕刻了吧。  网上有便宜的“电路板腐蚀剂”可以网购(自已用记号笔画电路板 或 贴纸转印电路板进行腐蚀),甚者可以用软件导出设计图交由厂帮腐蚀打孔。

网友:
这个刻刀非常好,但要另备2块(800目+2000目)金刚石磨石就完美了。

网友:

当年就是雕刻pcb,支持支持!

网友:
现在手艺用不上了
以前我还晒板、蚀刻的

网友A:
现在雕刻pcb,难!以前的板子铜箔厚,用刻刀划几下,然后用刀尖挑起一个角,用拔猪毛的镊子夹住拉,整整齐齐一条就撕下来了,现在(起码有20年了)的板子铜箔很薄,根本撕不了,只能刀子铲,既费时又费力,而且刻出来的线路美观度下降。

这是30年前刻的,铜箔可以撕。

这是几年前面刻的,铜箔不能撕,只能刻刀铲。

网友:
别费这劲了,有现成的不要钱的软件,画好还不收费白做,大热天的别受瞎累。

网友:
简单PCB用油性记号笔画、三氯化铁腐蚀,省力。用刀刻的话不起几个泡是刻不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雕刻pcb,难!以前的板子铜箔厚,用刻刀划几下,然后用刀尖挑起一个角,用拔猪毛的镊子夹住拉,整整齐 ...

插孔是怎么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孔是怎么钻的?

具体是: 在毫米绘图纸(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上用水彩笔画好线条,定好孔位,用办公胶水(现在可以用双面胶)贴在铜箔面,用锥子在打孔点锥个痕,然后用直尺刻刀刻线条,刻好线条后撕去剩余纸就可以打孔了,我现在打孔是用网上19.9元买的手电钻打孔,主要是转速可控,普通手电钻转速不可控,一按开关就是高速,很容易划钻。

刀刻法适用于简单电路且制作一块板子。

网友:
学个EDA也不难, ,,花个把天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雕刻pcb,难!以前的板子铜箔厚,用刻刀划几下,然后用刀尖挑起一个角,用拔猪毛的镊子夹住拉,整整齐 ...

能撕的铜箔应该厚度大于2oz了吧,目前送厂家做板只舍得用1oz的铜厚,毕竟俺们太穷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感光套餐我买过,一个化学味道浓,折腾起来太麻烦。稍微复杂的电路比不过去打样。
用刀刻pcb,可以用贴片元件,不好布线的用直插电阻,电容飞一下线,感觉不难,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不复杂。
目前调试晶体管电路的经验:
变压器的匝比,放大器的自激。晶体管电路电路图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要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