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只管子型号

楼主(2023-07-07):
这是一只美国的电子管,2-7脚是灯丝,管子底部有矩形双环。请朋友们看一下大概的型号。

网友A:
好像*L6你需要把灯丝点成暗红色,以确定灯丝电压。如果是*L6,灯丝电流就是0.15A。上表测量丝压与丝流。

网友:
这种方屏5极管是老工艺,应该是6Y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L6你需要把灯丝点成暗红色,以确定灯丝电压。如果是*L6,灯丝电流就是0.15A。上表测量丝压与丝流。

谢谢版主,我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测一下。

25L6g与50L6g都是这样的屏极。6Y6也是但是它很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L6g与50L6g都是这样的屏极。6Y6也是但是它很少有。

给灯丝加了6.3V,电流是1.25A。应该是6系列的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灯丝加了6.3V,电流是1.25A。应该是6系列的管子。

那80%的可能是6Y6管,灯丝6.3V,1.2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80%的可能是6Y6管,灯丝6.3V,1.25A。

隔壁的同学说也可能是6W6,但从灯丝电流看更像6Y6,6W6的标称电流是1.2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壁的同学说也可能是6W6,但从灯丝电流看更像6Y6,6W6的标称电流是1.2A。

就是6W6,确诊了。
请看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PX_!!2697288623.jpg

网友:
对比一下6Y6的管脚,其中有一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6W6,确诊了。
请看

这个照片的更像我的照片

楼主:
感谢两位版主和热心的坛友。在清理收藏的一些管子,后面还会有一些管子请大家帮助识别。

网友C:
6X6系列管子的灯丝都是2-7,6L6 6G6 6Y6 6F6等都是,早期的是矩形屏,后来发展各种屏,这种矩形的就不考虑后期型号了。不会早于6Y6。

楼主:
引用 网友C:
6X6系列管子的灯丝都是2-7,6L6 6G6 6Y6 6F6等都是,早期的是矩形屏,后来发展各种屏,这种矩形的就不考虑 ...

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