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老家南通的礼物,一不小心检小漏

楼主(2023-07-07):
某网站拍的,看到是南通晶体管厂出产的低频三极管,就拍了。
准备拼个小刺刀的,哪知道没人理我,起步价得拍。同时感谢诚信商家。有点不好意思。
补充:没有指针表,用数字表随便测了一下HFE:114,估计用在老收音机问题不大。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A:
现在“形势”真的变了,购买宝贵的晶体管居然成百地买,如果在70、80年代别人还不得说购买者疯了!: ...

此一时彼一时,70,80年代,家里要是有一辆轿车,哇,那就是大大的富豪呀。现在有两辆,三辆都不稀罕了。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B:
遇有产品质量问题,请将产品寄回我厂,,,,厂子早就没了吧

这个厂还在的,只不过已经改名了。我就是南通的。那个时候南通的这方面的厂家可以生产出电视机的几乎全部零部件,可能除了显像管以外。那个时候南通有晶体管厂,还有所谓无线电元件一到十几厂,还有什么器材厂啊什么的,我们做学生时都到其中的一些厂学工过,当然期间也会有所小收获。那个时候在无线电仪器厂实习时,好像是生产的电台还是什么的,我当时是做的那种空气可变电容的一个变速箱,后面有两个齿轮,相差一个齿的,齿轮上有两个挡块,可能当时的加工精度不高吧,要手工修正,就是转多少圈后会挡住,就是一个机械限位,可能会少一圈,这个时候就要手工锉一下那个挡块。显示频率的是一段上面有刻度的透明电影胶片,可能机器里面还有光学光路。我在学生里手工是很好的,就让我去做这个了,其他人就做些简单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通是江苏省最早生产电子管黑白电视机的厂家之一。
后来的 【三元牌】彩色电视机。

八十年代那会儿,南通电子工业还算可以。最后存在的最大的就是南通电视机厂,后来给长虹兼并了,后来85年到南京上学就不太清楚了。
谢谢道版关注!

网友:
捡到大漏了

楼主:
连12块钱运费,一共42元。起拍20,加10 。然后人呢?对着空气扬了三天刺刀,没有大侠接招。生活中要有点小惊喜。祝各位也遇到好多类似的小惊喜
一并谢谢给分鼓励的老师朋友。
假如上了老锗管收音机唱歌了,估计不送朋友的话,这辈子够用了

网友:
两百只还都是绿点的,楼主得宝了!

网友B:
遇有产品质量问题,请将产品寄回我厂,,,,厂子早就没了吧

网友D:
好宝贝!一般小收音机低放、推挽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宝贝!一般小收音机低放、推挽都能用。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纳米电容老师权威性的结论。

网友:
运气好,淘到宝。修收音机不用拆零件了

网友:
老哥,可不可以送我几只?放大倍数在100左右的

网友:
200个,用不完啊!

南通的产品,带绿的,不错!

网友:
正规厂家合格产品,很好的老锗管,楼主淘得一宝,自用足够看着也养眼

网友:
绿点的,不错!
“估计不送朋友的话,这辈子够用了”

网友A:
       现在“形势”真的变了,购买宝贵的晶体管居然成百地买,如果在70、80年代别人还不得说购买者疯了!
       70年代初我刚刚喜欢上了组装晶体管收音机的时候,因为家里的条件限制曾经多次去县城的五金商店去“欣赏”晶体管,几次下决心购买(一只)竟然没有成真,最后还是购买了两只“次品管”。

网友:
这种事情必须发祝贺语祝贺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