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右侧的两个喇叭响

楼主(2023-07-07):
夏普777录音机就右侧的两个喇叭响,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不应该这样啊,电位器都换了,还是不行,哪位大师高手给看看。谢谢啦。

网友:
先判断故障是前级还是后级 后级故障跟电位器没关系 电位器不好可以绕过电位器 可以用短接法临时试一下

网友:
请注意,确定集成功放电路是正常的,检查几个插孔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R声道响,就是我画圈的喇叭响,证明两块HA1392都是好的,他有6个特殊电位器,是不是还有电位器 ...

SP5/SP6是超低音喇叭(中间两大喇叭),故另外用了一块HA1392。

网友B:
这种毛病不难修,

一般是转换开关,电位器,功放集成电路不容易坏。

信号注入电位器,有反映吗?

嘟嘟声?

网友:
推喇叭的是HA1392。捋着集成块的输入端,很快故障就能查明

网友:
看看平衡电位器是否调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毛病不难修,

一般是转换开关,电位器,功放集成电路不容易坏。

现在只是R声道响,就是我画圈的喇叭响,证明两块HA1392都是好的,他有6个特殊电位器,是不是还有电位器损坏的,不知道是哪个,这个电路特殊,一个声道分别是两块HA1392的一个声道,有点弄不明白了。

楼主:
在这里一起谢谢大家的回复,感谢

网友:
这故障好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5/SP6是超低音喇叭(中间两大喇叭),故另外用了一块HA1392。

特殊就特殊在这里,中间的两个超低音喇叭只有一个响,也就是说一个超低音喇叭和另一个全频喇叭响,另一个超低音喇叭和另一个全频喇叭不响,这就困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就特殊在这里,中间的两个超低音喇叭只有一个响,也就是说一个超低音喇叭和另一个全频喇叭响,另一 ...

1. 将平衡电位器VR507调至中点。
2.用耳机听左右声道是否正常......慢慢查吧。

网友:
论坛里,

有经验的朋友真多,大家都非常热心帮助别人;

点赞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两个电位器都有嘟嘟声,应该是前级有问题,因为各个转换开关、插接件太多,我慢慢查吧,在此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两个电位器都有嘟嘟声,应该是前级有问题,因为各个转换开关、插接件太多,我慢慢查 ...

还是要往前看啊。

网友:
J801,802,803,804,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往前看啊。

这台机器内部走线太多太乱,也没捋出个头绪来索性就给装上了,居然好了,可能还是接触不好,见好就收吧,在此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