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2G7打理记

楼主(2023-07-08):
这台梅花2G7配件收音机还是2021年淘来的了,那时候我刚刚大专毕业,也拿下了国赛证书,三年苦读让我收获满满也身心俱疲,于是便买了下来,想着假期时好好让自己的身心缓一缓然后到本科阶段继续奋斗,结果那一个假期我都耗在了搞调幅接收机上。
后来参加了工作,不由慨叹自己当年精力真旺盛。当然了现在精力也一样旺盛,休息之余还是要发展发展业余爱好,那日在找参考书,无意间就看到了这台收音机,既是看到就是缘分,开始维修!

熟练的拆机,发现这机器之前受潮生锈很严重,万用表测量各线圈发现输出变压器初级一组线断了,于是先更换输出变压器。再通电试机发现无声,注入音频信号却有声,但音量只能说尚可了。

检查变频级,发现振荡信号正常,那就开始检查中放,中周通那就查元件,查元件先测静态电流,发现一中放三极管无电流,这不对,直接检查三极管,发现三极管解体了。

看来当时的塑封三极管真不行,于是找来9018H换到了变频级,找来了3DG111把其他硅管全部换上,见有电解电容漏液又更换掉所有电解电容,仔细调整各三极管静态电流之后发现收音正常了!唯独声音不是很大。

观察电路发现,低放三极管发射极对地有300Ω电阻,这样反馈会很深,增益也不会大,于是找来个47uF电容并联在这电阻上,音量终于到了振聋发聩的境界,我很满意。

最后清理卫生,洗去灰尘和铁锈,恢复调谐拉线,发现没有调谐指针用漆包线弯了一个,用起来感觉也可以。重新将这台收音机装好后,打理到此为止

网友A:
说来话长,69年知青点一个女知青有一台,后来才知道,是脏物,是别人给她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来话长,69年知青点一个女知青有一台,后来才知道,是脏物,是别人给她玩的

这女知青也不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女知青也不简单

不讲武德,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本小人书,她借去看,结果,要不回来了,肯定是又借给别人了,搞得我这么多年见了我朋友都尴尬得很。

网友B:
用电解电容器并在300欧电阻上,失去交流负反馈,声音就不动听,还有毛病没解决;查C21/C22/C23是否漏电,是否容量变小(C21)。

网友C:
这收音机基本上就是凯歌4B-15A的硅管版呀,电路结构一样,只不过六管改成了七管。都是双调谐一中放,标称灵敏度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讲武德,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本小人书,她借去看,结果,要不回来了,肯定是又借给别人了,搞得我这么多 ...

这种情况很普遍,我比您小一些,70后的,但也遇到过不少类似的情况。不只是书籍,一些工具类的也是一样,借用一下然后就说找不到了,不归还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待财物的态度不像现在这么文明。要不怎么说物质文明是基础呢。

网友:
机器打理的好,点赞!

网友:
年轻人会打理这个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解电容器并在300欧电阻上,失去交流负反馈,声音就不动听,还有毛病没解决;查C21/C22/C23是否漏电,是 ...

C21起初干涸了,一点声音没有,换完了C21查完所有电容才准备加电容。其实不加电容音量也够用,但我个人不喜欢小音量,用了七管就得音量大些,否则修正失真而多用一个管子,不太值。这种平民级收音机不应该讲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收音机基本上就是凯歌4B-15A的硅管版呀,电路结构一样,只不过六管改成了七管。都是双调谐一中放,标称灵 ...

灵敏度很好,调好了用起来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讲武德,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本小人书,她借去看,结果,要不回来了,肯定是又借给别人了,搞得我这么多 ...

这还算行的,上次邻居找我借电钻才来气,整套钻头借走了,等回来时只有一个都是灰的电钻,问之答曰:电钻借出去用了一圈,钻头也不快了(北方方言,意思是钻头打不动东西了)就给我扔了。我艹,气的我不行,当时可说的是他自己用啊!结果回来电钻脏了不给擦,钻头钝了不给买,还没和我客气两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还算行的,上次邻居找我借电钻才来气,整套钻头借走了,等回来时只有一个都是灰的电钻,问之答曰:电钻 ...

借出去的东西就当是送出去的,能不能再完好无损回来就看运气啦

网友:
音量不足先检查BG4/5静态电流和检波管D4是否不良(无配件可与D3对调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出去的东西就当是送出去的,能不能再完好无损回来就看运气啦

对,后来心态放平,能借再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