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飞利仕ALPHA6520同轴喇叭,橡胶圈破了个小洞,抹平不细看,看不出破洞,需要补?

楼主(2023-07-08):
请问可以修复嘛?淘宝买了一款修复胶水,是软性胶水

破洞

破洞

买的胶水,准备修补

买的胶水,准备修补

网友:
这一点点,胶水修补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剪一点丝绸,软胶沾到背面,OK

网友:
这个小洞,如果没有合适的胶,不如不补!

问题不大。

网友(2024-04-03):
不补不行,开大声音洞越来越大,

网友:
既然买了胶水一定是想补。将胶水挤在玻璃板上、用牙签沾点点、点在破口处即可,千万别用那个尖嘴导管直接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