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老修理工习惯用指针表,是真的吗?

楼主(2023-07-08):
都说老修理工习惯用指针表,是真的吗?
我1997年就开始修家电干电工,当时用的就是MF47型指针万用表。
2005年买了一块数字万用表,用着不习惯,后来送人了。2009年又买了一块数字万用表,上门修理的时候数字表和指针表我都带着,每次都是先用数字表,指针万用表当做秘密武器,后来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数字表。
数字表和指针表各有各的优点。
数字式万用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功能全,方便读数,不怕振动和磁场干扰,内阻大,测量电压和电流时表笔不分正负。
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输出电压和电流都高于数字万用表,对于测量变化的数据可以直观的反映到指针的变化方向和幅度上。所以测IGBT管触发性能,和波动的电压和信号,元器件漏电,指针表是首选。
当测量整流二极管的正偏和反偏电压时,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得的结果是平均值,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得的结果是正偏和反偏电压值。
所以说有很多老修理工都喜欢用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显示是属于模糊数学的范围,有些场合,比如汽车速度表等等,必须用指针显示,如果改成数字显示,字节跳 ...

数字显示,可以通过积分的方法让数字显示稳定下来。

所以,我觉得其中关键还是:

1、指针显示方式,因为有指针位置的参照,司机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判读出模糊的结果。

2、而数字显示,司机在读出数字后,虽然知道精确的数值,但还需要在脑海中进行转换,才能得到结果。时间上比前者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如何,指针表正在退出舞台。不信请看您的爱车,几年前的老款基本上还是指针表为主的天下,但现在的新款 ...

这恰恰说明,指针表这种指示方式,仍具有优势,是数字表以纯数字的指示方式所不能取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司机才看表,老司机都是听声音,凭感觉的

至于说数显需要“在脑海中进行转换,才能得到结果” ...

看你是怎么讨论问题的。

1、我指出指针表在模糊判断上有优势。你用“怼世界发展”来反驳。

2 、说一级方程式只用数字显示而不用指针显示,然后又说老司机不用看表。一级方程式的司机是老司机吧?那按此推论,一级方程式的仪表就不说明问题,你这是自打嘴巴。

3、我已分析了汽车普遍采用指针显示、而不采用数字显示的原因。要反驳,那就请你亮出你对这种的反方分析意见。

4、如果你做不到第三点。再说下去,也是无谓的争论,恕我不奉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标题是修理工。

估计你跟washu,修理东西都没有我多。所以,对于指针表的一些优势,你俩都缺乏足 ...

俺想说的是,某些老修理工习惯用指针表是事实,指针表基本上被淘汰了也是事实,现在的人修东西可以完全不用指针表还是事实。

指针表可以是一种习惯,也可以是一种情怀,但绝不是修理工的必备工具了。

网友:
定性测试,针式快捷;定量测量,数显精确。
用惯啥表,啥表好用。个人经历千差万别,不必在此非要有个统一标准,争个你死我活,无聊!

网友:
这里再多说几句:

1、数字表是大趋势。但不能因为他在很多方面具有优势,就否定指针表在某些方面客观存在的一些优势。

2、瓦数和scoopy在辩论时就有这个毛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想用这种大趋势、凭借我前面说的那种“不需要”作为理由,来试图否定指针表那些客观存在的优势。

这种辩论方法,是属于诡辩。

3、我已给他们提供了符合逻辑,能真正说服人的辩论途径和方法,也即是,从正面来否定我前面所说的东西:即我前面给出的指针式显示装置在模糊判断上所具有的优势和原因分析,以及用汽车厂家的宁愿多花成本也要做成指针式显示装置的例证。

scoopy愿意走这条正途来辩论,但可惜没达到他想要的目的。明眼人不难看到,他经过实践后,也觉得用数字表的模拟条显示方式检测电位器,要比数字显示方式更直观(更有优势)。

4、前面有网友说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道理。也就是,仪表生产厂家不是针对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的需求来设计生产的,而是针对工厂流水线的需求。

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业余爱好者的那些需求不是“大趋势”能照顾到的。这些“大趋势”与我们业余爱好者的需求之间逻辑关系并非那么紧密,因此,试图用大趋势来否定指针表那些对于我们业余爱好者还颇为有用的优势,就更缺乏说服力。

5、回到楼主有关修理工这个范畴。

我10年设计出的esr表,当初的设计动机就是针对我们维修的实际需求,因此设计出来的esr表,其成本比厂家lcr电桥低、测试带电电解时的坚固度远超厂家lcr电桥。

如果你不搞维修,你就不需要这种比厂家LCR电桥好使好用的esr表。但不能因为你“不需要”,就否定其他人维修时有这种需要。

同样地,你体会不到/不需要指针表的那些优势,你就不能凭此推断别人不需要,进而否定这些优势。

5、有关指针表上述优势的争论,其实是很简单的逻辑问题。不知为何,总是有人还是要来争论一番。

这有些像我以前说的那个按色环判读电阻阻值的技能问题,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说,如果你有了这种技能,会给你带来帮助。有些不具备这种读取色环技能的人,连我这样说也作反驳,认为我的观点是错的。

网友A:
指针显示是属于模糊数学的范围,有些场合,比如汽车速度表等等,必须用指针显示,如果改成数字显示,字节跳动不停,眼睛根本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从 DOS 用过来的(指自己的 PC)

从 Win3.1 开始,每一代 Windows 都用过(包括 WS2003/2008/2016 ...

俺比挖老师资格老一点点吧,85年开始玩电脑,当时用的是学校的 Apple][,自己有一台 Sharp PC1246 (就是大名鼎鼎的 Sharp PC1500 的小弟弟),86年开始接触 IBM PC 和 DOS 系统。

现在家里的电脑 (不包括树莓派这种玩具) 有两台台式机分别装了 Ubuntu Server 和 Desktop 版本,其余的三台台式机、三台笔记本全都是 Windows 11,总之一句话,生命不止,折腾不息!

至于万用表,俺手里手持表刚好十块、台式表十多台,全是数字的。没有指针表,不觉得有任何不方便,没有数字表的话,那简直无法想象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恰恰说明,白炽灯这种发光方式,仍具有优势,是 LED 灯以及冷光源的发光方式所不能取代的

你这样copy来表达你的观点,没有说服力——没有你想要的正话反说的说服力。

我上面那段话是有承接关系的,即是,需要把之前那位网友说的内容连在一起,才能成立。也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车辆行驶中观察仪表时这种需要快速获知大概速度),即需要模糊判断车速数据的时候,数字式指示装置是比不上指针式指示装置的。

这里逻辑关系如此简单,不需要争论了吧:如果此特定情况下,指针式指示装置没有优势的话,车辆厂家还不采用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数字指示装置,这些厂家岂不是都是傻子?

网友:
俺发现,测电位器接触不良,指针表更直接一些。因俺的低档数字表没有条形显示,故有此说。

网友:
倒退些年这么说可以!现在算得上老修理工的可能都没怎么用过指针表!

网友:
数字表和机械表性能不同,二者在修理中都是需要的。对于机械表会使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初学者不了解机械表在读数上就遇到困难。在修理中机械表得功能发挥也是需要知道后才会使用。

网友:
我平时用的最多的除了万用表还有示波器和频谱仪。

网友E:
指针表的优势也就是1块9V电池
而指针表给它10块9V电池也赶不上玩具表

现在玩具表不用外加电池,直接搞定IGBT和场管
假设将来有1000V才能导通的场管或IGBT? 今天的玩具OK
指针表??? 必须外加1000V才能估测。

简单的能玩
功能多的更能玩

观察电压、电流的变化过程指针看摇头晃脑?
(那个年代如我这类爱好者是买不起示波器给逼的)
这是示波器的事
100多元买个玩具波调到滚动模式这才是正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指针表的优势也就是1块9V电池
而指针表给它10块9V电池也赶不上玩具表

老师好!下面这个表里面的做工咋样?

网友C:
我以前说过一个段子,就是我书房空调(20年陈)挂了,当时是五月份,先是在附近风俗一条街找到一个小小的家店修理铺,来了个年轻小火汁,用的 MF47...一番折腾好了,过两个月又不行了,七月份那个热啊,正好去一个菜市发现对面有家很大的家电维修店,觉得应该比小铺子靠谱就叫了,来的是个老师傅,用的数字表,以及矿坛神器之 DIY 白光电烙铁 一看就是自己人

然后到现在都没有问题,老师傅还是比小火汁靠谱得多

网友:
老年人,首先接触的当然是指针万用表;

不过,后来的数字表,更加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好!下面这个表里面的做工咋样?

TB卖33.80
多多卖29.80

做工绝对是山寨表
速度可以
但导通和电阻是同档,叫声就很慢

我现在习惯了反显屏,但我在阳台上看不清反显屏
又特喜欢按键表,所以买了这个

这类按键表TB上很多,价格不高
但按键少,切换有些功能要按多次, 而按键多的就快捷了
有些可双向循环切换的也不错。

国内极少有评测视频
你可上油管,这类表的评测视频特多,几天多看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说过一个段子,就是我书房空调(20年陈)挂了,当时是五月份,先是在附近风俗一条街找到一个小小的家 ...

这个小伙子就像现在不少学生,看到老师傅用指针自己也买
没有学会指针表的变通技巧和原理

而那位老师傅是玩熟了指针表, 再用数字表,那就爱不释手了。

网友G:
使用习惯上有个先入为主,就像用惯xp的你让他用win10一样

网友:
最早是单位的大黑双波轮500,嫌重换47,没多久换了数字表,指针表就吃灰了。摇表除外。感觉就是数字表可以完全替代指针表,反过来用着就差很多意思了。还有自动换量程的数字表其实没那么好用,读数偏慢,不够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使用习惯上有个先入为主,就像用惯xp的你让他用win10一样

我是从 DOS 用过来的(指自己的 PC)

从 Win3.1 开始,每一代 Windows 都用过(包括 WS2003/2008/2016/2019),都是先入为主

但丝毫不影响我第一时间升级到 Bug11

网友B:
无论如何,指针表正在退出舞台。不信请看您的爱车,几年前的老款基本上还是指针表为主的天下,但现在的新款车上面的“指针表”都是虚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