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磁)芯线圈电感量计算及验证

楼主(2023-07-08):
最近在做分立元件调频调幅三波段机,其中低放采用变压器倒相的扼流圈式。手头上一只锗管都没有,只好全硅了。

因为对声指标有较高的要求,低频下限为70Hz,输出功率大于7W,担心扼流圈的磁饱和。按照变压器磁通量在线计算,如果匝数为80的话,铁芯至少需要2.2平方。

但因为印板较小而无法容纳。最终选用8*20的EI24。凭想象扼流圈的要求比变压器低,应该问题不大。

接下来需要确认电感量了。根据计算在不考虑负反馈的情况下,要保证70Hz频响(-3db)扼流圈电感量应不小于40mH。那在8*20铁芯上绕80圈是否能保证所需的电感?据说EI硅钢片的导磁率(不是磁饱和)国产的在800-1000,进口的为1200-1800(与气隙密切相关),我取了500。那40mH的铁芯线圈在空芯状态下应当不小于0.8mH 。

8*20的铁芯周长为56mm,略低于17mm的圆芯(同样周长圆形面积最大么),而线圈骨架高为15mm。如用0.61mm的漆包线,每层可绕20左右,四层选厚2.6mm。

又找到多层线圈在线计算公式,将数据代入:

结果是可以满足需要。立即开绕。非常满。
用电感表一没,在空芯时电感量为0.128mH,比计算稍大。这是由于线圈骨架增加了空芯线圈的等效直径。
再插入铁芯,在最后一片硅钢片插入时都在担心是否会弄破绝缘层。很幸运。

用电感表一测,电感量只有11mH。但那是微功率状态下的数据,硅钢片有起始磁通的。改从收音机输出2W的70Hz信号,扼流圈串接了一只7.5欧电阻后并接到输出端。

再用表量,7.5电阻上的电压降是扼流圈上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多,在70Hz时扼流圈阻抗是75欧,即电感量为170mH,电阻为0.5欧。与计算公式上的0.4欧相比大了25%。看来铜线的质量是有问题的。
但与0.128mH电感量的空芯相比,硅钢片的导磁率为1328。相当好了。

接下来我会照葫芦画瓢去设计输入变压器。

这计量思路尽管繁琐,但好象还能用。特供其它坛友参考。

网友:
对于磁芯绕制一般可以理论计算,当然试绕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要求高可以用恒流源啊,电感还有相位问题

网友B:
在缐計祘器少輸入两個最重要的基本参数(所需電感量和通過直流),怎么能得到合适的磁通結果呢?這两個参數都是可以預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磁率μ=B/H,可以看到铁芯的磁滞曲线是非线性的,Hc是剩磁,当然软磁材料剩磁很小,但是LCR电桥和电 ...

你好,

如上文所示,我用微功率电感表测量出来的电感量是11mH,与实芯线圈相比导磁率不到100,显然有问题。

所以最终是通过一台收音机输出功率为4伏的70Hz正弦波信号,负载是一只7.5欧电阻串接一边扼流圈(请见图),用来模拟近似真实使用状态。结果是在扼流圈上的压降是电阻上的10倍,从而计算出电感量是170mH,即0.17 * 2 * 3.14 * 70 = 75欧。

我正在做的机器最大输出功率时电压是8伏(8W),但手头上没有同等功率的放大器,只好用4伏的机器将就。但我认为这个结果还算是比较符合真实情况的。

当然,还是要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缐計祘器少輸入两個最重要的基本参数(所需電感量和通過直流),怎么能得到合适的磁通結果呢?這两個参數 ...

你好,

不知你提及的是哪个在线计算器,估计是第一张,即最大磁通那张吧。

计算器上有直流参数输入项,但因为扼流圈与推挽输出变压器一样,是二端反相输入的,直流成分可以抵消,所以在此就不考虑了。

谢谢提醒。

还有,如果套用上面的计算方法的话,5*8铁芯绕1500匝就可能达到10H,这好象出了自已的想象范围。准备实际操作一下,看看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可以用恒流源啊,电感还有相位问题

你好,

用仿真试过前级高阻抗输出,但需要50H以上的电感量及50伏以上的前级工作电压,超出自已的能力范围。

至于相位么,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我自认并不发烧,对单声源的相位并不感冒,所以就忽略了。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仿真试过前级高阻抗输出,但需要50H以上的电感量及50伏以上的前级工作电压,超出自已的能力 ...

ei24舌宽6mm,ei28舌宽8mm
你这个8x20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ei24舌宽6mm,ei28舌宽8mm
你这个8x20啥意思?

你好,

8*20指的是EI28铁芯,叠厚20mm。

有点不成比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8*20指的是EI28铁芯,叠厚20mm。

你上面写着ei24。
你最终绕了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写着ei24。
你最终绕了多少圈?

你好,是80+80匝。因为怕绕不下,没用双线并绕,因此圈数上可能会有差异,但电感基本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是80+80匝。因为怕绕不下,没用双线并绕,因此圈数上可能会有差异,但电感基本相同。

算出来最大磁感应强度1.8特斯拉的饱和电流为135mA

你上面说的要绕10H,不需要1500T,需要613T,但是饱和电流降到18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出来最大磁感应强度1.8特斯拉的饱和电流为135mA

碰到一位也喜欢理论计算的,好象有点难得哎。

我没有去考虑饱和磁通的问题,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扼流圈输出可以等效为自偶变压器,通过的直流电方向相反。与推挽输出一样直流磁化可以被旁视,尽管在满功率输出时电流会到达1A左右。

还有10H的问题,那是输入变压器,准备用5*8铁芯,不是8*20的。

很高兴与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