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波段AM/FM电子管(27灯)收扩机制作连播

楼主(2023-07-08):
各位矿友兄弟好!
       近两年来,先后有不少同好、矿友、群友曾经给鄙人下达过一项任务,建议我制作一种带短波的多波段调频调幅电子管收音扩音机,而且最好还是带电子管FM立体声解码器的。
      说实话,这任务下得轻松,而我接得却赛过千斤之重担,内心的确有些忐忑不安,故鄙人一直不敢冒然接受,轻易下手。理由有三:
      首先是个人还没有想法。因为自己一直在玩的FM,不管是其技术挑战性还是它的实用性,都值得我去玩,而且这些年来,事实证明也的确很有玩头,硬要换个频道,再去玩AM好像兴趣不是太大。
      二是没太多的玩AM经验。自上矿坛以来,鄙人一直专注于玩FM,倒是积累了一点点经验。而AM也只是玩了一丁点MW中波段的,SW波段未曾接触,心里没底,怕是玩不动,至少是玩不好。
      三是需要的一些器材不太好找。AM各波段工作频率相比FM来说虽然不算高,但需要的一些电感线圈和中周器件,制作起来难度一点不低于FM,特别是比较理想的线圈支架很难找到,如果要玩,那也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找一些代用品,从而影响了玩AM的便捷性。
       没想到最近以来,鄙人突然觉得玩FM也不过如此,有想玩一点别的东西的念头。于是,就想起了前面提到的同好、矿友、群友给鄙人下过的那项任务。经过酝酿推敲,权衡再三,鄙人决定试试水,先玩一种带SW短波段的电调谐多波段电子管收音机-——10波段AM/FM电子管收扩机。
       鉴于本次制作的玩具收扩机,电路相对繁杂,制作周期一定短不了。故,鄙人决定从今天开始,采用制作连播的形式,像吃甘蔗一样,吃一节剥一节,不定期的,碎片化的呈现给大家,敬请各位斧正。

第一章    电路原理框图介绍

       本此制作,从制作工艺上采用模块化结构,根据不同电路的功能和规模,确定区分模块的PCB布局内容。所有波段的接收解调模块,全部采用国产微型电子管。功放采用常用的旁热式电子管,搭棚制作一个双声道单端功放组件。调谐控制采用成品的专用微处理器,用PLL锁相环实现自动的电调谐。有以下主要特点:

频率覆盖范围

1、FM:87.5~108MHz
2、MW:504~1602KHz
3、SW:
     SW1:4.75~5.06
     SW2:5.95~6.20
     SW3:7.19~7.30
     SW4:9.50~9.90
     SW5:11.65~12.05
     SW6:13.6~13.8
     SW7:15.00~15.60
     SW8:17.55~17.90

预计主要亮点

1、AM/FM双制式10波段接收;
2、传统手轮式旋转调谐,怀旧手感好;
3、PLL自动调谐控制,有20个频点存储空间;
4、VFD显示屏,综合显示波段,频率,频点记忆,立体声,自动搜索等信息;
5、采用10*10大型背光按钮制作的键盘,手感超好,视觉美观;
6、接收解调采用全电子管模块化电路结构;
7、FM波段立体声解调,采用分离度指标较高的电子管解码器;
8、SW波段采用二次变频技术,其中第一中频是450KHz,第二中频是10.7MHz。

待续。

楼主(2024-01-03):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这个德机的调容高频头是88-100的,要改成88-108的应该怎么改,麻烦您有时间指导我一下感激不尽,

       把高频头改一下频率,理论上很简单,只要改变一下本振LC回路的参数就行了。只是不同形式的高频头,由于他们的电路结构不同,元器件参数不同,制作工艺不同等等原因,改起来还是有难易区分的。
       一般来说,把高频头的本振频率覆盖搞定了,收台就没问题了。方法是把本振回路上的补尝电容C17换成6-10P或干脆去掉,这样高段频率就往上跑了,这个时候最好借用频谱分析仪看一下这个本振频率跑到多高,搞不好都超出国频范围了。当然,低端频率也不再是在原来的地方了,也会往高跑一些。此时,再调整本振线圈,使其电感量往增大方向调整。就这样高端调整半可变电容,低端调整线圈电感量,反复调整几次,本振就可以调好了的,该收到的台也就都能收到了。
      到这里,实际上高频头还没有完全改调好,还有高放回路也要跟着调整一下的,这叫调跟踪。方法如调整本振回路。调整时,用频谱分析仪接在高频头的中频输出端上,把频谱分析仪的中心频率设置在中频的频率上,扫宽设置500KHz-1MHz左右,收索电台就可以看到中频的电台载波信号了,幅度越大表示信号越强。接下去再分别在频率的高中低段,慢慢的反复的调整高放的LC回路几次,使中频输出电平都最高,这样就算调整好了。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一定适合你,请予谅解。

网友(2023-09-06):
玩电子管的最高境界,真是大开眼界了,好好收藏,多看几遍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2023-07-09):
搬个小板凳坐等

网友:
仰望中,   字数字数

网友:
很早看过您的作品,望尘莫及,为您带你赞,期待大作后续!

网友:
大手笔,强烈关注

网友:
为陈老师点赞!期待大作早日面世!

网友:
老陈这是天花板的制作

网友:
陈老师辛苦了!吃瓜群众,前排围观,等待更新!

网友:
强烈关注陈老师的作品。

网友:
大师的作品绝对的棒,可谓FM收音机专家。

网友:
很期待,立体声收扩机才能算真正的胆机天花板。

网友:
收音机的天花板了。赞

网友:
强烈关注.期待大作早日面世

网友:
大手笔,希望早日看到作品面世。

网友:
看了陈老师介绍的收音机指标、特点,简直一个字:赞!!!

网友:
欣赏终极产品的诞生过程。

网友:
陈兄,你这个东东,要发到国外的论坛。明珠暗投啊!

网友:
陈老师威武,期待中。

网友:
期待陈老师的大作,如果有空气连的版本,那样更原汁原味些

网友:
这个太难制作了

网友:
期待中,老师威武

网友:
十分期待,支持老师。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矿友兄弟的鼓励和支持!谢谢了!哈哈!

网友B:
再加上单边带,航空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单边带,航空波段

报告海河兄,这加不了。
因为本制作所用的控制器,是收音机产品上用的商品MCU,内部的程序已固化,所涉频段制式以及频率覆盖范围等都是不可改写的。

楼主:
第二章   调谐控制器的制作

       现如今,选择一套既带VFD荧光显示驱动电路,又具备调频、调幅、中波、短波调谐控制功能的收音机专用芯片与相应的显示屏,真的不太容易。鄙人这次所用的这套东西,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通过拆机所得,没法找到新品。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经过对芯片和VFD显示屏有关资料查阅和电路研究,参考了一些成品机的电路设计思路,再针对电子管的功能特点,鄙人总算画出了相应的应用电路,请看下图:

       有了电路原理图,画PCB板就省事多了,如同小学生作画,三下五除二就完事。说实话,我还是化了几天功夫,才搞定这调谐控制”三剑客”。

       年纪上来了,画图都怕画错,尽管是这样简单的电路,有时也会给自己埋地雷。好在自己还算认真,焊完上电就动作,这“三剑客"居然一稿就过了,真的是要感谢上苍!

       调谐控制器主板最小,焊接最为简单快捷,不费一点周折就成了。

       ”三剑客“中最麻烦的是数这个控制键盘,我选用的是10*10mm的带彩色背光的复位按钮,由于市面上只有印着0、1到9的数字面板,没有其它字符可选。虽然,商家说可以代为丝印,但有数量要求,价格也不低,我犯难了,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靠自己。于是,买了一种千元级的微型的激光雕刻机(因为捡了一根鞋带,还是要买双鞋的),哈哈!这下自由了,这键盘制作有事做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那就是调谐手轮的引入。大多数玩怀旧的人,都喜欢度盘和调谐手轮等旧有的感观体验。而该调谐控制器的调谐方式,是通过升与降两个按压开关来实现的,调谐时只能按压这两颗按钮。毫无疑问,这不符合一般冲着怀旧而来的爱好者的喜好。就这样,须通过一种转换装置,把升序降序调谐改成旋转调谐,请看下图:

       在这套调谐控制器(系统)中,要说需要调试,那就是PLL锁相环板。因为这块PLL板是连接调谐控制器和电子管接收系统之间的桥樑,是数模信号的交会处。它既要把控制器送来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如调谐电压的变换输出,又要把从接收系统中采样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控制器能理解的数字信号,如停台计数信号的形成等,的确需要做一些适配调试。相比之下,PLL这个部分制作起来稍显麻烦。

       解决了这些问题后,这套”三剑客“总算可以落袋为安了。

      夜幕中的”三剑客“。

待续

网友C:
短波這只一波段,中段用465K即可,如搞兩波段,可二次中頻,12M以上用10.7M二次變頂可有全套晶体管器件,改用電子管只要改變工作點、電路及用電容阻斷高壓直流即可。

楼主:
第三章     FM调频波段接收解调组件的制作

       关于FM调频接收,鄙人曾经玩过不少制作,在这里就简单介绍,一笔略过,不再用过多的文字详细赘述其工作原理和制作过程了。本制作主要由高频头和中放两个部分组成。

      一、高频头。一共采用了4个6C6B电子管,其中一个担任本振,另外3个充当调谐高放。

     1、 电路原理图:

     2、焊接制作:

     3、调试:

      高频头调试较为麻烦,特别是高联数调谐高放的高频头尤甚。但总的来说,一般注意把握好两个问题即可。
      一是调本振:首先要调试好频率覆盖,如果要接收87-108MHz频率,中频是10.7MHz,采用外差式变频,则振荡频率范围是:97.7-118.7MHz。调试的方法是:调本振线圈使低端频率到97.7MHz,调微调电容使频率高端至118.7MHz;
      二是调高放跟踪:这个高频头有6联高放调谐回路,调试相对复杂,最好是在频谱扫频仪平台上进行。调试高放频率跟踪的方法大体上如调本振一样,即频率高端调微调电容,低端调电感线圈,来回反复调整几次,直至高放频率与本振频率始终有一个10.7MHz的频率差,最好使整个跟踪过程的高放电平值都是最高的,且其电平值在全频段中尽可能的均衡一致。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说的,实际调试中很难完全做到。

       二、中频放大器。本放大器一共采用了4个6J1B电子管,依照传统的设计,二级电压放大,一级限幅,一级鉴频。放大器的级间耦合度控制,既可采用耦合线圈绕制法,也可采用屏蔽罩开窗法,本制作采用前法,并按照前松后紧的原则掌握。

     1、电路原理图:

     2、焊接制作:

     3、调试:

       中放调试相对高频头要简单容易一些,只要是电路设计合理,中周耦合度控制得当,在频谱分析仪上就可以搞定,无需进行介入式扫频调试。其鉴频曲线也可借助示波器,甚至是万用表进线调试。
      方法是:在确定10.7MHz信号准确的前提下,只要调试鉴频中周初级线圈磁芯,使输出的复合音频幅度最大,同时调试次级线圈(失谐线圈)磁芯,使音频信号(隔直前)输出的直流分量电平为零即可,并且是让频率前后失谐时,其+/-直流电平基本对称。此时,当输出直流电平为零即叫谐准。

       三、与PLL调谐控制器的联调。本制作调谐控制,是在专用收音微处理器控制下的PLL锁相环进行调谐的。所以,在调试好高频头和中放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它们进行控制联调,以实现调谐的手动,自动,停台,存台等功能。

       1、这是调试好的高频头和中放:

       2、这是PLL调谐控制的“三剑客”:

       3、PLL与接收系统联调中:

       四、演示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4MjI2MjYwN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4MzEyNTAwMA==.html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這只一波段,中段用465K即可,如搞兩波段,可二次中頻,12M以上用10.7M二次變頂可有全套晶体管器件,改 ...

是的,没错。不过,在本制作中,AM的中频只能用450KHz,因为控制PLL的MCU程续参数不可改写。

网友(2023-08-13):
真大师,太牛了。期待硕果。

网友D:
请问陈老师一个问题:高频头调试时所须的调谐电压來自哪里?

网友E:
楼主在电子管FM的功底非常的高!既然SW使用二次变频技术,PLL锁相环,不如DDS本振!索性FM也是可以使用同一套DDS!一次变频使用固定本振,输入输出使用带通滤波器,这个是成熟方案应用30多年了!二次变频才是选频的关键!

网友F:
要从几十本书上看到的内容,能从老陈的贴子中一次看齐,真是矿坛人的福分。
我就默默观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从几十本书上看到的内容,能从老陈的贴子中一次看齐,真是矿坛人的福分。
我就默默观赏吧!

老弟你过誉了,谢谢!这些都是过去的技术,且早已被时代淘汰了。咱们是因为有空闲,才捡这些起来东西玩一玩高兴而已,怀旧嘛,就这样,别太当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电子管FM的功底非常的高!既然SW使用二次变频技术,PLL锁相环,不如DDS本振!索性FM也是可以使用同一 ...

多谢老弟的建议,不好意思,开玩前早就制定了技术方案,不便中途改弦更张。
       再者,DDS解决本振固然可行,但高放调谐,如何让DDS参与跟踪,进而实现调谐呢?还请老弟祥尽指教,最好是老弟你制作一个样板帖上来,那怕是单波段,最简单的制作也行,我回过头来一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陈老师一个问题:高频头调试时所须的调谐电压來自哪里?

各波段高频头上,都设计有调谐电压处理电路,供调试或电位器手动调谐时使用。本制作方案中的调谐是采用MCU微处理器+PLL锁相环实现调谐的,无需另外考虑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楼主:
真诚地感谢楼上各位仁兄贤弟的关注支持,尽管回复时间迟了点儿,但我是真心的,一并感谢!

网友:
膜拜,佩服

楼主:
第四章     AM中MW波段接收解调组件的制作

       说实话,相比FM波段和AM的SW波段而言,制作MW波段接收组件是最简单容易的,不管是所涉频率还是其电路规模,都是相对省事省力的,我觉得从制作难度上说,它属于入门级。正是因为这样,本章介绍的制作内容就要简洁一些,敬请各位谅解。

1、MW接收组件电路原理图

       从电路原理图上可以看到,本接收解调方案中一共使用了4个微型电子管,其中用一只6C6B单三极管做独立本振,一只6K2B做高放兼做变频,二只6J1B做中频450KHz电压放大和AGC控制电压形成及检波输出。为了更好地控制MW波段近程电台的接收效果,本电路中的AGC起控电平,设计为可根据接收地点的电场强度实际,进行起控点因地设定的功能,以期达到最佳的接收效果。

2、组件的焊接及电路功能介绍

3、调试

由于本组件制作简单,大部分爱好者都已玩烂了,我就不再在这里摆弄赘述了,以免闹出班门弄斧的事情,敬请谅解。

4、接收效果

手动调谐接收效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wMTQyOTgyOA==.html

PLL自动调谐接收效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5ODgwOTY2MA==.html

晚间接收效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5ODgwNjk0OA==.html

待续。

网友:
玩了几十年胆机,原来只玩了陈老师设计方案中的最简单的一部分(功放部分)而已,顶礼膜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不过,在本制作中,AM的中频只能用450KHz,因为控制PLL的MCU程续参数不可改写。

请问,屏蔽罩是定制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波段高频头上,都设计有调谐电压处理电路,供调试或电位器手动调谐时使用。本制作方案中的调谐是采用MC ...

谢谢老师讲解!再有一问:屏蔽罩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