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绿油,好家伙。。。UV灯+绿油

楼主(2023-07-08):
居然还是第一次使用绿油,惭愧。
修了个自家的电驴充电器,运放芯片拆下来发现下面有胶把焊盘拉坏了,本来打算老办法,漆包线+704胶=对付,
但是突发奇想,花了几十块买了瓶绿油+紫外线uv灯。
第一次经验不足,绿油涂多了点,但是好在uv灯给力,10分钟照射后,1.5毫米后的绿油层也硬化了,甚至最后硬到用电磨才扣出焊盘。
以前的PCB板子烙铁加热久点,绿油就掉漆了,没想到自己这个山寨绿油焊盘能那么结实,明白了资本的力量这是故意调薄的绿油层。
最后留个问题:
用于固定一些零件大家用 uv胶 还是 704多?uv胶各种价格差距很大,粘手工的便宜,粘电子的贵多了。

网友:
感谢大佬经验分享!

网友:
除非以后不会换件,绿油主要是覆盖裸露的PCB铜箔。

网友:
学习了,经验之谈。

网友A:
是不是阻焊剂啊?不知各种颜色在性能上有无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阻焊剂啊?不知各种颜色在性能上有无区别。

一般都是绿色的。

网友:
704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用胶我用的是丙烯酸酯成分的哥俩好,比环氧树脂强太多了。

丙烯酸 和 环氧树脂 的AB胶我都用过,感觉丙烯酸的粘不牢,倒是环氧树脂的绝对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