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的电池养护模式

楼主(2023-07-08):
很多人用本本是一直插电的,如果把电池模式设为普通,会因为长期满电损坏电池,我以前的hp本本,一直插电很少用电池,结果没几年电池就不行

联想本本可以用软件设置为养护模式,充电到55-60%就不再充,就是所谓的半电保存,可以保护锂电池的寿命

但是bios里无法设置该模式,必须安装联想管家,通常叫xx管家就不是什么好软件,很占资源臃肿,装了之后整个机子都变慢;如果卸载联想管家,电池模式会被恢复成默认,而不是养护模式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

先把当前系统做个ghost, 然后安装联想管家,设置养护模式,最后ghost回去,这样就能保留住而不会被改

另外bios升级也会清除原设置,恢复默认,也需要来一遍上面的操作

要是直接在bios里开放设置就好了

网友A:
你真相信那些媒体说的电池半满能延长使用寿命?

我手机每次晚上充100%,天亮想起来才拔下来,至今抗用,而同期买的手机精心养护的同事们,手机电池全不行了…

我2012年买的三星笔记本,也是历来每次都充满,当初电池能播放音乐5个小时,现在还能播放将近2小时。而同期买的笔记本,精心养护的那些人,他们电池都不知换过多少块,直到三星在大陆不卖笔记本为止…

网友:
我的THINK本子常年插电用,三年了,现在偶尔用一下电池,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我的thikpad E540笔记本,平时电池不安装,半年左右充一次维持电量,从2015年到现在充满电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工作2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相信那些媒体说的电池半满能延长使用寿命?

我手机每次晚上充100%,天亮想起来才拔下来,至今抗用, ...

半电保存确实延长电池寿命的办法,它是指长期不用电池插电使用的做法,如果平时有用电池就没必要,国外有测试过的,这个可不是什么自媒体说法

你当初5小时,一直插电使用,现在2小时,这已经衰减很大了,而你说的那些人精心保护是怎么精心保护的? 是半电保存吗? 早期的本本是没这个功能的

我的亲身经历,hp电脑几乎插电使用,很少用电池,没几年电池待机不到半小时

手机不同,几乎不会有人手机一直插电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电保存确实延长电池寿命的办法,它是指长期不用电池插电使用的做法,如果平时有用电池就没必要,国外 ...

我那本可是十一年前买的,就算再怎么保养,有多少电池能抗11年?同期的笔记本那些精心保养的,电池早变砖了…

三星730U3E是支持手动设置充多少电的,不改就默认80%,我设置成100%,始终让它充满电,出门拿它给手机当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本可是十一年前买的,就算再怎么保养,有多少电池能抗11年?同期的笔记本那些精心保养的,电池早变砖 ...

你一直没明白半电保存的含义,它是指长期不使用电池的情况下,不要满电保存,联想会设计这个养护,就是冲着很多人可能一直插电但不使用电池的习惯而设计的,另外锂电池出厂并不是满电的

我刚才就问你,你所说的所谓的精心保护具体是怎么保护的? 你又说不上来,早期本本没有养护模式,你所说的精心保护只有1种情况,就是舍不得用电池,一直插电使用,那就是我说的死得更快

其实锂电池要是保存方法得当,即使长期存放10几年,根本不是问题,这种货淘宝又不是没有,只要激活一下,基本和新的差不多

如果,即使本本平时大部分时间插电使用,不定期偶尔用用电池,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我现在也会隔1-2个月完整使用一次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电保存确实延长电池寿命的办法,它是指长期不用电池插电使用的做法,如果平时有用电池就没必要,国外 ...

看来你没明白我说什么。

干我们这行的大部分时间插电用,有时出个差去客户现场才会带笔记本不插电用,一般频率3-6个月不等。

笔记本和笔记本也不一样,未必一直插着电就充到100%,充电是有协议的,我们这还有一个部门专门编写充电程序,只不过不是给笔记本。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三星的本默认80%,就算你插电1年也绝对不会超过80%,除非用户去调整这个值。我就是这样的用户,把充电阀值那个条用鼠标拖到头让它充到100%。

不要觉得这有多高的技术。我很久前的Windows Phone手机也支持这样做,就算始终插着电也可以不给电池充电。插USB传数据时我经常这样做。

HP的本貌似不行,疫情期间我买过一款HP的本,不足一公斤,超薄的那种。只要插电就给电池充电,除非充满到100%才不充了。联想的本我没用过,不清楚。

至于锂电池轻松10年不是个问题,这点我不同意。公司的笔记本电池3年不变砖的不多,10年前的手机电池现在不鼓包的也不多,不论怎么精心保养。至于淘宝上那些货,起火冒烟都正常,用10年纯属做梦。

网友B:
2014年的联想本,没有使用过电池养护模式;
一直插电使用,电池还有大约一个小时的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明白我说什么。

干我们这行的大部分时间插电用,有时出个差去客户现场才会带笔记本不插电用, ...

三洋过期的大红袍锂电池我都买过不少,冒什么烟? 没买过就瞎YY,锂电池只要不是过放,基本不会放坏的,存货10年很正常,只要激活一下基本满血复活

至于笔记本电池,和个人使用习惯以及是否有类似养护模式有很大关系,差别很大,你不能动不动拿这些作为例子来证明,根本没有说服力,比如有些人喜欢把电池放电到0%才充电,那电池没几下就报销有什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4年的联想本,没有使用过电池养护模式;
一直插电使用,电池还有大约一个小时的容量吧。

一直插电,只剩1小时已经衰减很厉害了,按那时的情况新的至少4小时吧,这就是保养不当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也是如此!鸟电芯差,你再注意保养都不行。小孩的一台4411S一年左右就出包,我当年买的联想F20,那 ...

对,就是这个意思。电池质量不好,天天当神仙供着也没用,电池质量好,怎么折腾能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插电,只剩1小时已经衰减很厉害了,按那时的情况新的至少4小时吧,这就是保养不当的例子

Windows 可以用 powercfg /batteryreport 获得新电池的设计容量和当前容量,看看到底衰减了多少

使用时间受很多因素影响,直接看容量最准确

网友:
MacBook可以用Charge Limiter或者AIDe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