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1旁边的flash芯片的作用

楼主(2023-07-08):
请教玩过的朋友这个flash有什么作用?
经过查找资料有以下几个疑惑:
1.据说是升级固件用的?莫非开机前给flash写入7751的新固件,开机后7751会自动加载升级固件,然后flash就无其他作用?
2.据说里面可以放置各种系统,开机时候通过mcu让7751有选择性的从flash里加载不同的固件系统?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就相当于电脑硬盘,没有就启动不了?
3.据说为开机时候作为系统补丁用?比如一些key代码,可以开启某些增强功能。

到底这个flash作用是什么,有没有大神给解惑一下,比如若没有这个,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是您编的我理解,这做工手艺实在和您帅气养眼的头像有点不配套,还是多修炼吧

多学习一下怎么钻 ...

本来不像鸟你的,但你咬着不放就会两句呗,源码在我这,这点程序还需要抄? 这本来就是业余爱好的东西,我这外壳在没有大型设备的情况下还想多好看 ,我需要的是功能,使用便捷性,这是dsp收音机的优点,好不好看页只有我自己看,我又不发论坛不卖钱,像你搞来卖钱一个劲在那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样说,应该是对编程不太懂的,1602在不同的程序下有没有干扰表现是不一样的,同样12864

也是 ...

哈哈,嗯,就你懂吧,要不是我玩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机子真不信你扯。我发现你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去贬低别人然后再强调你那程序如何的优秀,我不否认汇编的高效优点,但用在这没有你想想中的高,除非你循环无间隔的刷屏,否则你再优化就那个指令,12864和1602命令都差不多,无非就是通过rs的高低电平去区分总线是指令还是显示的数据,写地址接着写数据。同样6686同理,只要初始化后剩下就只是通过发送命令控制调频波段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观察了一会,楼上怀旧上个世纪的元器件帖子非常火爆,楼主的真正技术贴非常冷清,

甚至点击进来看看的 ...

说修改开源都不会有点过了,我用某个开源时,喜欢搞懂开源代码最起码思路和作用, 不像一些人图省事闭着眼搬过来快速弄出声了最后觉得自己很牛逼的样子。有多少人知道1005的车机天线电路和参考手册推荐的大相径庭?这个flash芯片真正作用是什么?我想论坛里即使会编程的也一知半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大佬,拿个成品出来给我等开开眼啊!

闲鱼上一大堆68和7751手删现在网上都能找到了,只是有一群机贩子乱起价,通过个单片机iic照着手册一步步初始化就可以出声
,不是每个人做好机子都  写长篇大论去发的。

网友(2023-08-09):
tef6686的的汇编程序我已经写好完美选台出声,7751的程序和6686差不多,初始化数据大约6k左右字节,

我用51单片机把3.5k放在89c52单片机内部flash空间,3k左右放在程序rom,开机时候轮流读取完成初始化,

标准i2c规范,和51单片机只有两个线连接,编写传输指令i2c可以不应答。

网友(2023-07-08):
我没玩过7751,但是能想到的是,数字调谐收音机都需要有个存储器用来存储电台频率。

网友A:
我观察了一会,楼上怀旧上个世纪的元器件帖子非常火爆,楼主的真正技术贴非常冷清,

甚至点击进来看看的人都屈指可数,在这个大多数人沉迷于老旧元器件的氛围,楼主的

孜孜不倦的问题显得形单影只,无人能提供有效帮助。连对我吹我还是液体的时候他

就开始编程的大湿都没进来指点一二,刚刚还活跃在楼上上个世纪元器件帖子里,不过楼

主本人对待问题还缺乏严谨,没有发图,没有型号,没有容量大小无图无真相,甚至是不

是flash还是个谜。我的6686底层程序编写已经收台出声了,已经心里有底,我来告诉楼主

一些信息,7751和6686有个相同点,都需要通电之后初始化数据,这个数据比较庞大,我用

89c52单片机这个初始化数据足足超过单片机一半的容量,楼主需要等芯片通电之后延迟一段

时间用标准的i2c或者您钟情的spi(这个spi我不太懂不知道对不对)把这些初始化数据全部

写入6686或者7751,第2步,待命指令,这时候芯片供电电流达到70ma。第3步,激活指令。第

4步,去掉静音指令。第5步,写入频点数据,这时候电流进一步加大到170毫安,能收台了。

      这里重中之重就是初始化数据放哪,我是先放在89c52的程序rom,当然以后也可以想办

法放在单片机内部flash,以免占用程序空间,也可以放在另外元器件24c04之类的eeprom,这

个初始化数据必须有,没有就芯片就是砖不出声。所以当务之急楼主任务是选择好单片机,熟悉

i2c协议传送,基本功得扎实,得完整无误的把初始化数据全部送入6686.初始化数据6686pdf里

面有,自己看一下吧。这条路很难走,因为这个论坛几乎没有人能够独自编写6686的底层程序,

都是用别人开源改来改去,彩屏干扰的不要不要的,但楼主显然改开源的能力都没有,更别提自

己编写了,祝愿楼主不要放弃,至于您说的flash是啥,这个问题不重要,即使你知道了对你编写

6686或者7751程序毫无帮助

网友:
一搜就有了,就在本坛,俺不玩收音机的都能轻松找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42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观察了一会,楼上怀旧上个世纪的元器件帖子非常火爆,楼主的真正技术贴非常冷清,

甚至点击进来看看的 ...

编写底层不难,是我的兴趣所在, 不过7751的资料很少,比如编程资料,网上的都是人家写好的,真心没意思

我玩stm32所有的底层都是我自己写,包括最近玩的sdio, 48MHz+4位模式,读一个块 512字节,只需20多us,速度飞起

不过我不玩车机芯片,信号处理过多,这对模拟信号不是好事,而我们平时使用收音机是静止接收,使用场景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修改开源都不会有点过了,我用某个开源时,喜欢搞懂开源代码最起码思路和作用, 不像一些人图省事闭着 ...

那就不要开源,自己写底层纯净代码,那个flash不用想它干嘛的,多半是加载开机时候的初始化数据而已

那个帖子说实话,我的6686程序都快完工的人都看不懂,对你也没有参考价值,初始化数据完全可以放在

程序rom里面,我就是初始化数据放在程序rom里面,从地址800h开始放,800h前才是收音本体代码和显示

你要猜透别人的代码思路,会费事走弯路。等自己代码出声音了,再按照自己个性来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编写底层不难,是我的兴趣所在, 不过7751的资料很少,比如编程资料,网上的都是人家写好的,真心没意 ...

呵呵,底层不难吗?那就不说车机dsp芯片,这个论坛我已经见到好几位信誓旦旦想写72131,7001这些老土传统

三十年前的收音锁相环程序的朋友,雷声大雨点小,到几个月后然后说技术含量不高,用处不大,有其它更多的知识

要学然后不了了之,很多人只是一味显摆玩的单片机速度多快,多高端32位的。代码写不出,语言再高端,硬件再牛

也是白搭,我也没那么前卫,我写个6686也就用12兆的89c52老土单片机,8k程序空间,也能跑,程序还嫌快,要

延迟等6686。6686芯片远比单片机慢,至少我在走,在按照自己兴趣在坚持不放弃,我才不会管6686音质如何差,7751

多高端,写出代码就是我的目的,收音机就是收音机,不难也不高端贵在坚持,可就是吹牛人太多,没人能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底层不难吗?那就不说车机dsp芯片,这个论坛我已经见到好几位信誓旦旦想写72131,7001这些老土传 ...

32位确实很好用,我早就不玩51了,完善的中断,和DMA是两大利器,复杂任务非常好用,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位确实很好用,我早就不玩51了,完善的中断,和DMA是两大利器,复杂任务非常好用,省时省力

我知道更高位的单片机好用,但我学编程时间太短,起步太晚,也就三年而已,51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

我在目前能满足收音机编程的情况下还不适合再多花钱更换单片机和编程环境。等以后需要处理更复杂的数据,

或者更大的程序再换。6686的程序目前是我写的最庞大的程序,但还行,89c52身材完全可以应付,现在好多学生

毕业,正是白菜价搜刮毕业二手单片机和液晶屏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开源,自己写底层纯净代码,那个flash不用想它干嘛的,多半是加载开机时候的初始化数据而已

...

对于退休在家空闲时间很多的人,可能有时间自己写底层,耗费的精力和时间 比 有现成的代码拿来修改多的多。像大多数没时间的人慢慢写底层也坐不住,要学会站在巨人肩膀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退休在家空闲时间很多的人,可能有时间自己写底层,耗费的精力和时间 比 有现成的代码拿来修改多的多 ...

我说了这么多,楼主还没明白我的意思,6686和7751程序没有巨人写的,哪有巨人肩膀给你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这么多,楼主还没明白我的意思,6686和7751程序没有巨人写的,哪有巨人肩膀给你站啊

本坛有人开源过写好的,你有7751的编程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这么多,楼主还没明白我的意思,6686和7751程序没有巨人写的,哪有巨人肩膀给你站啊

有的。6686和7751都有别人公开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6686和7751都有别人公开的代码。

我看了一下这些源代码和反应实际使用效果,7751就不用说了,车机切切割割,改造操作复杂,编码器错误,

屏幕还是极其简陋的1602,干扰大,我都没耐心看,也看不懂,6686的开源程序也差不多,按钮用了

若干,旋转编码器用了两个,操作也是极其复杂,胡里花哨的彩屏也改变不了一个十几块的磁棒中波

收音机轻松秒过6686,这种开源程序如何用,如何优化,都是未知数,至少我不想用,一个优秀的程序

应该是程序烧进单片机就ok,两个数据线给显示器,两个数据线给6686,一个旋转编码器选频率,按下存台

就这么简单,最最重要无干扰,我开发的6686也是延续我自己架构,简简单单一个旋转编码器按下存台出声o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这些源代码和反应实际使用效果,7751就不用说了,车机切切割割,改造操作复杂,编码器错 ...

信你讲的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信你讲的就完蛋了!

真对不起大哥,触碰到了不该.......,NXP 775X实现FM的高品质音乐,最佳的接收效果,

无与伦比强劲推力,温润,拳拳倒肉,恩智浦nxp 775X 棒棒哒,,,,,嘿嘿

网友C:
高手这么多,没人卖个成品吗?求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这么多,没人卖个成品吗?求成品.

7751成品咸鱼多的是,300多到千把元,随挑

网友F:
跑题了,那个flash为了跑DEMO固件。按道理说 NXP有些功能是收费的,为了绕过,所以有那个三小时限制的演示固件。。。

买208后缀的芯片就没这flash的事了,也没3小时限制。

一堆人讲一大堆宾州,,,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题了,那个flash为了跑DEMO固件。按道理说 NXP有些功能是收费的,为了绕过,所以有那个三小时限制的演示 ...

就是一个存放补丁的,固件很多杂七杂八的功能需要这些补丁  ,,,,,最近生可乐挺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这些源代码和反应实际使用效果,7751就不用说了,车机切切割割,改造操作复杂,编码器错 ...

任何电平波动都会产生干扰,1602都觉得干扰大? 那请问大哥到底还要用什么屏幕?但我看你还是12864,那个只会更大,  7751割板是旨在低成本改造可用,不是最理想的。不是谁都有那精力开板一个个焊接组装的,还要买一大堆零部件。这些6686 7751之类的dsp本身就是汽车收音ic,着重的毫无疑问是FM ,(谁在汽车上听AM?),所以中波不敌传统收音机也不是什么怪事。
egg坛友的程序也是在前几个网友的基础上来的,我也用来改成自己喜欢的程序,那程序之所以这个操作发杂是为了在1602这个有限的显示屏上实现更多的功能或选项,当然了如果你不需要这些或者有更高分辨率的屏幕程序还可以简化些,这些我都试过,但就显示屏来说,1602基本上算是最低干扰的了,毕竟是字符屏,还用的四线。

底层的东西不是说谁谁高手才能写出来,而是好比建房子,不可能砖块也要自己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任何电平波动都会产生干扰,1602都觉得干扰大? 那请问大哥到底还要用什么屏幕?但我看你还是12864,那个 ...

您这样说,应该是对编程不太懂的,1602在不同的程序下有没有干扰表现是不一样的,同样12864

也是一样。我就是烧砖的,我用的是汇编语言很低端,很多人喜欢高级语言是看不起汇编的,我也

不喜欢用别人的砖,我就是从底层写6686的i2c开始指令,6686多达4k左右初始化数据都得自己一个

一个传送进89c52,过程很艰难,但我喜欢这过程。这个对于心安理得用别人的开源程序做7751收音

机,出现干扰不懂研究程序还怀疑单片机是真是假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这里虽然是技术论坛,

但有时候谈技术不一定受欢迎,那我就吹几句吧,7751实现高品质音乐,最佳的接收效果,无与伦

比强劲推力,温润,效果拉满,通透,拳拳倒肉,恩智浦 7751 棒棒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嗯,就你懂吧,要不是我玩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机子真不信你扯。我发现你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去贬低别 ...

如果您能和我谈论代码时序给6686或者7751初始化或者优化的时候,您就是我的大湿和朋友,如果您的话题只能

维持在单片机真假,超强灵敏度,效果拉满,我没那个时间 不够还真感谢有些不服气的杠精,我以前眼光压根

看不上6686 7751这些十几块钱的廉价芯片,一直是乐此不疲给72131.7001这些老土的锁相环写程序,只是看到更多人

拿别人的程序做收音机显摆,我看不下去我自己也能写,而且我用资源更少字节更少的51单片机写,这样才有挑战性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能和我谈论代码时序给6686或者7751初始化或者优化的时候,您就是我的大湿和朋友,如果您的话题只 ...

呵,鸡同鸭讲,拜拜

网友C:
这么多大佬,拿个成品出来给我等开开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大佬,拿个成品出来给我等开开眼啊!

6686小板已经在我的51开发专用板出声收台,汇编程序编写,会用最便宜最常见体积最小的51小板

支持,不会支持1602液晶屏,图上1602液晶屏是开发看数据用的,成品直接无屏幕或者支持数

码管595静态屏,慢慢写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完工时候再考虑是否程序共享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一大堆68和7751手删现在网上都能找到了,只是有一群机贩子乱起价,通过个单片机iic照着手册一步 ...

程序不是您编的我理解,这做工手艺实在和您帅气养眼的头像有点不配套,还是多修炼吧

多学习一下怎么钻孔,这马虎心态编程序是不适合的,我做这样子我也不会去发长篇大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题了,那个flash为了跑DEMO固件。按道理说 NXP有些功能是收费的,为了绕过,所以有那个三小时限制的演示 ...

谢谢解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存放demo固件用的,开机时会引导让7751从flash加载这个demo固件,这个固件也可以是7.0,8.0的系统固件,而芯片的本身固件版本是无法更新的,比如204后缀的系统是没有任何办法升级到208系统的?

楼主:
208后缀的 芯片自带固件是不是8.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存放demo固件用的,开机时会引导让7751从flash加载这个demo固件,这个固件也 ...

理论有,在NXP手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208后缀的 芯片自带固件是不是8.0的

试过了,是!

网友(2023-08-10):
搞台SR-268不香吗

网友(2023-10-25):
SR-286玩了两个月

网友(2025-01-27):
请问大佬,那么207后缀的芯片可否理解为内置了7.0版本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