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许老师设计的100mA交流恒流源,制作简单、效果不错、很好玩,大家一起做....

楼主(2023-07-08):
最近我做了许老师设计的100mA交流恒流源(电池内阻仪),制作简单、效果不错、很好玩,大家一起做......
之前我也做了网上流传很久的 LM317+NE555的电池内阻仪,能工作、但不是很好。注意表现在:随着测量阻值的变化表头显示有规律的增加,而且低于20几mΩ的阻值表头会归零,使用起来很别扭。
而许老师设计的这个三极管多谐振荡器+BTL输出电路克服了上述缺陷,我感觉值得仿制。由于有了上次制作失败、这次制作没有拍照图片,缺少了许多制作过程的图片,只拍了几张后期测试图片,欢迎有兴趣的网友们制作。

许老师设计的交流100mA恒流源原理图

许老师设计的交流100mA恒流源原理图

网上找到AC-DC线性整流器原理图

网上找到AC-DC线性整流器原理图

组装后的内部图

组装后的内部图

线性整流器电路板

线性整流器电路板

网购的7107电压表外壳+PCB板很便宜。板子2元、外壳1.3元,比我以前做的漂亮许多

网购的7107电压表外壳+PCB板很便宜。板子2元、外壳1.3元,比我以前做的漂亮许多

焊好的200mV电压表头

焊好的200mV电压表头

这个表头与恒流源不能供电源,否则底数很大

这个表头与恒流源不能供电源,否则底数很大

开尔文夹短路显示.000

开尔文夹短路显示.000

手里只有这支1Ω误差0.1%的精密电阻、就用它来 “标定” 吧

手里只有这支1Ω误差0.1%的精密电阻、就用它来 “标定” 吧

测量1Ω电阻表头显示1.000

测量1Ω电阻表头显示1.000

测量0.22欧姆电阻

测量0.22欧姆电阻

两只0.22电阻并联

两只0.22电阻并联

测量50厘米焊锡

测量50厘米焊锡

测量25厘米焊锡

测量25厘米焊锡

50厘米很细对折

50厘米很细对折

对折后取一半12.5厘米

对折后取一半12.5厘米

对折后并联,显示11mΩ,这说明低于20mΩ的小阻值可以测量

对折后并联,显示11mΩ,这说明低于20mΩ的小阻值可以测量

随便找了几节18650旧电池测量......

随便找了几节18650旧电池测量......

恒流源用12V稳压电源供电,表头和整流器用一截18650电池供电,否则底数消不掉,不知怎么处理了。

恒流源用12V稳压电源供电,表头和整流器用一截18650电池供电,否则底数消不掉,不知怎么处理了。

前期制作的电池测试架

前期制作的电池测试架

洞洞板搭建的线性整流器

洞洞板搭建的线性整流器

交流100mA恒流源PCB版图

交流100mA恒流源PCB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心不错,向你学习!

谢谢您的关注!许老师的这个电路经过实做确实很好、要求不高、业余玩玩足可以,在此向网友们展示一下。并向许老师表示感谢!

今天给这个测量仪贴了个面板,至此本制作全部完成。

今天给这个测量仪贴了个面板,至此本制作全部完成。

网友:
谢谢分享,改天也照此制作一个

网友B:
做得真好,也想做一个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真好,也想做一个玩下。

谢谢二位关注,这个制作很容易、性能也不错,应该能满足个人挑选电池之用。其实恒流源PCB 板也是按0.54mm洞洞板设计的,完全可以用洞洞板焊。只是我嫌他太费焊锡(现在焊锡太贵了 )所以改用热转印腐蚀了一块板子。

网友A:
做得真心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许老师的这个电路经过实做确实很好、要求不高、业余玩玩足可以,在此向网友们展示一下。 ...

许老师的一个关系式就让我想了半个月,然后指针表就全想通了,对模电的理解也上一个台阶,正所谓:人“狠”话不多
您这工业设计我也相当佩服,这原本是个什么壳子,这么贴切?

网友A:
对了,R10用4只并串后,12V时发热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老师的一个关系式就让我想了半个月,然后指针表就全想通了,正所谓:人“狠”话不多 ,
您这工业设 ...

这个壳子是我很久以前在旧物市场2元钱买的一个 “可燃气体报警器” ,沉甸甸的,里面的变压器和小喇叭被我拆用了,这个壳子一直放着......

实做时发现我原有的表头PCB 板过宽放不进去、找到网上有卖这个7107数字表外壳和配套的PCB 板尺寸较合适(严格的说宽了2mm)就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壳子是我很久以前在旧物市场2元钱买的一个 “可燃气体报警器” ,沉甸甸的,里面的变压器和小喇叭被 ...

事实再一次证明,囤积破烂儿是DYIER的优良传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R10用4只并串后,12V时发热如何?

我用的是100Ω/1W的电阻4只串并联,连续工作几个小时53度、R0是7只1/4W 100Ω+电位器约42度;LM317+散热片约37度。室温为28度。

R0温度约42C°

R0温度约42C°

LM317温度约38C°

LM317温度约38C°

R10温度约53度C°

R10温度约53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再一次证明,囤积破烂儿是DYIER的优良传统 。

哈哈、好在老伴对我鼓捣破烂并不反感,有时掉地上的小元件都是给我捡起来、问我:“这个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0Ω/1W的电阻4只串并联,连续工作几个小时53度、R0是7只1/4W 100Ω+电位器约42度;LM317+散热 ...

这个温度相当不错了。

网友C:
做得真好!就像厂制成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定性如何  几天不用再开机 会不会飘逸

这个制作刚刚完成还没有几天。漂移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开机夹上1Ω电阻表头显示1.000、1~2小时后会显示1.001~2、变化1~2mΩ。具体变化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我没有高位表、就算有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
这东西也就是个玩(儿)、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自己偶尔鉴定一下电池 “做配套比较” 用一下,真想量化测试必须得用专业内阻仪标定。
我们业余玩玩也没有多高的要求、使用的机会也不太多。百十元买成品不划算(我不舍得花钱),做一个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真好!就像厂制成品一样。

朋友过奖了!其实都是手里的闲置物件拼凑的,只是这次拼凑的自己觉得满意、特发帖供网友们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由3块组成  一块是震荡和测试电路,第二块是交流转直流电路。第三块是表头显示  表头显示还需要改 ...

数字表一般都有交流200mA档位、不需要那块整流板了。只做一块100mA交流恒流源板子就行了。

网友:
温度如何恒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数字表一般都有交流200mA档位、不需要那块整流板了。只做一块100mA交流恒流源板子就行了。

上面出现了笔误!应该是交流200mV档;打成了200mA档,抱歉!

网友E(2023-09-05):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0Ω/1W的电阻4只串并联,连续工作几个小时53度、R0是7只1/4W 100Ω+电位器约42度;LM317+散热 ...

你在这儿说的和文章 最前面说的不一样啊,前面说的r10 是4个1/4w,r0是8个,后面说是r10是4个 一w,ro是7个电阻,有点晕

网友F:
面板是用什么材料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这儿说的和文章 最前面说的不一样啊,前面说的r10 是4个1/4w,r0是8个,后面说是r10是4个 一w,ro是7 ...

没有什么可晕的。许老师最后确定的电路增加了R10(100Ω),我用4只1W/100Ω 两串、两并、组成的4W/100Ω电阻。

我又看了一遍本帖,始终没找到我说过:“4只1/4W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板是用什么材料打印的?

面板就是用彩色(黄色)打印纸打出来的,表面贴一层透明胶带,用双面胶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就是用彩色(黄色)打印纸打出来的,表面贴一层透明胶带,用双面胶粘上。

看起来挺好

网友G:
做的真好,漂亮。看来我又该仿制老师的作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这儿说的和文章 最前面说的不一样啊,前面说的r10 是4个1/4w,r0是8个,后面说是r10是4个 一w,ro是7 ...

问题找到了。你说的4只100Ω四分之一瓦电阻、是许老师原文里面的介绍内容,不是我说的,我贴许老师的电路图与原文一并贴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真好,漂亮。看来我又该仿制老师的作品了。

动手做吧。DIY就是一种乐趣,而且造价低廉。后来我有做了一个7107交流表头,PCB板与表头板尺寸相同,可以安装在表头后面,整体组装更方便些。

AC-DC 线性整流器PCB图.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你说的4只100Ω四分之一瓦电阻、是许老师原文里面的介绍内容,不是我说的,我贴许老师的电路 ...

谢谢,回复

网友:
那个恒流源 电压绞合是进了AC-DC,A_DC输出再去到表头是吧,主要模电底子差点,原理没看懂,

网友:
你们,那个显示电压的是单独一块儿电压模块吗

网友E:
接电池顶针,和接开尔夹的接线方法为什么完全不同

网友H:
漂亮,正在自学EDA,不好学。

网友I:
这整流电路求讲解,为啥如此复杂
是能求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电池顶针,和接开尔夹的接线方法为什么完全不同

电池测试顶针是双线的,拍照图片看不清楚,买来一看就能看明白了,或网上找“测试架”看看结构图也行。
电压测试部分其实就是一块7107的电压表头。由于7107只能显示直流电压,所以在表头前端加了整流电路。我这个表头是买的成品PCB 板+外壳自己组装的,价格很便宜:PCB 板2元、外壳1.3元。其他元件我都有、就没买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整流电路求讲解,为啥如此复杂
是能求平均值?

是的,数字表头显示是线性的,这个电路是线性整流电路。大多数字万用表交流部分都是采用这样的电路。其实一点也不复杂,我做了几块都是一次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正在自学EDA,不好学。

你不妨试试 layout6.0,本坛有下载、也有教程、现在还能输入汉字,一般简单的电路完全够用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63928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测试顶针是双线的,拍照图片看不清楚,买来一看就能看明白了,或网上找“测试架”看看结构图也行。 ...

谢谢,我看到双线,但开尔文的双线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E:
下面那个绿色的电压表是怎么做的,如何接的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那个绿色的电压表是怎么做的,如何接的线,谢谢

那个绿色的小电压表是买的成品“三线0~100v”表头。将表头供电正负极对应接在测试架探针的正负极上,表头测试端也接在测试架的正极端就行了。

表头全靠被测电池供电,锂电池能测、单节1.2v的镍铬、镍氢电池测不出电压,表头供电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绿色的小电压表是买的成品“三线0~100v”表头。将表头供电正负极对应接在测试架探针的正负极上,表头 ...

收到,谢谢,我还有个想法,交流输出和AC-DC输入间,用个音频隔离变压器连起来,能消除同一个电源供电的底噪吗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也仿一个

网友(2023-11-05):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许老师的这个电路经过实做确实很好、要求不高、业余玩玩足可以,在此向网友们展示一下。 ...

你好,关于恒流源用12V稳压电源供电,表头和整流器用一截18650电池供电,否则底数消不掉,这个你们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E:
你这个图里的lm317的引脚图对吗,怎么和查到的lm317不一样,他上面写的是adj out in

网友E:
你好,请问你PCB上的lm317的引脚的标的和资料查到的不一样,资料正面是 从左到右 是adj out 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PCB上的lm317的引脚的标的和资料查到的不一样,资料正面是 从左到右 是adj out in

PCB 板子是对的。应该是我画图时调用的零件看错了,可能调用的是LM337的图案。您可以把这个零件解除锁定、然后将IN 与OUT换个位置,也可以将这个标识删除。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里的lm317的引脚图对吗,怎么和查到的lm317不一样,他上面写的是adj out in

改过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过来了,谢谢!

学习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过来了,谢谢!

我自己做的icl7107表头上电总是-0.001,最这个1还跳数,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做的icl7107表头上电总是-0.001,最这个1还跳数,知道什么原因吗

其实这也算正常、成品的数字表打在200mV档有时也会出现尾数跳变现象、尤其是交流200mV档更明显。短接输入测量端就应该归零了。
这与环境干扰、和我们使用的7107品质也有关系,我在10余片7107里面挑选、只有1~2片能基本归零、也不保证彻底归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也算正常、成品的数字表打在200mV档有时也会出现尾数跳变现象、尤其是交流200mV档更明显。短接输入 ...

谢谢,ICL7107交流毫伏表,你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ICL7107交流毫伏表,你怎么做的

这个我发了PCB图,就是在7107输入端的前面接入“线性整流器”就行了。

AC-DC 线性整流器PCB图.zip

按这个PCB图做一块线性整流器板子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发了PCB图,就是在7107输入端的前面接入“线性整流器”就行了。

谢谢,那个共电源有底噪,交流源输入ad-dc时,你们解决了吗,我在用功放时和播放源共电也会出现干扰,我把就把音频源的信号输出和功放的输入间用音频隔离变压器连接,喇叭的底噪就没了

网友:
这个做的太棒了,外壳非常完美啊,一定要做一个玩玩,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J:
这个电路就是淘宝卖的很火几十块的原理图吧....这个设计牛.成本低.还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就是淘宝卖的很火几十块的原理图吧....这个设计牛.成本低.还挺准

好像还不是。X宝有买的36元左右、他是直接做成了交流mV表,可能是单片机的表头,比我这个应该高级。
我做的这个就是把许老师的100mA交流恒流源与200mV的7107表头组合在一起了。由于7107表头只适用于直流测量、而且是线性显示的,所以我在输入前端加了一个200mV线性整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那个共电源有底噪,交流源输入ad-dc时,你们解决了吗,我在用功放时和播放源共电也会出现干扰,我 ...

供电源干扰问题我没有解决。
开始计划整机用12V电压供电,然后用7805稳压供表头使用,结果发现数字表头显示很大的底数,而且跳变,于是找了一节18650给表头供电(包括线性整流器)底数就消失了。具体干扰来自哪里也没确定,我现在是开关只控制表内电池、使用时外插12W稳压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供电源干扰问题我没有解决。
开始计划整机用12V电压供电,然后用7805稳压供表头使用,结果发现数字表头 ...

等我改完的PCB回来,我试试,效果好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我改完的PCB回来,我试试,效果好我告诉你

你还打版了,我嫌麻烦,随便腐蚀一块板就得了,从热转印、腐蚀、打眼总计不到1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打版了,我嫌麻烦,随便腐蚀一块板就得了,从热转印、腐蚀、打眼总计不到1小时

会自己做都是老手,那个年代都是自己作,如果现场急用,还是自己做的好,玩玩有免费打的就不用动手了,哈哈

网友E:
为会我测一欧时,表头是0.100,有万用表mv档测也是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会我测一欧时,表头是0.100,有万用表mv档测也是100mv

你的表头是2V的量程。表头是你自制的吗?查阅7107资料更改。
1. 看看表头输入端有没有分压电阻,有的话全部拆掉、让表头为200mV量程;
2. 把基准电容由0.022u更换成0.47u、电阻由100K换成47K;
3. 调整(改变)基准电压、从原来的1V调整为100mV;
4. 把表头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此时就会显示100.0了,与万用表是一样的。最好不要小数点,这样尾数显示1就是1mΩ、比用万用表做外挂更直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表头是2V的量程。表头是你自制的吗?查阅7107资料更改。
1. 看看表头输入端有没有分压电阻,有的 ...

我表头是2v的量程打的板自己做的基准电压是100mv,输入端确实串了一个可调电阻并一个2k的电阻,小数点选择在最左边的那个数码管上了,基准电容对,那个输入要串一个1M的电阻吗?
我的开尔文夹短路也不显示0,再是表头量程为200mv,量1欧不就超量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表头是2v的量程打的板自己做的基准电压是100mv,输入端确实串了一个可调电阻并一个2k的电阻,小数点 ...

不会超量程的。你测的是100mA电流、流过1Ω电阻、电阻上的电压,这个电压只有100mV,你表头是200mV量程怎么会超呢,只有电阻超过2Ω才会超量程,内阻超过2欧姆的电池已经该报废了.......
你把2K可调电阻以及并联的2K固定电阻全拆掉。(我猜它应该是并联在IN+与 IN-之间的),设计表头的人有意降低了表头输入阻抗、降低灵敏度,目的是抗干扰、显示0.000底数更稳定些。
IN+串联470K~1MΩ都行、不串也行,不影响测量数值。
至于小数点可以将线路划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超量程的。你测的是100mA电流、流过1Ω电阻、电阻上的电压,这个电压只有100mV,你表头是200mV量程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超量程的。你测的是100mA电流、流过1Ω电阻、电阻上的电压,这个电压只有100mV,你表头是200mV量程 ...

三块板子,一块直接用12v供电,别外两块用7805转5v供电,电池内阻58量成了136,我在恒流源和ac-dc间加了音频隔离变压器量得到j93,还是差太大,这个应该用5v隔离电源给ac-dc和表头供电才行,手头没有东西试了,回头去公司找找东西再试,用两种方式供电太麻烦了

网友K:
菜鸟问句,这个制作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K:
菜鸟问句,这个制作的用途?

这个可以测量电池的内阻。我们在组合电池组时需要把型号相同、内阻相同的电池串联或并联组合在一起使用。用这个“电池内阻仪”就能挑选出内阻接近的电池。虽然它不一定准确、但作为比较鉴别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超量程的。你测的是100mA电流、流过1Ω电阻、电阻上的电压,这个电压只有100mV,你表头是200mV量程 ...

我用12v电源,用7805转5v,再用3w电源是隔离模块试了,显示 正常,底数不大了,3w的隔离模块有点贵,我感觉用两个1w的分别给表头和ac-dc供电应该也行,顶多数码管没那么亮了,这样三块锂电池就行了,不用插电用了

网友(2023-12-07):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发了PCB图,就是在7107输入端的前面接入“线性整流器”就行了。

你好,这个整流电路有完整电路图吗?

我照着丝印在立创抄了一份,能正常AC~DC转换,用万用表能正常测量DC,用表头测就不行直接把DC电压拉低了

都是单独供电的,电压表头单独用也没问题

网友L:
原件参数照着丝印装的、转换正常、万用表测量两端电压都正常、7107电压表测转换DC会把电压拉低、7107电压表测可调电源0~200M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原件参数照着丝印装的、转换正常、万用表测量两端电压都正常、7107电压表测转换DC会把电压拉低、71 ...

从你的PCB板图片看不出是单面板还是双面板。7660电荷泵的3脚应该与地连接(我是用跳线连接的)、你再查查。7660在这里是完成正5V转换成正负5V的作用,因为运放TL062需要双5V电源供电。
这个电路是很成熟的,大多数字万用表交流档都是采用这个电路。AC转换成DC、如果出现误差可以调整500Ω电阻达到一致。

网友M(2024-05-04):
这个可以测6个电瓶的内阻吗

网友N:
测电池内阻,这个交流电流源的频率范围有规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测电池内阻,这个交流电流源的频率范围有规定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73205

这是许老师发的原文,您自己研究吧。具体一些东西我都忘记了。
许老师设计的应该是1000Hz,  实际要求不严格、800~900Hz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可以测6个电瓶的内阻吗

抱歉、我没测过6个电瓶的内阻。

网友O:
    问一下,看你1楼做的第三张图里,做好的交流100mA恒流源板,按原理图上,板子上应该是用两个7.2K电阻,但你的板子上好像不是7.2K的?是7.5K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一下,看你1楼做的第三张图里,做好的交流100mA恒流源板,按原理图上,板子上应该是用两个7.2K电阻 ...

我刚刚打开看了看,我用的是6.8K。许老师在帖子里说过:“减小R1 、R2, 加大R5、R6对输出波形有利”。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打开看了看,我用的是6.8K。许老师在帖子里说过:“减小R1 、R2, 加大R5、R6对输出波形有利”。

好的,还麻烦您再次打开看看,谢谢您!

也就是说您这个制作是只减小了R2 、R3, 没有减小R1、R4,也没有加大R5、R6了。我理解得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的,还麻烦您再次打开看看,谢谢您!

也就是说您这个制作是只减小了R2 、R3, 没有减小R1、R4,也 ...

是的,您理解的完全正确。R5、R6我用的是10欧姆/1W电阻。
这种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出来的既不是纯方波、也不是正弦波,他是一个圆角的方波。只要波形上下对称就行、频率也不需要多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您理解的完全正确。R5、R6我用的是10欧姆/1W电阻。
这种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出来的既不是纯方波、也 ...

   看大家都在试用这个Sprint Layout 6.0 (PCB设计软件),我也下载了下来学习下,花了一上午边学习软件边把顽童老师发上来的100mA交流恒流源PCB优化了下,见下图,有坛友需要的话,再把PCB文件发上来。橙色的线是跨线

其中有个问题说明一下,因为还不会做封装,T1、T5的外形不对,但管脚是对的,就是平面方向反了一下,安装三极管的时候注意方向。

网友:
    增加了D3、D4两个保护二极管,这两个二极管要安装在背面。

,不安装测低电压的电池应该也没关系。

网友O:
   没人要制作这个恒流交流电池内阻测试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人要制作这个恒流交流电池内阻测试仪吗?

跟帖的网友不多是因为这个“电池内阻测试仪”毕竟是简易的,能测吗、能,准确吗、无法确定。但是作为比较之用是完全能胜任的。
爱好玩电池组装的网友肯定不会用这个的,不玩电池组装的网友对这个又不感兴趣。
其实就是解决了一个有没有的问题,用着了、解决了难题,用不着、一点用也没有,只剩吃灰。

我就用这个简易mΩ表解决过两个难题:
1. 网购0.19mm漆包线商家错发成了0.21线,绕一对输出变压器最后发现不够了,找出0.19的线测试单米电阻发现与现用的阻值相差很大,又找来0.21的线测量、与现用的阻值相同。由此判断X宝发货的线径有误(也不排除是我的0.21线经有误,我认定的0.21线是一个成品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标称线径0.21mm、也可能是它缩水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小仪表准确的判定了单米漆包线的铜阻,这对我来说相档关键!
2.我买了8块锂离子电池、两两串联组装数字表池,检测后发现有两块内阻与其他相差较大,于是组装了3块,剩下的两块只能单独使用......

网友P(2024-10-23):
我用你这个电路打了PCB板,但是组装后接入RX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C9电容会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用你这个电路打了PCB板,但是组装后接入RX没有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C9电容会炸掉,

RX处没有电流输出?
你看看PCB 板上的“电流检测点”是否用短路插短接了?这里需要短接!
RX端子输出的是1000Hz的交流电电流,测量需要用交流200mV电流档!

网友P:
引用 楼主:
RX处没有电流输出?
你看看PCB 板上的“电流检测点”是否用短路插短接了?这里需要短接!
RX端子输出 ...

电流检测点这里要短接是吧,短接后才能测试使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流检测点这里要短接是吧,短接后才能测试使用是吗?

那个“电流测试端口”是检测恒流源是否正常用的,恒流正常后将他短路。

测量RX端子一定要使用交流200mV档!用直流电压档不行。

另外,我看你板子最下面有一个跳线好像没有接,你看看是否有问题?
          你用的三极管是c945吧、不好。这里电流较大,最好用S8050或9013.当然SS8050更好。

网友O:
  他这个是双面板,跳线应该已经做在板上了

原图如下,只有三根跳线,他的板子上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他这个是双面板,跳线应该已经做在板上了

原图如下,只有三根跳线,他的板子上已经有了。

你测了吗?它两面通吗?

网友:
这个就要问他本人了,正常做双面板做的都是通孔,应该是通的

网友P:
是不是我的开尔文夹子接错了啊?导致不能测试?大师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我的开尔文夹子接错了啊?导致不能测试?大师们帮忙看一下

开尔文夹先别安装、或夹个纸片将夹子两线隔离。用200mA交流电流表测量恒流输出端子两端是否有100mA左右的交流电流?
假如没有,检查多谐振荡器是否能输出脉冲电压?(用示波器观察:这个波形应该是一边圆角、一边直角的方波......)
假如测不到脉冲、说明多谐振荡器没有起振。检查三极管与阻容件的连接是否有错误、或三极管有损坏的......
假如以上检查无误,再往前找。检查多谐振荡器的供电电路。也就是LM317所提供的100mA恒流源。这里是100mA直流电流!(这里也可以给多谐振荡器直接供电、以便检测其是否能震荡)。至于LM317做恒流源、只有1只电阻不会有什么问题,查一下便知......

网友P:
波形震荡都有输出的,就是这个开尔文我接的对吗,V线绞合接一个开尔文夹子,I线绞合接一个开尔文夹子,是这样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波形震荡都有输出的,就是这个开尔文我接的对吗,V线绞合接一个开尔文夹子,I线绞合接一个开尔文夹子,是这 ...

不是!
你想啊、100mA交流电流、流过待测电阻、我们测的是待测电阻上面的交流电压,由此换算出电阻数值。这个原理弄明白了,就全明白了.....
也就是:V线胶合后分别接两个夹子;I线胶合后也分别接两个夹子。

网友(2024-12-28):
拿板凳 听课  学习  ,感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