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老式家用全自动稳压电源用途大吗?

楼主(2023-07-08):
我家里90年代买的,闲置了将近20年了。
最近老宅这边电压很不稳,一到饭点时间,微波炉一开,电脑主机就要自己断电停机。断电次数多了怕伤硬盘。
本来想给电脑配台UPS,但考虑到UPS铅蓄电池三五年就要换,不大经济。
后来突然想起家里原来还有个这玩意儿,能不能派上用场,给电脑台式机稳压用。
大家帮我看看能多大程度替代UPS,还是基本只是鸡肋?

网友:
不能代替UPS,否则等着坏硬盘吧。这货继电器不停的跳转,每次跳转都瞬间断电有个脉冲。电压不稳没关系,好点的开关电源都是90V--240V宽电压的,不影响用,除非断电,那没辙。

网友:
这种是继电器控制抽头调压的稳压器,存在瞬间断通电问题。

网友:
如果是SVC, 那就是电机自动调压的, 只有开始时有个几秒延时接通.  正常使用电压比较平滑,只有欠压/过压才会断开输出.TND是有断电延时的,保护冰箱之类的.

网友:
最近老宅这边电压很不稳,一到饭点时间,微波炉一开,电脑主机就要自己断电停机。

供电电压低,如180V,开个2000W的微波炉,也不会使180V下降很多,5V内。
先要查自己电线和各处的连接点,连接点出问题,开大负载就会使供电电压大幅下降,这种不稳定的下降,稳压器效果?

简单估测
开个白炽灯
自家没开大功率负载,它在闪,那是进户电压不稳
自家开微波炉在闪,那是自家线路各连接点出问题了

网友:
拆开看啊,不拆怎么知道是啥方案

网友:
起不了多大作用,N年前带黑白电视用过,鸡肋产品

网友:
有些稳压器是伺服电机带动自耦调压器的,这种稳压器稳压过程就没有电源突断的情况。楼主是啥地方啊?现在还有电压这么不稳的地方?记得80年代初城市里电压确实不稳,最低我测过只有150V,电感式日光灯点不亮,黑白电视机屏幕缩小成中间一块,80年代后期电网改造后电压稳如老狗,波动范围不超过10V。

网友:
以前问题是电压不足,现在问题是高压,动不动240多伏

网友: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电压太低电子管电视机在屏幕中间小方块,白炽灯发红光,如果有个这种自动调压器会好多了,那时生活比较困难,也没有这种调压器,没试过不知怎样,现在确实电压比较稳定了,这个没什么用了。

网友:
2楼正解,别用这个

网友:
楼主家的电压不稳,楼主测了实际电压数据吗??有超出(大于最高电压范围,低于最低电压范围)供电局的正常供电电压???若超出,就向供电局反映!!若因供电电压不稳定弄坏了电器,供电局是要赔偿损失的!!!你迟早要向供电局反映自己的用电问题,与其用鸡肋的稳压器,或是不管让自己的电器因电压不稳损失的数量更多,倒不如反映给供电局,让他们上门检测,然后处理至你满意!!!

网友:
现在电力不像70年代80年代那样匮乏,电力产量大于供求,电力行业也有供电标准,居民用电220V不能低于200V,如果的供电线路老化,供电半径过大,找供电部门都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供电线路本来就很糟糕,首先要检修线路了,是不是线径太细还是哪里有接触不良以至于带负载能力太差,还 ...

上了UPS,感觉UPS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很不对称啊。
只带了一台160W的台式办公电脑,输出电压竟然飙到250V。
我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

网友:
感觉好像是伺服电机带动自耦调压器的,可以打开看看,如果是,可放心使用。

网友:
只带一个电脑,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玩艺是继电器切换的,带继电器的是90系列三极管,切换瞬间有脉冲,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