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收音机的灵敏度真的很高吗?

楼主(2023-07-08):
图集上发现,向阳612-1,凯歌4B15这两部收音机的灵敏度真的有那么高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按照国标要求,厂家是在保证中放带宽的情况下,标出本机的灵敏度数值。如果,我们在调试一台正常工作的收音机,继续提高中频变压器的品质因数,使中放频率的谐振点,更尖锐,那样接收机的灵敏度会提高很多,能收到很远处的电台,但是,中放的通带会变窄,音质会变差很多。

网友:
就是一般的灵敏度而已,没有书上写的那么神。
刚好我前一阵子捣鼓了一台,并且又买了同性能的海燕B321,差不多的情况。

[打理老机]凯歌4B15-A六晶体管收音机(七十年代全锗管)

[老机展示]海燕B321六管二波段收音机(七十年代锗管)

补充内容 (2023-7-8 22:06):
楼主才比较了这两款,凯歌4B-15A收音机与海燕B321收音机,网上有很多说法,只有自己体验了,才清楚,也许有个体差异……

网友:
我觉得我的美乐灵敏度很高

网友A:
请问,第一张图的D1、D3作用是什么?

网友:
老收音机,牡丹的质量最好!特别是电路板。质量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第一张图的D1、D3作用是什么?

D1:二次自动增益控制;D3:音频限制二极管(作用与自动增益控制类似)。

网友:
基本上两级中放一级变频灵敏度都差不多,不会有高出很多的现象,提升灵敏度,只能增加高放和中放

楼主:
我还以为,他们比一般的收音机收台要多几倍呢.

网友:
我有凯歌4B15-A,收弱台时声音比其他的6管机、7管机声音要大很多。低放管都是灰点,中放也有用灰点管的,其他收音机一般用橙、黄、绿点管的居多,我觉得可以与三极管有关,其他电路什么的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B:
mV/m与毫伏、微伏怎么换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他们比一般的收音机收台要多几倍呢.

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双调谐,可能细节方面会有不同,但是对于目前的中波环境,灵敏度、选择性差异对于我来说好像没有觉得有大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mV/m与毫伏、微伏怎么换算?

没法换算,一个是场强的单位,一个是电压的单位,也可以这样子理解,拿1米的线,感应出来的电压就把场强和电压换算出来了。

网友D:
一般来说,三极管越多,灵敏度越高。

网友:
我感觉还是SONY TR-911 收音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三极管越多,灵敏度越高。

三极管过了,中放级数多了会自激。相反,增加一个高放级可能对灵敏度增加有好处。

网友E:
从我的收听经历中,觉得凯歌4B15或4B15-A(六管机)的中波灵敏度跟春雷(红旗)804(八管机)的相当,其他档次差不多的机子的灵敏度与之相当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双调谐,可能细节方面会有不同,但是对于目前的中波环境,灵敏度、选择性差异对于我来 ...

感觉这个向阳612-1收音机,就是使用了双调谐中周和来复放大,其他也没有特殊之处。这个0.2的灵敏度,不知道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我的收听经历中,觉得凯歌4B15或4B15-A(六管机)的中波灵敏度跟春雷(红旗)804(八管机)的相当,其他 ...

这个春雷804电路有点特别,独立本振,本振信号送入混频管的发射极,可能这样设计有利于提高灵敏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向阳612-1收音机,就是使用了双调谐中周和来复放大,其他也没有特殊之处。这个0.2的灵敏度,不知 ...

还有一个向阳612-1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向阳612-1收音机

同一个型号的收音机,内部电路相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