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用开关电源的改造!

楼主(2023-07-08):
开关电源大都是一体的,虽然有体积的特点,但发热元件和电解电容都离得很近,长时间运行寿命堪忧!
我改造了一个,方法是把发热元件(一般为晶体管器件发热),移至外面,用大散热片,做成两体结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话不多说,发个改造后的图片,一看便知:

网友A:
它的高频变压器也是非常热的。

网友B:
是个好办法,可靠性提高,杜绝软击穿,可以长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高频变压器也是非常热的。

那就连高频变压器一起移出!总之将发热的和怕热的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办法,可靠性提高,杜绝软击穿,可以长寿。

为胆机生产开关电源的厂家,目前生产的胆机开关电源,都有此弊端,应该研究完善这个办法,我敢断定,谁先采用此法谁受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连高频变压器一起移出!总之将发热的和怕热的分开!

变压器不用移已经热平衡温度不是特高。

网友:
      把电源两侧的立板换成铝型材散热器(借鉴晶体管功放的散热模式,大家都懂得),既美观又实用。

网友:
可以把散热片和屏蔽罩的距离再缩短一下,至于高频变压器发热,可以在底板合适位置打一些孔,形成空气对流,增强散热效果,或者加一小风扇!

网友C:
这样是不是外围的辐射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不是外围的辐射会增加?

可做单独屏蔽(散热式)!

网友A:
我是用一个静音风扇解决的散热问题,12V静音风扇接7V左右,不把耳朵贴近机箱,听不到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胆机生产开关电源的厂家,目前生产的胆机开关电源,都有此弊端,应该研究完善这个办法,我敢断定,谁先 ...

把散热片与侧面板合二为一,大功率管贴到外面,有些厂家的直流可调电源的设计就是这样,好用。IBM笔记本适配器用铜皮加铝皮,大管局部用铝板散热非常好。你的做法只适合DIY,厂家要的是利润与市场。不坏他卖给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一个静音风扇解决的散热问题,12V静音风扇接7V左右,不把耳朵贴近机箱,听不到声音。

我也用过小静音风扇,降温效果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用过小静音风扇,降温效果不理想!

你看看台式电脑的开关电源,静音风扇的作用非常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台式电脑的开关电源,静音风扇的作用非常的大。

热风是扫过诸电解电容而出的,仍担心电解电容不耐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