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大功率工频变压器空载电流怎么测量

楼主(2023-07-08):
有一台10A的220转110v耦合变压器,想测一下空载电流,没有钳表和调压器,能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档吗,有顾虑主要是因为,断路器是D6的,冲击电流好像是10倍,比c开头大的多,此变压器上电,有时候会让断路器脱扣,怕把万用表弄坏,请教坛友有什么安全的办法吗

网友:
2个方法:1直接串入万用表10A档,并上一个空气开关,稳定后打开开关读电流。2串入小电阻比如3欧姆稳定后测量电压(20A-50A/75mv分流器为好)。

网友A:
接一开关,表接开关两端,先接通电源,然后断开开关。

网友:
看有没有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
串适当的电阻,通电后测电阻电压,如果没有大功率电阻,可以开机时短路电阻,通电稳定后剪开电阻短路线再测量电压

网友:
这玩意儿我研究过。

大功率铁芯变压器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直接用万用
表电流档去测,进口的可能会烧保险丝,国产的可能会坏掉。

冲击电流时间很短,不超过交流电半个周期,一般保险丝达不到这个熔断速度。我的UT610E就是这么挂掉的,福禄克保险丝倒是够快,但烧不起,一个好几十。我烧了三根,终于醒悟。

这个冲击电流是铁芯剩磁导致的,每次大小不同,运气好时则几乎没冲击,用电流档测也不烧。运气差会把万用表的电路板干废。

可以这样做,买根电炉丝500W-2000W的就行,也就1-2元的样子,串上通电,然后用万用表伏特档测电炉丝分压,分压除以电炉丝电阻就得到了空载电流,有点误差,但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一开关,表接开关两端,先接通电源,然后断开开关。

这事我也干过,用鳄鱼夹没加紧,手一抖,干废一根保险丝,40大洋打水漂了…

网友B:
100V输出才10A也不算多大的功率哦,空载的话,能有多大电流?
数字表的电流档很多都是20A的了、

网友:
最好用钳流表测,如果没有钳流表。可以用数字表10A档可靠并联在一端输入线上,等变压器接通瞬间磁电流过后,剪断并联数字表导线,让电流通过数字表,避过变压器接通瞬间大电流试试。

网友:
从来不用表子直接测电流,要切开电路麻烦,一不留意就烧保险丝。
所以也没楼主的问题

但测电流很重要,测取样电阻电压来估测电流。如同样的板子只要测同样的两点就可
连取样电阻都不用了。太快捷方便了。(估测电路的大概工作状态OK)

这也是我喜欢这类数字化的玩具表(不是数显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V输出才10A也不算多大的功率哦,空载的话,能有多大电流?
数字表的电流档很多都是20A的了、

这个叫做变压器的励磁涌流,励磁涌流能达到额定电流的很多倍(视变压器的材料、饱和程度而定),也就是说楼主的变压器接入市电瞬间可能产生 80~100A 电流(大型变压器可能更夸张)

是否产生那么大电流和变压器接入市电的角度有关,变压器中的磁通超前于电压变化 90 度,也就是说你接入变压器瞬间,市电正好过零,那么变压器应该产生最大磁通 ;如果市电正好达到峰值,变压器应产生 0 磁通:换而言之就是你从市电电压的 0 度接入,励磁涌流达到最大值;从市电电压的 90 度接入,励磁涌流差不多等于额定电流。

由于变压器线圈存在电阻,所以(大型变压器的)励磁涌流不会马上消失,会持续数个市电周期,足够烧掉设计不良的万用表。

网友:
先按正常测量电流模式串入变压器电路,把两个表笔头短路,接入电源后,再断开两个表笔,表进入测量状态,这样就”躲”过了瞬态大电流;

网友:
这种事我是用功率计插座测量的。
非常方便。

网友C:
没有看明白,是要测稳态电流:还是要测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开关,表接开关两端,先接通电源,然后断开开关。

谢谢坛友,今天这样搞定了,空开并联电流档,上电后断开空开,10a耦合变压器空载电流0.139a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今天这样搞定了,空开并联电流档,上电后断开空开,10a耦合变压器空载电流0.139a

方牛质量很好,国产这个功率的变压器空载估计接近1A

网友:
学到了谢谢楼上分享

网友E:
如果有数字电桥50hz测试初级电抗即可U(市电50hz电压值)/R(电抗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数字电桥50hz测试初级电抗即可U(市电50hz电压值)/R(电抗值)计算!

感谢,今天正好看到欧姆定律计算交流电容电感电抗,在这就碰到可以实际应用了,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今天正好看到欧姆定律计算交流电容电感电抗,在这就碰到可以实际应用了,感谢指点!

避免冲击电流可用焊机里那种类型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低温刚刚通电时阻值较高随着通电时间温度升高电阻阻值降低直至电流稳定温度稳定最终阻值最低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和电流!这样即可避免断路器脱扣!温敏电阻阻值需注意最低常态阻值不能影响原电路应用!

网友:
单次脉冲现在数字示波器正好观察开机电流。在很久以前就直接到断路器厂家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载冲击电流是刚好在90°或者270°的时候推闸了,如果在0°或180°过零的时候推闸就没问题。

NTC限制浪 ...

ntc可不见得都是小功率情况下,你拆解一下工业400
焊机(一般工作功率保守也得6kw以上吧))焊机内部当然也是开机稳定后继电器短路ntc的,再说我只是提醒ntc可利用又没说只串接ntc,要那么讲ntc稳态电阻阻值还必须远小于变压器负载电抗值,否则带载后会造成变压器供电过低负载无法正常工作呢!

网友:
买一片交直流检测模块,对应模拟输出100mV/A,交流直流电流随便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设计的电源功率都在10kW及以上,6kW这么小的没搞过。

NTC用在小功率场合简单易用,上电时抑制浪涌电 ...

NTC主体是氧化镍氧化猛等烧结成的陶瓷体,两面刷银极。不过外面包封层是环氧树脂或硅树脂。

网友:
功率插座就可以哪里有那么麻烦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D:
方牛质量很好,国产这个功率的变压器空载估计接近1A

我有一个1KW的变压器测试空载确实是1A 功率26W  PF 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明白,是要测稳态电流:还是要测最大电流?

测初级励磁电流

网友:
就是空载电流吗?
串个10Ω电阻,测压降,计算可知。

网友:
一个16A功率插座能解决的事情拿给你们弄复杂了科技在进步要与时俱进

网友:
这个时候有MF-14这个老电工用表就可以派上阵了,先打在交流5A,通电后再切换到合适量程,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