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利德9205型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3-07-09):
盛利德S9205型数字表,电阻档测试正常,交流电压直流电压不正常,测量显示小于正常值,是什么原因?表里有两个类似358贴片集成电路。

网友:
可能基准电压有问题了。比例法测电阻,不依赖基准电压,所以电阻档正常。检查一下,是外基准还是内基准,外基准的话,有电位器可以调一下。

网友:
应该有三个电位器,一个是DCV、一个是ACV,我那9205自己调过。

搞不定?

那就20多元再买个玩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