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放大倍数超过2000的小功率晶体管吗?

楼主(2023-07-09):
有人用过放大倍数超过2000的小功率晶体管吗?有什么特点?不是复合管。

网友A:
记得当年国内还仿过3DX系的高贝塔管,后因性能不佳不了了之。

网友B:
应该没有放大倍数这么高的非达林顿三极管,因为存在稳定问题

网友:
假的太多,多个店铺,至今没有买到真货

网友A:
想当年盒式录音机的磁头放大器就是一只低噪音超贝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放大倍数这么高的非达林顿三极管,因为存在稳定问题

有是有,停产了,库存货不好买,比如2sc3624

网友:
超過2000的産品不建議使用,原因是极小的Icbo就可能大幅度降低BVceo。
hfe在1000~2000之内的超beta管應用還是不少的,主要領域是低噪聲直流放大器。

网友:
2SC3622还有一百只。β=2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管:

好像是场管的参数

网友:
找到几个,能不能买到俺就不知道了 ......

网友D:
哈哈,這也拿來凑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這也拿來凑數啊。

才1000倍,小了点。

网友E:
那我随便找个mos,在GS之间并个高值电阻,就可以冒充超beta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随便找个mos,在GS之间并个高值电阻,就可以冒充超beta管了吗?

估计不行

网友F:
我一直在用功率管2SC3808做低放,HFE在1500左右。效果相当好。

网友:
我有2sd2114  Hfe=800-2700

网友:
非达林顿管的hFE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

网友:
2SC3807,以前彩电A3电源的脉冲分流管,正品的β值在1000-150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年国内还仿过3DX系的高贝塔管,后因性能不佳不了了之。

极度怀疑当年这些3DX01就是进口管芯封了个装,连仿制都算不上,算汉芯的祖宗 这样看来汉芯太冤了:“老祖宗的方法不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极度怀疑当年这些3DX01就是进口管芯封了个装,连仿制都算不上,算汉芯的祖宗 这样看来汉芯太冤了:“老 ...

不用懐疑,就是用的進口管芯,當年是公開的秘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极度怀疑当年这些3DX01就是进口管芯封了个装,连仿制都算不上,算汉芯的祖宗 这样看来汉芯太冤了:“老 ...

上无29厂也仿过电视及音响对管,不过也是昙花一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在用功率管2SC3808做低放,HFE在1500左右。效果相当好。

搜索了下2SC3808,基本上是中間一個三角孔的封装,與datasheet不符。試着下单買了一批測試,hfe均在300上下,所以懐疑是2SD882E檔的型號仿冒品。

又找了下2SC3807(此管参數與2SC3808相同),封装與datasheet一致,於是又下单買了一批,測試結果hfe在900~1100之間,應是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索了下2SC3808,基本上是中間一個三角孔的封装,與datasheet不符。試着下单買了一批測試,hfe均在300上 ...

我都是购拆机旧货,好象是独家经营。前几年5角,这个月变2元了。只好咬咬牙。
可找春兴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盒式录音机的磁头放大器就是一只低噪音超贝塔管

,型号好像是3D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管:

這个表自己都寫是FET 的极。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个表自己都寫是FET 的极。

要看电流啊。差不多1000倍。

网友:
不知是否有高β的PNP管?

网友:
fengwg75。请提供一下3807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