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录机放磁带声音闷

楼主(2023-07-09):
求助康艺8080收录机放磁带声音闷,收音机声音清楚,是不是磁头要换了,原来比较脏,我擦了很干净,还是发闷,请教下大家

网友A:
皮带换新了吗?转速慢会造成声音闷

网友B:
调一调磁头方位角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有更换磁头的必要了。
磁头方位角:
固定磁头的俩螺钉,其中一颗螺钉下有个弹簧,拧动螺钉可使磁头上下摆动,调整磁头(逢隙)位置使其与磁带垂直即可。

网友:
如果磁头磨损不明显,调一下这个螺丝试试。

网友:
如果收录机高低音质都很好,就没有人去创造CD了,收录机本身缺点是音质不好。
但总的来看是你的音频放大器可能高音部分就不好造成的声闷。

网友:
没有仔细看贴,就发了“擦试一下磁头试试”,发贴后才注意到楼主已有此操作,看来问题是别的原因。

网友:
磁带内的毛毡弹片失效。

网友C:
磁头方位角-调整,楼上已经有大师指明了
磁头磨损-用指甲磨刮试试看,磨出台阶了,就换了吧
各耦合电解电容-电容年久失效,造成高频通过性变差,按说收录机保存到现在,首要的便是检查各开关和电容!
磁带本身时间过久-换个磁带播放对比一下看看,或者把现有磁带换个机播放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换新了吗?转速慢会造成声音闷

已经换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头方位角-调整,楼上已经有大师指明了
磁头磨损-用指甲磨刮试试看,磨出台阶了,就换了吧
各耦合电解电 ...

估计电容和磁头的问题,电容就不清楚 要换哪个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调磁头方位角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有更换磁头的必要了。
磁头方位角:
固定磁头的俩螺钉,其中一 ...

这个已经调过的,没多少改善,还是发闷,记得小时家里有一台,声音很清的

楼主:
家里很多磁带

网友D:
要先调整方位角,方位角变动是经常的事,其次看磁隙,只要肉眼看不见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调整方位角,方位角变动是经常的事,其次看磁隙,只要肉眼看不见为正常。

谢谢,晚上看看。。

网友:
把磁头换了

网友:
还没搞好吗,搞好后要回复维修过程

网友:
换好一些的磁头,效果会提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