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金属膜电阻

楼主(2023-07-09):
自制毫欧表,TL431的恒流源部分用了2个2W 51Ω的金属膜电阻采样,调试时发现恒流源温漂较大,分析原因是这两个51Ω电阻温漂影响。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很小而且是正的,碳膜电阻温度系数较大是负的,因此怀疑这两个电阻是碳膜的,而且2W的功率也偏小。
于是网购2个3W 51Ω金属膜电阻(换了个店铺),到货后用电烙铁+四位半万用表简单测试,发现温漂还是比较大,约1%,且是负的,跟普通碳膜电阻差不多;找个2W 2.2k的老红袍电阻在同样条件下测试温漂约0.1%,温度系数也是负的。刮开表面对比(见图),红袍电阻里面有明显的金属光泽,而新买的3W蓝色电阻里面就是黑色,没有金属光泽,因此怀疑这个3W 电阻是碳膜的。
体积对比:老红袍2W 2.2k电阻:中间部分直径7.56mm,长12.86mm,体积577mm3;3W 51Ω蓝色电阻:中间部分直径5.1mm,长11.68mm,体积238mm3。红袍2W电阻体积是这个3W蓝色电阻的2.4倍!
这个3W 蓝色电阻是碳膜还是金属膜?怎样鉴定?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大红袍技术落后,单一材质的金属膜,温度系数很大,现代的色环电阻用多种金属膜互相补偿,比大红袍 ...

法外狂徒胡说,在这里肯定要大红袍好,必需要大红袍好,肯定要大红袍好。要是说大红袍不好他们的玻璃心要碎了。

网友C:
网购2个3W 51Ω金属膜电阻(换了个店铺),到货后用电烙铁+四位半万用表简单测试,发现温漂还是比较大,约1%,且是负的,跟普通碳膜电阻差不多;找个2W 2.2k的老红袍电阻在同样条件下测试温漂约0.1%,温度系数也是负的。

......
....
.

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金属膜电阻?

++++++++++++++++++++++++++++++++++
首先温漂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 per Δ温度,常见金属膜的温度系数在 50ppm/°C 左右(5~100ppm/°C),你测试的温度变化范围多大,折合多少 %?/°C 来着?

至于哪能买到正货,你一看就是去假货宝买东西的,为什么不去目录商?不仅无假货,人家温漂参数都给得明明白白

网友:
金属膜電阻的温度系數正負都有,且負温系數更多些。
红袍的金属膜電阻都是早年的産品,温度系數遠比現代産品高。
宝上正規的金属膜電阻産品很多,何必找這種老掉牙的東西。

网友:
很多电阻,涂成蓝色的是碳膜电阻。

网友:
恒流源用基准电压源+放大器会比TL431稳定、精准的多。

网友:
线绕电阻吧,比金属膜强太多了。

楼主:
业余爱好者条件有限,不能准确测出温漂多少,只能大概测个阻值偏离。
我也相信,现在的制造技术生产出的金属膜电阻性能肯定远超当年的大红袍,但没想到买到的都是假货,温漂比大红袍差太多了。
我遇到的绝非偶然,网购电阻的朋友都检测一下自己手里的“金属膜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者条件有限,不能准确测出温漂多少,只能大概测个阻值偏离。
我也相信,现在的制造技术生产出的金 ...

您遇到的太偶然了,至少得找専門的電阻銷售商吧?宝上還真有,看您找不找。不然的話,就去8樓壇友介紹的立創商城購買,絕無假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者条件有限,不能准确测出温漂多少,只能大概测个阻值偏离。
我也相信,现在的制造技术生产出的金 ...

不需要非常准确,大概也可以,我以前用一个大泡沫箱测试过,帖子找不到了。泡沫不耐热,所以是冬天用自制的低温加热器来测试,测试的范围是常温范围。

后来我陆续用更简便的方法测试了一些器件的温度系数,包括用假货宝上买的铝盒绕漆包线加热,用 PTC 陶瓷和角铝,用水泥电阻等等

鉴于你要测试的电阻体积不大,可以用最后两个方法,买些 U 型角铝(叫卖家裁好合适长度)对扣起来成为方管,把 PTC 陶瓷夹在中间,构成一个小加热腔,把待测电阻和一个温度探头放进去就可以很方便测试了。水泥电阻也类似,买 8 个 10 瓦、数欧姆的水泥电阻砌成中空方块不也是一个加热腔么

当然你愿意折腾可以玩玩,不愿意折腾,直接上目录商就可以了,目录商是把诸如电子元件拆零列成目录供业余爱好者和电子攻城狮零散购买的一种服务商,不少有名的目录商都是国际一线器件大厂明确的合作商,它们都是可靠的。

上面给出的截图是立创,是国内的目录商,元件价格和运费都比较合理但种类少。
https://www.szlcsc.com/

国际目录商元件更齐全但价格运费就不太合理了,常见目录商
https://www.digikey.cn/
https://www.mouser.cn/
https://cn.element14.com/

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者条件有限,不能准确测出温漂多少,只能大概测个阻值偏离。
我也相信,现在的制造技术生产出的金 ...

另,我十几年前也说过,我在假货宝买的电阻包,号称是金属膜电阻但温漂很大,而且电阻脚可以用磁铁吸起来,是铁脚的,当时还有坛友说电阻用铁脚是进步,铁的机械性能比铜好

后来我在一家专门卖电阻的商家买了号称铜脚的台湾进口电阻,测试下来温漂低于 50ppm,电阻脚用磁铁吸不起来,而且脚也更粗

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法外狂徒胡说,在这里肯定要大红袍好,必需要大红袍好,肯定要大红袍好。要是说大红袍不好他们的玻璃心要 ...

人家就问个电阻的问题。

你硬能给拉偏了。大家都玩了无数遍的梗,再玩一次,有意思吗?

网友:
金属膜的是五环的,蓝底不好辨认,碳膜电阻是白底四环的,比较好辨认,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些碳膜电阻,但是卖家发的是五环蓝色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五环和四环都是碳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非常准确,大概也可以,我以前用一个大泡沫箱测试过,帖子找不到了。泡沫不耐热,所以是冬天用自制 ...

贸泽搜了下25N120,价格太贵,没法买。嘉立创便宜,但是仍然比淘宝贵。搞修理价格贵了没法干,修电焊机用。另外问题,相似型号有很多种,25T120、40T120、40N120,每种型号都有很多个型号,有的便宜有的贵,这些型号啥区别?怎么选择?主要参数都是25或40A1200V,哪里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贸泽搜了下25N120,价格太贵,没法买。嘉立创便宜,但是仍然比淘宝贵。搞修理价格贵了没法干,修电焊机用 ...

这里说的 PTC 是加热用的,不是保护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另,我十几年前也说过,我在假货宝买的电阻包,号称是金属膜电阻但温漂很大,而且电阻脚可以用磁铁吸起来 ...

这家看起来不错,但是他家好像没有电阻包,俺想买全系列岂不是要累死,而且还不知道哪个规格有货没货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家看起来不错,但是他家好像没有电阻包,俺想买全系列岂不是要累死,而且还不知道哪个规格有货没货 ... ...

我的全系列壹佰陆拾多種1/4W金属膜電阻都是在這家買的,不過分了肆、伍次纔買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全系列壹佰陆拾多種1/4W金属膜電阻都是在這家買的,不過分了肆、伍次纔買齊。

你是自己一个个扔进购物车的,还是跟老板沟通,告诉他要买全系列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自己一个个扔进购物车的,还是跟老板沟通,告诉他要买全系列呢?

這還用説嗎?当然是壹個壹個扔進購物車嘍 ,分了肆伍次,不可能壹次就全系列的呀,再説收入有限,多少得留點飯錢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购2个3W 51Ω金属膜电阻(换了个店铺),到货后用电烙铁+四位半万用表简单测试,发现温漂还是比较大,约1 ...

非常感谢!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還用説嗎?当然是壹個壹個扔進購物車嘍 ,分了肆伍次,不可能壹次就全系列的呀,再説收入有限,多 ...

一百多个品种,想想都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是自己一个个扔进购物车的,还是跟老板沟通,告诉他要买全系列呢?

我以前(看记录是 2011 年)是直接和掌柜汪汪的,不过我没买那么多品种,就买了些常用的,四五十种吧 直接列个表给掌柜就行

然后那些电阻一直用到现在(个别阻值买了几倍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看记录是 2011 年)是直接和掌柜汪汪的,不过我没买那么多品种,就买了些常用的,四五十种吧   ...

下次在淘宝买东西的时候俺问问,按理说拍个总数然后给个清单商家是不会拒绝的。

网友:
俺也没有见过!

网友:
嘉立创的邮费很贵

网友:
之前我试过用火烧网购色环金属膜电阻,电阻值有增大,也有减少的。之后慢慢恢复大概原来的阻值。大红袍没有试过。
我认为(可能不正确),除了用在仪器的才要注意温漂。其余的不太重要。

网友:
淘宝上有15ppm的低温漂电阻,国产进口的都有,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有,精密电阻,低温漂,但是价钱稍贵。要0.3-0.5一只,10只-20只起售。用得不多的不划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百多个品种,想想都头大!

早年價格高一些,但是1/4w是基本常備器件,所以希望有個1%準確度的全系列在設計時可以不用考虑存貨。高於這個功率和优於這個準確度的則另外按須存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另,我十几年前也说过,我在假货宝买的电阻包,号称是金属膜电阻但温漂很大,而且电阻脚可以用磁铁吸起来 ...

请教下瓦叔,这种电阻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年價格高一些,但是1/4w是基本常備器件,所以希望有個1%準確度的全系列在設計時可以不用考虑存貨。高於 ...

其实俺正常情况都是用贴片电阻的,偶尔用到直插的也是有功率或者精度要求的时候,这些便宜的1/4W 电阻俺是买的每个规格100只的电阻包,主要是在面包板上用,基本上用后就丢到一个盒子里,也许哪天哪个规格用光了会去盒子里找。这次看到你们买的这个电阻品质不错,应该比俺那些的铁脚的垃圾好,下次一定问问这个老板。

楼主:
立创商城买的3W 51Ω金属膜电阻到了,标称50ppm,简单测试温漂跟红袍电阻差不多,刮开有金属光泽,可以肯定是金属膜电阻。管脚比较粗,并且不是铁脚,只是体积比较小,跟2W的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瓦叔,这种电阻是否可以?

没用过,(EE)有坛友和裙友用过说还行,一些国产仪器中也可看到 EE 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创商城买的3W 51Ω金属膜电阻到了,标称50ppm,简单测试温漂跟红袍电阻差不多,刮开有金属光泽,可以肯定 ...

不止电阻,其他器件也一样,想买到正货,去目录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EE)有坛友和裙友用过说还行,一些国产仪器中也可看到 EE 电阻

感谢瓦叔指教,已经下单买几个,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