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CF-SW40漏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3-07-09):
如题:
在某鱼上得一ICF-SW40,试机,没问题,装3节电池,调好时间,过一晚
第二天,发现电池居然没电了,奇怪,测关机电流25ma,这才知道机器漏电了
开干吧
这是描述的电源分配结构

看图纸,写的电流,难道是关机电流吗?

本着先易后难,断开几个B+上的电容,发现漏电没变,还是25ma
C107,C108

一度怀疑是不是本来就是有25ma的静态电流,断开编码器的供电  IC6
故障依旧,话说,这sony的供电部分着实麻烦,都是用主控控制通断
怀疑主控部分,断开主板和控制板的排线,发现电流变为13ma
测剩下的两个开关管,发现
Q28的c极居然有4v电压,  另一路给功放供电的Q29的c极为0.03v,基本正常
顺藤摸瓜,发现Q33的c极电压也是0v,断开了主控,这货居然还导通
查了下型号 DTC144TUA-T106,这货B极带电阻

找了一个1AM的贴片换上,在b极窜了一个47k电阻
再测,关机状态下,电流已基本为零

顺便拍几个内部的照片

该机器的维修手册

还有查贴片的网站,芯片查询网站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http://www.marsport.org.uk/smd/mainframe.htm

网友:
非常详细 受教了 感谢您

网友:
非常好的讲解,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好的分享!

网友A:
这几以飞梭易坏出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以飞梭易坏出名

飞梭拆开清洁触点就好了

楼主:
飞梭没有问题啊
话说这货选择性,灵敏度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