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锂电保护板的再次请教

楼主(2023-07-09):
我的助力车电池是真的不行了,充电时间很短就转灯,使用时间也是很短就没电。拆开后根据型号在网上看到卖家的图片与我的是一样的,这个保护板用的四个MOS管看起来像是控制主电源的(我可以理解成这个36V主电源里给串联了一个开关吗?),控制板好像不是均衡管理的结构。
有以下问题弄不明白:
1、这样的电池组在放电时是检测每一个单体电池放电终止后就切断整个输出?还是检测总输出电压?
2、还有充电时它是检测每一个单体电池还是检测总电压?要是其中一个单体电池电压到了4.2V是不是就切断整个串联电池组的充电电流?

网友A:
检测单个电压,有一个低了就断开
充电也是一样

所以,你测一下是不是某一串电压低了,或者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单个电压,有一个低了就断开
充电也是一样

好的谢谢,这回明白板子原理了,我已经准备做放电实验,做出落后的单元。

楼主:
充电时感到它只能检测到电压最高的那节电池,到了上限就整个关断,这要是其它电池还没充满会不会有恶性循环缩短整个电池组的寿命?
我有个想法,给它加个附加接口,用独立的充电器分别给内部的电池单独充电,充电器是锂电专用的,充满转灯。这种方案可行不?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用可调电源,把每一节都充满

几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或者感觉里程开始低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把每一节都充满

几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或者感觉里程开始低的时候

感谢您的指点!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均衡”充电?我自己组装的另外一组电池就是用了个多芯接口单独给每节电池充电的,发现从转灯开始到全部停充要接近一小时,如果是用这块保护板肯定有充不满的电池。我设想如果有一种智能保护板就好了,比如十串的电池组,除了正常串联的十个电池外还有两节备用电池待命,这个保护板会不断巡回检测每节电池,一旦电压到了下限就把备用电池切换到这一节电池的位置应急供电并发出报警信号,这样可以让用户再坚持一会采取措施换电或回家,而不至于说断电就断电。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整改结果与再次请教。这块看似已经寿终正寝了的电池组,让我把内部引出的独立单元电池接口外部用了10个带保护板的独立充电器充电后,已经完全复原了,充好后跑原来的路径竟然一个点不掉。但是起先我用TC2582做的保护板实际充电电流0.3A太小了,转灯电压在4.27-4.3V左右感觉高点。现在改用某宝成品的TC4056板子希望电流大点,实测0.75A,但是转灯电压发现普遍偏低,在4.13-4.17左右。请问坛友们这个电压范围会不会充不饱电池?因为这是首次充满,我还没做骑行放电实验。谢谢!

楼主:
通过这次对电池组的折腾,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无论是锂电还是铅酸电池,也无论保护的如何完善,要想让电池组充分发挥应有的潜力与做到最好的延长使用寿命,充电方式只用独立充电器单独给里面的单节电池充电才是正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串充的不均衡与均衡板作用有限给电池带来的副作用。放电是是遵循“木桶原理”的,只要其中一节电池落后就断电,但是可以通过容量测试来发现与剔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到了一充就满一放就玩阶段说明寿命差不多了,但很多情况是个别电池(组)的问题。所以电池的参数一致 ...

不用换,把落后的电池充分放电后短路就行了,我用的12VUPS电池就是这样处理的,固定应用场合可以一直用到最后一个单元。

网友C:
你这个现象,我们叫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现象,我们叫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对的。对于串联电池组的寿命后期是普遍现象。这时候找出落后单体电池给旁路掉还可以继续用其他的。尤其对于铅酸电池很有用,我把12V电池剩余3组当6V的血压计电源与听收音机用了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