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显示

楼主(2023-07-09):
拆了块板看上面有颗单片机,接5伏可以显示,想改了玩玩频率显示,先试着把里面的程序备份出来(再烧录回去这块板应该是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告诉楼主程序不可能读出来

楼主:
貌似读出来了,可是新程序写不进,应该是有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读出来了,可是新程序写不进,应该是有哪里出问题了

这是OTP的片子,哈哈

楼主:
不应该呀,这片子很普通呢

网友:
楼主终于读出数据了!

楼主:
现在是终于可以显示简单的市电频率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楼主没有成功读取程序,也没有成功写入程序,还是原单片机执行原来烧写程序而已,

按照国产机的特性,恨不得连个普通4052芯片都磨得光光的怕你看见仿制,写这个程序的人无疑

比磨芯片的人智商高很多倍,会这么轻易让楼主不劳而获读出来复制无数个产品成功使用?

楼主:
个人觉得现在这个产品根本上就没有复制的必要,本意是不想玩玩就费了这块板,玩腻了烧回原来的,再说现在虽然外观体现出来是可复制的,假如真有想拿读出来的数据做成产品,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时候才发觉有问题,因为留的有可能是慢慢的让程序进行倒计时自毁,而不是直接不能打开运行。
    信息这么发达的年代,打磨基本没用处,跑完线路看功能芯片型号也差不多出来了,例如图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现在这个产品根本上就没有复制的必要,本意是不想玩玩就费了这块板,玩腻了烧回原来的,再说现在虽 ...

根本就复制不了,不管你有没有必要复制,一个程序猿连自己的劳动成果都无法守护这技术也就白瞎了,

随心所欲玩玩可以的,千万不要异想天开能复制出来,哪怕没有复制的必要也不要这么想,这点很重要

楼主:
首先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是必须的,只是随手拿一块板来玩玩练手学习些没有接触过的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