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EL34胆机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3-07-09):
遇到一台EL34胆机功放,套件组装机,声音不清,实测输出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到两屏极直流电阻差异较大,总阻值为184欧,从中心抽头往两边测,一边为96欧,另一边为88欧,两者之和与总阻值相符,但两边差异8欧,这样的东西还值得进一步测试吗,还用得了吗?

网友:
像这种低档套装,这种不平衡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网友:
两边匝数应该是相同的,里圈与外圈每匝导线长度不同,阻值自然是不一样的,你用的是匝数。不要管它。当然最好自己绕变压器做到心中有数还保证了质量。

网友:
左右两臂阻值不一样不是主要原因。这点不一样也不太会影响声音,或者影响了你也听不出来。检查一下其他什么地方没有装好。

网友:
可以用电感表测一下两臂的电感量。光测两臂直流电阻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绕制结构。

网友:
是变压器初级吧?

网友:
如果是分层分段绕初级,有可能是初级接线有误。
你不妨在次级加一个几伏交流,然后在初级中心头往两边测一下电压看看是否对称。

楼主:
谢谢各位,说得都很对。次级8Ω端加了个6V的交流电压,测两组初级电压基本平衡,均为140V。用一般电感表测量,两组均为12H,也平衡,看来问题不再这里。

网友:
看楼主也有一定能力和经验了,既然要求比较高,何不自己绕牛,自己绕牛肯定不会比外面买的差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问题如果排除了,看看主要工作点电压,或者调换一下前级和后级功率管位置。不知道会不会是反馈的问题。

你还没说是原来一直这样,还是最近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套件到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