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菊水5500u示波器探头可以用什么型号探头代替

楼主(2023-07-10):
(图片)

楼主:
原配是p100-8ce探头,这探头有点贵想找其它型号代替

网友:
看阻抗匹配和插头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我没有用过示波器请问在哪里看抗阻是多少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示波器,我就用福禄克的100M示波器用的线,好像没什么问题,1:10的

网友:
示波器探头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通用的。一般按带宽选择就行了。只是各品牌质量有区别。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那就买一对p6100 100m合金丝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示波器,我就用福禄克的100M示波器用的线,好像没什么问题,1:10的

福禄克探头也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那就买一对p6100 100m合金丝的就可以了

就买这个就行。买回来后调整一下探头的电容、让方波信号方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买这个就行。买回来后调整一下探头的电容、让方波信号方正即可。

好的,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C:
楼主,个人认为探头一般情况下可以通用,但你要把握两点,一则探头头部应当有可调电位器,在标准信号源校准时能够对其调整;二则探针部位应当设置档位,即1:10。我有几台示波器,用的探头均可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个人认为探头一般情况下可以通用,但你要把握两点,一则探头头部应当有可调电位器,在标准信号源校准 ...

谢谢老师指教,我会记住的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老师示波器探头的夹子夹哪里,夹大地线还是夹示波器机壳

网友:
1、我觉着需要先确定下这个机器是否好用。看这个成色,以及机器的年代,有点堪忧。

2、貌似原机的探头也不贵,虽然说探头一般是通用的,但是P6100那个探头,可也不咋地。探头的带宽当然是高一点的好了,100M的示波器,用500M的探头完全可以,并且有利于提高测量精度。

3、示波器使用有很多要注意的问题。譬如普通无源探头的地线是和机壳相连的。用于测试电路的时候只能接电路的地线(接其他位置回导致短路),并且电路还要有单独的地线接地,不能用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来代替接地。
[分享]《示波器的使用与检测技巧》等三本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这本书可能很有用吧。我只是粗略翻了翻没看完。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

楼主:
这个是5500U原探头

楼主:
本人的首次使用示波器的,再次请教各位老师示波器开机出现两条平行虚线是什么原因,探头接了校正哪里也是一样两条平行虚线

楼主:
开机和接信号都是这样显示

楼主:
如果是主板问题就这次闲鱼翻车了

网友D:
调节那个,TIME/DIV的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那个,TIME/DIV的钮试试。

谢谢老师指教,已经调了多次了还是一样

楼主:
明天等哪个探头寄回来再看看会不会显示波形

楼主:
开机就是这样,有没有信号输入都是这样显示

网友D:
那我就不会了。和你用不用探头问题不大。我看你是一根线直接连过去的,这样是可以的。

先检修示波器的问题吧,先研究如何使用。另外哪些钮子的搞清图你发上来让大家看看,貌似你那里设置错了。

楼主:
早知道买冯总的固纬6050示波器还好,这个5502U不知道坏了还是不会用,弄不会的考虑再买冯总的固纬6050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就不会了。和你用不用探头问题不大。我看你是一根线直接连过去的,这样是可以的。

先检修示波器的问 ...

好的,谢谢老师指教

楼主:
现在又可以显示波形了,这种带存储和数字的模拟示波器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可以显示波形了,这种带存储和数字的模拟示波器复杂

知道你为啥上一次看不见了。 你 Y1  Y2通道的输入选择接地了。就是那个把柄放中间了。

等探头吧。拿到探头以后,调节1k的方波是方波,就是不翘头,不塌尾。调探头上那个电容。X10模式。X1模式没法调的(有些探头没有X1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你为啥上一次看不见了。 你 Y1  Y2通道的输入选择接地了。就是那个把柄放中间了。

等探头吧。拿到 ...

感谢老师多次指教

楼主:
买原机探头的,应该有X1模式

楼主:
这个菊水示波器300元江苏包邮德邦过来东莞,个人感觉价格可以,如果能正常使用

网友D:
恭喜,慢慢的对着手册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慢慢的对着手册研究吧。

好的,如有不明白的麻烦老师请教

楼主:
这个是频率直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