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散热硅脂哪个便宜好用?用过的来说说

楼主(2023-07-10):
如题,考虑过用液金,但感觉我这家用电脑上液金有些夸张了,而且听说液金散热会腐蚀金属。现在玩游戏时正常在60~70℃左右。

补充内容 (2023-7-19 17:29):
用了越信的7921,好难涂,但效果不错,跑3D,从78度下降到65度。

楼主:
晕,发错版块了,有点打磕睡,

网友A:
散热主要还是看CPU体质
体质不行的CPU就算开盖,散热器直接和DIE接触,也不一定能降低几度
风冷压不住就上水冷,水冷配360冷排,金属导热脂导热都差不多
只要你不是用的白导热脂就行

网友A:
Intel的CPU,建议还是开个盖子换液金,盖和DIE贴合程度很差

网友B:
信越的就足够好,其它的也差不多。这东西不能多涂,薄薄涂一层,放上散热片后压紧摆动几下,让散热片和CPU贴紧挤出多余的硅脂。

网友C:
秘密是涂得薄,厚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秘密是涂得薄,厚了都不行

硅脂能填满顶盖和散热器底座之间的缝隙就好,多了也增加热阻

网友:
用过一种灰色的效果还行

网友D:
连什么处理器和散热器都不说,就说热。然后让大家去猜,给你出主意…

网友:
什么含金含银的都扯淡,普普通通的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CPU,建议还是开个盖子换液金,盖和DIE贴合程度很差

技术不行,不敢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什么处理器和散热器都不说,就说热。然后让大家去猜,给你出主意…

E3e3 1230 v3加6铜条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主要还是看CPU体质
体质不行的CPU就算开盖,散热器直接和DIE接触,也不一定能降低几度
风冷压不住就 ...

原来用的就是白色的很便宜的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越的就足够好,其它的也差不多。这东西不能多涂,薄薄涂一层,放上散热片后压紧摆动几下,让散热片和CPU ...

信越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E3e3 1230 v3加6铜条风冷

这个问题无解,除非开盖。待机40度左右,水冷只能压到35度,拷机AIDA64单选FPU几秒破百。我有片E3 v2也是如此,没办法。

原因是Intel从第2代Core一直到第8代,CPU的DIE和金属盖之间都用的廉价硅脂导热,I7的K系列和E5以上高端U才用无钎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无解,除非开盖。待机40度左右,水冷只能压到35度,拷机AIDA64单选FPU几秒破百。我有片E3 v2也是 ...

开盖没技术怕报废

网友E:
一直用白色硅脂
在高温下几年不干的就OK

因为医用300W氙灯是美国白色硅脂,高温下多年烧不干, 我当年新买笔记本散热不好(用碳粉)我就换这种美国硅脂,其它电脑也用它,后来用完了就用类似的导热硅脂(无锡出的)
关键不管哪种,只要高温下几年不干,就是好货
哪怕是水,只要不干就OK

网友F:
液金对铝有腐蚀,铜没事,电脑用液金很正常,我老本本用了好多年,散热一直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金对铝有腐蚀,铜没事,电脑用液金很正常,我老本本用了好多年,散热一直在线

我这破电脑用液金感觉有点浪费 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最高温度是7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白色硅脂
在高温下几年不干的就OK

陶宝上买了越信的7921 1.5克 8.8元,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陶宝上买了越信的7921 1.5克 8.8元,试试

7921太难涂了,得用卖家送的手套,然后按平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G:
7921太难涂了,得用卖家送的手套,然后按平硅脂。

先试试,效果好再把显卡的散热器也换下硅胶。

网友:
信越的7921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自己配的,用真空硅脂加家电维修店里买的白色导热硅脂加汽车用的全合成机油混合而成。

网友D:
在狗东买过信越,挑了一家销量最大的买的,到手实测连牙膏都不如,卖家让我发运费到付给退了。

感觉这玩意有可能是真假掺着卖利润才高,买到真的就说好,买到假的就倒霉了…

再后来买的国产研华880,显然不值得作假,实测略胜牙膏,性价比很低。好在处理器功率不大,一直凑合着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狗东买过信越,挑了一家销量最大的买的,到手实测连牙膏都不如,卖家让我发运费到付给退了。

感觉这玩 ...

某宝上,极客温控的信越应该是真货,我用它的对笔记本的散热处理的相当满意。 7921 难涂,7868的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