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带模拟显示的32档继电器遥控音量

楼主(2023-07-10):
直接上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 没看到 89c51系列mcu了

以前一直用这个芯片。
现在改用89S51/52了。

网友B:
源程序有没有?想仿个

网友:
体积有点大,电路图美

网友C:
建议改成模拟开关吧,用在小信号,继电器不是那么可靠,动作噪音也大,模拟开关在采用+-电源的情况下失真很小,好多专业设备也都在用

网友D:
用硫化镉光敏管如何?就是电影放映机里面的,一个稳定光源通过遮光纸板控制,要什么曲线的只要修正几何尺寸。

楼主:
视频有点大
发不上来。
发个抖音的连接吧。

9:/ ..带模拟显示的遥控音量手动部分完工[...;жжL2lCib6QRD8жж打開TŎůyľŃ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硫化镉光敏管如何?就是电影放映机里面的,一个稳定光源通过遮光纸板控制,要什么曲线的只要修正几何尺寸 ...

手里没有硫化镉光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改成模拟开关吧,用在小信号,继电器不是那么可靠,动作噪音也大,模拟开关在采用+-电源的情况下失真很 ...

模拟开关没有试验过。

网友:
用干簧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程序有没有?想仿个

代码可以给你hex文件。

网友E:
用HMC542B试试吧,这个简单得多。

网友F:
我有一个并联的
吃灰
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HMC542B试试吧,这个简单得多。

类似的很早前试验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并联的
吃灰
懒得折腾了

上图 看看?

楼主:
数字显示的以前试验过:

网友A:
好久 没看到 89c51系列mcu了

网友G(2024-08-28):
请发代码可以吗?  30509645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发代码可以吗?

代码是汇编的。

网友:
之前用m62429l做过收音机的音量控制,感觉布局做好的话底噪还是比较低的。
C9是一个470uF的铝电解

网友:
厉害了支持友友,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改成模拟开关吧,用在小信号,继电器不是那么可靠,动作噪音也大,模拟开关在采用+-电源的情况下失真很 ...

可以用台表的密封银触点信号继电器,专门针对弱信号开发的,不比档位开关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