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P9P帘入输出曲线!

楼主(2023-07-10):
哪位老师有6P9P帘入输出曲线,请发上来,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用6AG7吧,玩玩问题不大

网友A:
据我观察帘入出个3W多的功率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3-7-10 20:28):
算错了,出3W超屏耗了。得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AG7吧,玩玩问题不大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观察帘入出个3W多的功率没问题。

我准备并管使用,以便可以使用阻抗值稍小一些(例如5K)的输出牛!

网友:
推动电压不好搞,要求太高了。

楼主:
补充内容 (2023-7-11 11:08):
见22#更正!

网友A:
这个点应该能出5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应该能出5W以上。

还是保守一点好,免的人家说吹牛!

网友A:
两个6P9P的屏耗是18W,用一个6P3P就可以顶替了,想省钱,一个6P13P就完美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6P9P的屏耗是18W,用一个6P3P就可以顶替了,想省钱,一个6P13P就完美代换,,,,,,,

这不是因为手中有6F1,6P9P,还有5K单端牛嘛!消化库存,拿来送人换酒喝!

网友B:
玩廉栅输入,感觉还是行扫描管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廉栅输入,感觉还是行扫描管合适些

为什么?这与是否是行扫描管何关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我跟风

难道你也有6F1和6P9P库存?不用跟风,跟我的风没啥意思,感兴趣的话,弄个电路,你直接做就行!我还有一台6N6+音频牛推6P3P单端在制作中,试制、调整、修改(说下定还大改〉,混日子,磨时间,还早着呢!

网友D:
这个管不玩推挽是白瞎了。

单端都千篇一律,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不玩推挽是白瞎了。

单端都千篇一律,差别不大。

我寄希望于帘入并管电端,性能和指标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不玩推挽是白瞎了。

单端都千篇一律,差别不大。

据我观察,这个管子的屏极最大电流并不是特别大,同时因为帘栅极的耗散功率也不大,无法通过提高帘栅压来提高最大屏流,所以做推挽时也没办法显著降低输出牛的阻抗,由此可以判断这个管子做推挽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观察,这个管子的屏极最大电流并不是特别大,同时因为帘栅极的耗散功率也不大,无法通过提高帘栅压来 ...

你总是观察研究的很细致!大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我观察,这个管子的屏极最大电流并不是特别大,同时因为帘栅极的耗散功率也不大,无法通过提高帘栅压来 ...

接成三极管做推挽,屏耗12W再看看。

楼主:
老师们,俺是想利用俺手中的5K单端牛!业余玩胆机,不同于专业制造厂,想法和目的五花八门:有的追求功率最大,有的追求失真最小,有的是凑合手中实有的元器件,有的装响了就行……!俺这次的目标是,利用手中的6F1,6P9P和5K单端牛(6P1单端常用的那种),装出一个4~5W功率,音质好一点的机器,但不知能否达到目的!

楼主:
此管做推挽,做乙类推挽,特别是做乙2类推挽,输出功率还是蛮大的,这个俺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成三极管做推挽,屏耗12W再看看。

三接做推挽倒是可以一试,360V屏压出8W。比并管甲类出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