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组合音响维修求助

楼主(2023-07-10):
一台aiwa NSX-70G, 30多高龄的老机,打理后Tape,CD功能完好,可就是本机音箱喇叭不出音,接line out外接可出声。判断为功放电路部分故障。此机功放为厚膜电路STK4211 II,即使更换故障依旧。STK4211输入脚有音频波形,输出脚12,15无输出。怀疑是保护电路启动了,但由于这个机器的电路和STK4211 DATASHEET的电路用法不同, 保护电路看不懂了。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
更换Q214后,机器立马出音了。感谢大佬的指导!

网友:
你功放块前后级供电各脚电压多少,及输出直流电位
正常的话看下6脚电压对不对,主控可能通过1图右上Q214对功放静噪/待机等,但这条路上不通会哑火
不建议到处拆,轻则失能,重则炸机,试机要串电容,先保住喇叭。

网友:
一个听开机后有无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有的话,检查继电器触点是否氧化,老鸡有很多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检查耳机接口触点是否氧化。

楼主:
补充STK4211原理图

网友:
看一下外部有没有按钮,点油后多按动几次试下先

网友:
就概率上说,厚膜功放块坏的可能性小,看看连接部分有没有虚接。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下了不少功夫;
现在使用的音箱负载是多少呢?

另外:第8脚是静音,当高电平时(5V)静音.0V时才有声音.      可把8脚接地试试。

查查静音电路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和答复!  我把测试和判断的状况汇总一下:
1, 电路图中厚膜8脚是接地的,静音是通过输入端的三极管对地短路实现,故排除静音电路故障。
2, 开机有继电器吸合声, 且量过继电器的触点是导通的。 说实话我没有看懂这部分的电路, 看图纸上标识为DELAY DRIVE应该是开机延时,避免喇叭冲击。
3,耳机接口处也量过,各点也是通的, 插入6MM的监听耳机只有非常微弱的电流声,从电路图上看,耳机输出是在厚膜功放之后, 那就应该是功放无输出。
4, 用示波器测功放输出12,15脚确实没有波形。输入端3,20脚有波形。
5,厚膜发热正常。
6, 电路图中厚膜右边的电路请Q209,Q210,Q211,Q212没有看懂, 感觉是重点电压检测保护电路。
7,音响喇叭没有问题, 从LINE OUT输出后外接功放驱动原厂喇叭正常放音。
      综上,应该是某个保护电路中原件出了问题,导致保护开启,从而厚膜STK4211没有输出。 考虑是否将保护电路拆除。

网友A:
看起来,好久的问题了^_^
把它的前脸拍清晰图片传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久的问题了^_^
把它的前脸拍清晰图片传上来吧……

是的是的, 一直没有分析出原因就没有拆修, 在LINE OUT 后面挂了个外置功放将就听了。

网友A:
如果不是自己用的机子,是捡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遭丢弃……
问题看起来是小问题,查问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真的想弄好它,将它的前脸后盖以及内部电路板,局部功放电路部分,拍清晰图片来,大家帮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自己用的机子,是捡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遭丢弃……
问题看起来是小问题,查问题需要花费大量 ...

自己的机器, 自己决定要修好。 虽然时间可能花得比较长。 自己看不懂的就向人请教, 关键是提高修理经验。由于图片大小有限制290K, 截图上来就是功放部分。

网友:
参考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5861-1-1.html

网友A:
帮你看了一下你截图的线路,你接线路输出插座可以外接功放放音,本机功放不能放音出来。你可以试着将线路输出的音频信号直接接入4211输入,喇叭如果有声音出来的话,故障在功放前的线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一下你截图的线路,你接线路输出插座可以外接功放放音,本机功放不能放音出来。你可以试着将线路输 ...

4211输入端有音频波形。说明输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