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解读

楼主(2023-07-11):
以中波为例 红色为中频信号输入 进入第一中放 上面的篮圈是调谐信号强度指示表 并联了一个分流电阻 想请教一下下面的篮圈是电容吗?第一次见这种符号 那么这个调谐指示表又是如何工作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 能否再请教一下 这个中波混频 是如何实现的?抱歉照片不清晰啊 红色为中频信号去中放 蓝色是什么 ...

看不清,看不清,看不清。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你这图片是专治老花眼的。

网友A:
既然有电脑,建议使用电脑截图功能,用手机拍照,大家看着很费劲啊

网友B:
下面的蓝圈确实是电容,耐压12V,容量看不清楚。

网友C:
瞅瞅这个资料吧:
《收音机的调谐指示电路》分析[《电工技术》 1994年12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电脑,建议使用电脑截图功能,用手机拍照,大家看着很费劲啊

照片很清楚但是上传网站后就变成这样了 条件所限无法电脑上网啊

网友D:
下边蓝圈的符号貌似“古时候”的电解电容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蓝圈确实是电容,耐压12V,容量看不清楚。

谢谢 图片确实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边蓝圈的符号貌似“古时候”的电解电容的符号。

谢谢 明白了 。另外这个电路图确实很老 60年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瞅瞅这个资料吧:

谢谢 学习中 很好的文章 基于原理展开计算

网友:
看着就像是某种恒流源

下面就像是电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瞅瞅这个资料吧:

老师分享的这篇文章很不错 第二个电路图 指示表串在一中放集电极输出上 跟我这个电路异曲同工 谢谢海洋老师

楼主:
各位老师 能否再请教一下 这个中波混频 是如何实现的?抱歉照片不清晰啊 红色为中频信号去中放 蓝色是什么器件呢?

网友:
看图里那么多线圈变压器,是三级管基,射级电感耦合混频吧